谁知道TI公司的SolarEXplorer开发板使用的是什么PCB工具?

楼主(2013-07-12):
TI公司的SolarEXplorer开发板提供了PCB的原理图和PCB图文件及代码,发现pads和protel都不能打开。谁知道用的是什么PCB工具。
附图。

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
看着像cadence

网友:
应该是PADS ,你打不开,估计你的软件有问题,版本低·?

网友:
有可能是cadstar,ti很多参考设计用cadstar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的后缀为sch和PCB,CADENCE不太像。我的PADS是9.4应该版本不低。而且原理图的画法不像logic,也不像dxdesigner。
cadstar后缀不对。
KICAD我试了,不是。

网友(2013-09-18):
不是cadstar,ad,pads,expedition.

网友:
都不是上面那些,是一个叫啥啥啥来着的给忘了,你上Deyisupport上问下,或者是给你支持的代理商的FAE问下。

网友:
也不是EAGLE,p-cad

网友(2013-11-01):
你打开PCB文件 用记事本方式 打开

会发现是用 一个第三方的工具转的 转成供给另一个软件打开的

具体的你看记事本 如果不乱码的话

网友A:
用的是ExpressPCB,开源免费的PCB软件,原理图也是用它画的。

以下网址可以下载到:
www.ExpressPCB.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ExpressPCB,开源免费的PCB软件,原理图也是用它画的。

以下网址可以下载到:

我用这个软件打开了原理图和PCB图,确实如此。以下是原理图和PCB图的截图。多谢!

网友:
这个如何导出成ad或者protel格式,看着好不习惯

网友:
TI这么大的公司,究竟是要回避什么?还是要证明上呢么?
为什么用免费的软件?

网友:
TI工程师多 ,软件杂 ,用什么软件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软件打开了原理图和PCB图,确实如此。以下是原理图和PCB图的截图。多谢! ...

谢谢楼主的发现

网友:
我也下载了玩玩,为什么不能走直线,layour也是,这个小软件有意思

楼主(2013-12-02):
应该感谢12楼的hexenzhou,是他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感谢12楼的hexenzhou,是他解决的问题。

恩 都得感谢 感谢你们对这个电路套件的关注 使得我们收益了

网友:
应该是cadence

网友(2014-01-16):
eagle 吧?TI的Control Suite里的开发板都是用它来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ExpressPCB,开源免费的PCB软件,原理图也是用它画的。

以下网址可以下载到:

对了。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