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KEIL 执行反汇编

楼主(2013-07-12):
如何设置KEIL 执行反汇编?肯定是可以的    生成一个汇编文件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高手在哪里?

楼主:
不是反汇编窗口 是可以生成汇编文件的那种
据说要添加一个PROGRAM 的指令
再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ALT + F7 --> Listing --->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后到工程文件夹下查看 .lst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 + F7 --> Listing --->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后到工程文件夹下查看 .lst 文件.

谢谢你的帮助
据说还有个PROGRAM 的指令,不需要么?
还有这个生成的汇编代码怎么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据说还有个PROGRAM 的指令,不需要么?
还有这个生成的汇编代码怎么使用?

以前用过一次, 忘了是不是这个指令. 你可以到帮助文档搜搜看.
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次, 忘了是不是这个指令. 你可以到帮助文档搜搜看.
有详细介绍. ...

都是英文 真心看不懂啊  怎么搜?
这个 汇编代码怎么使用?

网友B:
没用过keil这个功能,反汇编是hex、bin等执行代码转成asm吧,keil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keil这个功能,反汇编是hex、bin等执行代码转成asm吧,keil有这个功能吗 ...

据说KEIL 是有这个功能的,生成的不是ASM 文件,那你说的将hex 和bin转换成ASM 是怎么实现的?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KEIL 是有这个功能的,生成的不是ASM 文件,那你说的将hex 和bin转换成ASM 是怎么实现的?用什么软件 ...

感觉你说的像是自己写汇编或C,keil显示成asm?

hex或bin转asm软件很早以前就有了,可百度51反汇编、hex2asm之类的,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英文 真心看不懂啊  怎么搜?
这个 汇编代码怎么使用?

OMG.........硬着头皮也得看啊.
另外, 你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G.........硬着头皮也得看啊.
另外, 你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

给点提示 给点帮助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点提示 给点帮助呗

表示......这个你还是自己来吧.
先把 51 的指令看一遍. 然后看产生的 .lst 文件. 这些网上很多教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这个你还是自己来吧.
先把 51 的指令看一遍. 然后看产生的 .lst 文件. 这些网上很多教程资料 ...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成的汇编文件  和我自己写的ASM文件能合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成的汇编文件  和我自己写的ASM文件能合并么 ...

虽然没用过. 我认为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合并的话问题就多. 因为编译器对寄存器的使用肯定和你的不一样.
注意别冲突了. 尤其是函数调用和中断时使用的寄存器. 这就涉及到寄存器组 using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 我认为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合并的话问题就多. 因为编译器对寄存器的使用肯定和你的不一样. ...

LST 文件和ASM文件合并?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给个机会让我学习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T 文件和ASM文件合并? 可以?

当然不可以啊. 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以啊. 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啊.

知道了  我要的C生成的反汇编文件SRC   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以啊. 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啊.

ASM  可以调用SRC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狗屁股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 我认为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合并的话问题就多. 因为编译器对寄存器的使用肯定和你的不一样. ...

没有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  找不到解决的问题  关于 src 和AS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  找不到解决的问题  关于 src 和ASM

可以看手册. 有帮助文档啥的. 具体我也不会.

网友D:
围观猴屁股(楼上)   写错了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A:
ALT + F7 --> Listing --->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后到工程文件夹下查看 .lst 文件.

问题已经解决,你的这个好像不是,或是不是我需要的,我要的是通过KEIL对C程序反汇编生成SR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你的这个好像不是,或是不是我需要的,我要的是通过KEIL对C程序反汇编生成SR文件   ...

左边文件树中右键打开选项,有个生成汇编的,打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文件树中右键打开选项,有个生成汇编的,打勾即可

你这么试过么 ,不行吧
要生产SRC文件 才可以的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你的这个好像不是,或是不是我需要的,我要的是通过KEIL对C程序反汇编生成SR文件   ...

恭喜解决.
是不是用的 #pragma SRC ? 以前只测试使用过一次.
我查了下. 帮助文档里有介绍. 主要是 Using the SRC Directive ,  SRC Compiler Directive, Source (SRC) File) 三部分.
.SRC 文件:
.SRC Files with this extension are assembly source files generated from your C source code. These files can be assembled with the A51 Assembler. Refer to the SRC directive for more information.

好人做到底, 分享一份中文的 C51 编译器手册. 找到相关章节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试过么 ,不行吧
要生产SRC文件 才可以的好像

原来是要从二进制文件重新生成asm啊,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解决.
是不是用的 #pragma SRC ? 以前只测试使用过一次.
我查了下. 帮助文档里有介绍. ...

keil里有这个功能的  不用什么指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围观猴屁股(楼上)   写错了

..........别卖萌. 错了请帮指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里有这个功能的  不用什么指令吧

额....... 为啥我的就没有 .SRC 文件???

======================================
擦.........不好意思. 原来由灰色的设置成黑色的就可以了. 我了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为啥我的就没有 .SRC 文件???

======================================

我的程序是用汇编写的  是ASM格式的,而C反汇编生成的是SRC文件
虽然SRC 也是汇编文件 但是和ASM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要将两个格式的文件融合到一起,还是有点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