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2单片机的开发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2013-07-12):
请教各位大侠,atmega162单片机的开发软件是什么,这款单片机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
ICCAVR    GCCAVR 都可以做开发。具体优势,看你想什么MCU比较呢

网友:
相对于AVR其它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有两个uart

网友:
应该常用的AVRStudio、ICC、WINAVR都可以的

网友:
IAR AVR也算一个,很好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