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节与AD采样之间有延迟

楼主(2013-07-12):
用PWM调电压,然后用AD反馈给单片机,使其按照一定的步进改变电压!但是调节有延迟,当采集电压到达了设定的电压后,PWM的已经调节过头了,所以最后的输出会大于设定的值。亲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把你PWM乘一个调节因子,即相当于加个阻尼系数。要不然不过冲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PWM乘一个调节因子,即相当于加个阻尼系数。要不然不过冲才怪。

乘的那个数怎么算,靠实际测的值去统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乘的那个数怎么算,靠实际测的值去统计出来吗

统计个毛,比如偏移-10,你算出的PWM增量为5,就乘个0.5,给PWM增量2.5。就是加个阻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