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130 powerdown模式电流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2):
目前我在移植一个程序到nano130 上面。 原先在STM32L152上面跑整个程序每500mS唤醒一次刷新显示才30uA左右,而每秒唤醒30次执行的时候也才130uA左右。现在我移植过来后功耗降不下来怎么解决??

程序一开始的时候我关闭外部晶振,并关闭有所外设时钟

    void SysInit_Clock(void)
    {
        uint32_t delayCnt;

        UNLOCKREG();
        CLK->PWRCTL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IRC_EN | CLK_PWRCTL_LXT_EN | CLK_PWRCTL_LIRC_EN;

        for (delayCnt=0; delayCnt<100000; delayCnt++)
            if (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HIRC_STB)    break;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_MASK) | HCLK_CLK_DIVIDER(3); /* divider is 0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MASK) | CLK_CLKSEL0_HCLK_HIRC;     /* HCLK = 12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DELY_EN | CLK_PWRCTL_HIRC_EN | CLK_PWRCTL_LXT_EN | CLK_PWRCTL_LIRC_EN;

        //
        CLK->AHBCLK = CLK_AHBCLK_ISP_EN | CLK_AHBCLK_SRAM_EN | CLK_AHBCLK_GPIO_EN;
        CLK->APBCLK = CLK_APBCLK_RTC_EN | CLK_APBCLK_WDT_EN;
        CLK->PLLCTL = CLK_PLLCTL_PLLSRC_HIRC | CLK_PLLCTL_PD;
        /*
        GCR->IPRST_CTL1 = GCR_IPRSTCTL1_DMA | GCR_IPRSTCTL1_EBI;
        GCR->IPRST_CTL2 = 0xffffffff;
        delay_us(2);
        GCR->IPRST_CTL2 = 0x00000000;
        */
         LOCKREG();
         /* Update CPU Clock Frequenc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初始化DEBUG串口
    void SysInit_DebugConsole()
    {
      GCR->PA_L_MFP = ((GCR->PA_L_MFP & ~PA3_MFP_MASK) | PA3_MFP_UART1_TX);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1_EN;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_MASK;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MASK) | CLK_CLKSEL1_UART_HIRC;

      UART1->BAUD = 0x67; //Baud Rate:115200  OSC:12MHz
      UART1->TLCTL = 0x03; // Character len is 8 bits
    }

    跳到main 函数后我将所有IO口设置成输入上拉。然后实始化RTC唤醒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nano1xx.h"
    #include "nano1xx_gpio.h"
    #include "nano1xx_rtc.h"
    #include "main.h"

    void InitAllPin(void)
    {
      GPIOA->PMD = 0x0000;
      GPIOB->PMD = 0x0000;
      GPIOC->PMD = 0x0000;
      GPIOD->PMD = 0x0000;
      GPIOE->PMD = 0x0000;
      GPIOF->PMD = 0x0000;

      GCR->PA_L_MFP = PA3_MFP_UART1_TX;
      GCR->PA_H_MFP = 0;
      GCR->PB_L_MFP = 0;
      GCR->PB_H_MFP = 0;
      GCR->PC_L_MFP = 0;
      GCR->PC_H_MFP = 0;
      GCR->PD_L_MFP = 0;
      GCR->PD_H_MFP = 0;
      GCR->PE_L_MFP = 0;
      GCR->PE_H_MFP = 0;
    #ifdef __SWD_DEBUG
    #else
      GCR->PF_L_MFP = 0x00007700;
    #endif

      GPIOA->PUEN = 0xFFFF;
      GPIOB->PUEN = 0xFFFF;
      GPIOC->PUEN = 0xFFFF;
      GPIOD->PUEN = 0xFFFF;
      GPIOE->PUEN = 0xFFFF;
    #ifdef __SWD_DEBUG
    #else
      GPIOF->PUEN = 0x0033;
    #endif
    }

    void PowerDown(void)
    {
        while(!(UART1->FSR & UART_FSR_TE_F));
        UNLOCKREG();
        CLK->PWRCTL |= (CLK_PWRCTL_PWRDOWN_EN | CLK_PWRCTL_DELY_EN | CLK_PWRCTL_WAKEINT_EN | CLK_PWRCTL_LXT_EN);
        SCB->SCR |= 0x04;
          NVIC_EnableIRQ(PDWU_IRQn);
          //SYS_SetUpPowerDown(1);
        LOCKREG();
        __WFI();
    }

    void SetRtcWakeupPeriod(uint16_t period)
    {
        uint8_t i=0;
        uint16_t tickPeriodH;
        uint16_t tickPeriodL;
        for(i=0; i<8; i++)
        {
               tickPeriodH = 1000 / (1<<i);
               tickPeriodL = 1000/ (1<<(i+1));
                if((tickPeriodH >= period) && (period > tickPeriodL))
               {
                    break;
               }
        }
         if(i>=8)
                return;
        RTC_WriteEnable();
        /* Set Tick setting */
         i = RTC_TTR_TWKE | (i&RTC_TTR_TTR);

        do{
              RTC->TTR = i;
              if(i != RTC->TTR)
             {
                        TRACE_ERROR1("Write RTC-TTR faile");
             }
        }while(i != RTC->TTR);
        //TRACE_INFO2("RTC->TTR = %d", RTC->TTR);
        /* Enable RTC Tick Interrupt */
         RTC_EnableInt(RTC_RIER_TIER);
    }

    int main(void)
    {
        RTC_Init();
        RTC_WriteEnable();
        RTC->TSSR |= RTC_TSSR_24hr;Url

        InitAllPin();

        SetRtcWakeupPeriod(30);
        while(1)
        {
                 TRACE_INFO1("POWER DOWN");
                 PowerDown();
                 TRACE_INFO1("WAKE UP");
        }

    }

当SetRtcWakeupPeriod(30);设置为30mS的时候电流4~500uA....
当SetRtcWakeupPeriod(500);设置为500mS的时候电流100多uA....

附件是我的测试例子。。。

网友(2013-11-07):
兄弟,这个片子好像是这样的,这样唤醒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