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 AD出问题了,AD0[5]采回来一直是0xFFF

楼主(2013-07-13):
如题, 万用表测AD0[5]引脚电压正常,但采样回来的电压一直为0xfff, 官方例程, 同样的代码, 换成其它通道却是正常,用串口print结果和JLINK仿真结果都一样。这算什么?芯片BUG?芯片烧坏了?硬件问题? 太奇葩了,折腾半天, 网上也没找到答案,请大伙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代码放出来看看

int c_entry(void)
{
        PINSEL_CFG_Type PinCfg;
        uint32_t adc_value, tmp;
        /*
         * Init ADC pin connect
         * AD0.2 on P0.25
         */
        PinCfg.Funcnum = 1;
        PinCfg.OpenDrain = 0;
        PinCfg.Pinmode = 0;
        PinCfg.Pinnum = 25;
        PinCfg.Portnum = 0;
        PINSEL_ConfigPin(&PinCfg);
        /*
         * Init ADC pin connect
         * AD0.5 on P1.31
         */
        PinCfg.Funcnum = 3;
        PinCfg.OpenDrain = 0;
        PinCfg.Pinmode = 0;
        PinCfg.Pinnum = 31;
        PinCfg.Portnum = 1;
        PINSEL_ConfigPin(&PinCfg);

        ADC_Init(LPC_ADC, 200000);
        ADC_IntConfig(LPC_ADC,_ADC_INT,DISABLE);
        ADC_ChannelCmd(LPC_ADC,ADC_CHANNEL_5,ENABLE);

        while(1)
        {
                // Start conversion
                ADC_StartCmd(LPC_ADC,ADC_START_NOW);
                //Wait conversion complete
                while (!(ADC_ChannelGetStatus(LPC_ADC,ADC_CHANNEL_5,ADC_DATA_DONE)));
                adc_value = ADC_ChannelGetData(LPC_ADC,ADC_CHANNEL_5);
                //printf..............
        }
}

网友A:
把代码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 c_entry(void)
{
        PINSEL_CFG_Type PinCfg;

你这个代码没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