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破解HG8120C光猫

楼主(2013-07-13):
我按网上教程使用telnet 登录成功,但是后面没反应,已经做到如图那步了,求教。

网友:
你这是要开无线?

楼主:
这猫不带无线,我需要超级用户密码把电信的监控通道给删除了

另外在已经用 hw_default_ctree.xml文件替换了hw_ctree.xml 但不知华为原为设置的原始密码

网友(2015-04-19):
lz位不知道搞定没有~现在的8120c telnet都没有了。。。

网友:
破解HG8120C光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猫不带无线,我需要超级用户密码把电信的监控通道给删除了

另外在已经用 hw_default_ctree.xml文件替换 ...

楼主,电信的监控通道关闭了没有?怎么操作的?

网友:
电信的监控通道 能知道上了YELLOW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