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一台数控恒压恒流电源》

楼主(2013-07-13):
魏老师您好,偶尔看到您于2010年在《无线电》11、12期上发表的《制作一台数控恒压恒流电源》文章,看后很激动,就先做了M16的最小系统,但是出现LCD没有显示。后用测试程序LCD显示正常。难道非要和电源部分组合才能工作么?
希望魏老师在百忙之中帮我解答!谢谢!!

来自 31楼

楼主:
上传魏老师2010年发表的《制作一台数控恒压横流电源》完整的资料,希望大家都来DIY!!!共同讨论!有原理图、M16源文件!31楼!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得太快!!!

网友:
按道理不用接电源板也能显示,你的选的液晶与程序是否匹配?

楼主:
是最近在淘宝上买的串、并均可的,用他的测试文件正常显示。难到是模块和程序不匹配?其中DB7(SID)、DB6(SCK)。

楼主:
我研究过,驱动芯片一样,扩展功能也一样。。。希望不是兼容性的问题,要不然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液晶可以用,不瞒楼主,照片上的板子是我做的,我拍的照片给店主的,测试程序也是我给店主的,是在西安的店买的液晶吧?
只需将例程中的初始化程序复制到电源程序中就行了

楼主:
真是巧!是在西安的店买的!非常感谢魏老师的解答!!!看来要好好安排时间做出来,后续如有问题还请魏老师解惑!!!
请问魏老师AVR用的什么软件编译的?我一直都是用的8051,对AVR的不是很熟悉怕弄巧成拙啊!?

楼主:
请问魏老师AVR用的什么软件编译的?我一直都是用的8051,对AVR的不是很熟悉怕弄巧成拙啊!?

网友:
LZ 可以用这个~
CodeVisionAVR C编译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确实是用的CodeVisionAVR C编译的,只是我对AVR及编译器不熟悉,试了一下不成功。能帮我看一下那里是“初始化程序”么?

楼主:
数控电源的源文件,怎样将“G12864_PROJECT”的液晶复位程序复制到“源文件”里面?刚下载了

楼主:
请问魏老师是将下面的复位程序复制到电源的程序里么?编译后还是不能显示,提示“Warning: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原程序包\main.c(369): explicit return type is missing, 'void' assumed”怎么回事?

void Init_IC()
{
LCD_Reset();
w_cmd(0xA3);    //LCD Bias selection(1/65 Duty,1/7Bias)
w_cmd(0xA0);    //ADC selection(SEG0->SEG128)
w_cmd(0xC0);    //SHL selection(COM0->COM64)
w_cmd(0x26);    //Regulator Resistor Selection
delay_ms(5);
w_cmd(0x81);    //Electronic Volume
w_cmd(0x30);    //Reference Register selection  Vo=(1+Rb/Ra)(1+a)*2.1=10
w_cmd(VC_ON);    //Power Control(Vc=1;Vr=0;Vf=0)
delay_ms(10);
w_cmd(VC_ON|VR_ON);
delay_ms(10);
w_cmd(VC_ON|VR_ON|VF_ON);
delay_ms(10);
w_cmd(0xF8);
w_cmd(0x01);
delay_ms(5);
w_cmd(0xAF);    //Display on
}

网友A:
指教不敢,我也是新手~

楼主:
我还是蛮想做出来的,好对AVR有所了解。然后在这个平台个大家交流学习。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楼主:
希望论坛里面有高手能解答,顶一下!求关注!

楼主:
我仔细对照了一下测试程序和电源的程序的LCD部分,初始化部分基本是一样的语句。但是复制到电源的程序里还是没有显示。对AVR不是蛮熟悉,等待魏老师的解答!!!

楼主:
别沉得太快!!!求关注!!!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奇怪,我做这个电源也是LCD没有显示,换了多种ST7565的液晶都不行,程序中的初始化部分我看各厂家的基本差不多,改了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
那看来是LCM不匹配,让人困惑!建议大家都来讨论!

网友:
液晶初始化能成功吗?
现在液晶上显示个字试试,如果能显示那么就查查硬件,尤其是ADC,没有ADC会进入死循环

网友:
在void GET_AD(unsigned char flag)中用while(AD_BUSY==1); 判断ADC状态,没有ADC的话如果输入端还上啦就会进入死循环

网友:
昨天找了一个M16最小系统板只接液晶试了试,刷原版程序和按液晶手册修改初始化部分后的程序都没有显示,换了不同型号的几个ST7565P液晶屏都一样
这两个程序如果接电源板,电源板部分倒是都能正常工作,电压电流都可调,接上电源板液晶也没有显示
会不会是熔丝设置有问题,我低位3F高位59,这个设置电源板是能工作的,唯独没有显示

网友B:
除了BOOTSZ1、BOOTSZ0和ISPEN以外全部置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BOOTSZ1、BOOTSZ0和ISPEN以外全部置1

谢谢解答,居然是液晶数据线上的分压电阻在捣鬼,后来发现很多7565LCD都可以直接用5V电源,取消分压电阻直接连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LCM显示正常了么?电源是否工作正常?能否上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LCM显示正常了么?电源是否工作正常?能否上图?

显示正常了,电源也工作,但是貌似出现自激,输出不稳定,带电机类负载更不稳定,正在调试中
我这个最后发现还是硬件问题,也是7565控制器的液晶,直接接5V电源,取消数据线上的分压电阻,程序里调了下对比度就好了
7565说是3.3V电压,后来读了手册才知道,工作电压是2.7V-5V

楼主:
我买的LCM是液晶模块和转接板的没有分压电阻,测试程序在5V和3.3V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电源程序写进去就没有显示。第一次接触AVR和ST7565模块,看来要好好学习啦!希望后续多交流!

楼主:
测试程序LCM正常,M16控制部分也应该正常吧,试了将测试程序中的复位部分复制到电源程序中编译后写进M16里就没有显示了。ADC部分检查了没有问题,估计还是LCM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
这个液晶模块还请魏老师详细指导!怎么调整都不显示,只有测试程序正常。多多交流!

楼主(2013-08-13):
截图,大家先预览一下!魏老师制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指教不敢,我也是新手~

呵呵,,,居然看到你,,,本来想悄悄的,,,忍不住了。哇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居然看到你,,,本来想悄悄的,,,忍不住了。哇哈哈

你是李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李哲?

嗯嗯,魏老师还没睡啊

网友:
魏老师的作品照片一向漂亮,最好有工作时的照片,大家制作才来劲.

楼主:
我制作了,到遇到问题了。LCM无显示,刚接触ST7565和AVR。希望大家有能制作成功的。多多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大家先预览一下!魏老师制作的。

上个完整的PDF原理图好吗?

网友:
记个号,学习下

楼主:
顶一下,求关注!前段时间忙别的去了

楼主(2013-09-12):
看来大家也很忙,希望有高手制作出来!!!

网友(2013-11-20):
正在做魏老师的这个电源,目前工作已经完成了80%,请问32楼的原理图是否有点小错误!另外,个人感觉0-20V,0-3A是的范围有点小!LCM液晶模块的转接板线路能否直接做到控制板上啊!很想请魏老师再改进一下,真的很想请魏老师再改进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魏老师的解答!!!

楼主:
大家对魏老师的作品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希望有制作成功的大侠能一起分享成功的过程。由于本人对AVR和这种LCD不熟悉,还望大家指教!

楼主:
快年底了,看来大家一样都在忙啊!!!希望有时间交流!

楼主(2013-12-23):
引用 网友C:
显示正常了,电源也工作,但是貌似出现自激,输出不稳定,带电机类负载更不稳定,正在调试中
我这个最后 ...

请问楼主,魏老师用的这种液晶模块有没有多的可以卖我一块?和常见的ST7565能否兼容?

楼主(2014-03-28):
最近抽时间总算弄出来了,不同的LCM命令的确有部分区别的。就是感觉输出电流和电压能不能扩展更大例如30V/5A。后续后时间研究一下程序和硬件。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E:
AD采样那里的电阻是怎么回事啊?原理图和PCB的接法不对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5-08-23):
引用 网友E:
AD采样那里的电阻是怎么回事啊?原理图和PCB的接法不对啊!

很喜欢这个设计,准备造出来。

请问那个位置接法有问题?

网友(2019-01-10):
引用 楼主:
截图,大家先预览一下!魏老师制作的。

这个电源板的原理图,D7和D8是不是方向画反了,不然怎么让GS电压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大家先预览一下!魏老师制作的。

兄弟,这个电源的mos怎么工作能否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