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配置及SPI Flash启动失败

楼主(2013-07-13):
原理图是按照“AP-RT5350-V22-SPI-SDRAM-2L-1x1-110713.pdf”画的(网上下载的都大同小异)。打的四层板,现在我的电源是1.2V用的内部,1.8和3.3用的外部。用的是40Mhz的晶体(也试了20M)。现在晶体能起振,内存clk脚有时钟。但是从SPI Flash不能启动,配置如下,谁能告诉我RT5350设计时,哪些是不能改动的。哪些配置需要注意。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接串口看启动的提示信息了吗?
建议你的FLASH先在好的板子上测试,防止是FLASH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串口看启动的提示信息了吗?
建议你的FLASH先在好的板子上测试,防止是FLASH的问题。 ...

我们买了一个小的模块没给原理图和PCB图,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资料包,有原理图,PCB图。资料是针对一个完整路由的。但是我要画成小的模块,画好了出现上面的问题。
那个Flash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启动,在瞬间spi clk脚上就有脉冲,启动起来就会连续有,没启动起来只在刚开始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买了一个小的模块没给原理图和PCB图,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资料包,有原理图,PCB图。资料是针对一个完 ...

猜测是5350启动瞬间检测spiflash,没有检测到或者有错误,就停止与spi flash的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5350启动瞬间检测spiflash,没有检测到或者有错误,就停止与spi flash的通信了 ...

这个我也检测了。再启动瞬间没有脉冲。所以想知道用过的朋友,哪些配置或连线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检测了。再启动瞬间没有脉冲。所以想知道用过的朋友,哪些配置或连线是必须的。 ...

呵呵,你还花钱买的资料呀,我是在网上荡的。你这个资料跟我的一样,我前面也是打算做这个的,后来找到更加便宜的方案就放弃它了。
   可以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做,可以给块板子给我帮你一起开发吗?
e-mail:hello_lan88@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还花钱买的资料呀,我是在网上荡的。你这个资料跟我的一样,我前面也是打算做这个的,后来找到更 ...

我倒想给你块板子。关键是启动都没弄好。你到时候软件烧进去了,都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还花钱买的资料呀,我是在网上荡的。你这个资料跟我的一样,我前面也是打算做这个的,后来找到更 ...

对了,你用的是什么方案啊?方便透露不?
QQ:986878074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你这样不符合论坛精神啊,大家那么热情的响应你的问题,好歹也说说怎么解决的吧。

楼主:
10楼说得对,没焊好!

楼主:
现在想想,真不知道有多苦逼啊!

网友D(2013-08-23):
引用 楼主:
我们买了一个小的模块没给原理图和PCB图,然后我们又买了一个资料包,有原理图,PCB图。资料是针对一个完 ...

不知能否提供一份SDK?万分感谢,邮箱2549373113@qq.com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D:
不知能否提供一份SDK?万分感谢,邮箱

我这里有rt5350开发板底座30元 附赠最新sdk 有需要可以联系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这个板子 做串口转WiFi 透传模块 做物联网 通信设备很方便

网友E:
没焊好,不是吧,我说,老兄

楼主(2013-11-20):
引用 网友E:
没焊好,不是吧,我说,老兄

不行失败了,单天线的。双天线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还花钱买的资料呀,我是在网上荡的。你这个资料跟我的一样,我前面也是打算做这个的,后来找到更 ...

   什么方案这莫便宜呀,

网友(2013-12-29):
程序都编译通了吗?

网友F(2014-07-04):
刚做了个板子,直接down的别人的BIN,不过它用的40M晶体,我用的20M,但也可以顺利运行,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做了个板子,直接down的别人的BIN,不过它用的40M晶体,我用的20M,但也可以顺利运行,真神奇~ ...

你是有现成的路由还是自己打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有现成的路由还是自己打样的啊?

自己打样的·

楼主:
你是使用单天线还是双天线啊?我使用单天线,能启动,但是wifi没有信号。方便告诉我你是怎么处理的吗,天线这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使用单天线还是双天线啊?我使用单天线,能启动,但是wifi没有信号。方便告诉我你是怎么处理的吗,天 ...

我画了双天线,但只焊接了一个天线电路,没有处理呀,参考官网的原理图 ,焊接上,就可以用,只是WIFI信号不好,只有3格,这个后期电感,电容元件要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画了双天线,但只焊接了一个天线电路,没有处理呀,参考官网的原理图 ,焊接上,就可以用,只是WIFI信 ...

恩。看样子有点不好搞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看样子有点不好搞啊!

听说,它的2个TX,不能上拉,不然也启动不了·如果接了MCU的串口后,要注意这点。  才发现是你没有焊接好·你天线哪里怎么调的?性能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它的2个TX,不能上拉,不然也启动不了·如果接了MCU的串口后,要注意这点。  才发现是你没 ...

之前是焊盘做得太小了。单天线没有成功,双天线可以,大概8米三格信号的强度。就是按原理图上的参数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焊盘做得太小了。单天线没有成功,双天线可以,大概8米三格信号的强度。就是按原理图上的参数焊的 ...

哦哦。我目前也是单个天线,双的没有焊接还,后面咨询别人,试试调整下

网友G(2014-08-23):
系统不能启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不能启动,纠结中……

按照我的这个配置可以启动。关键是电压和引脚连线有没有错误。还有就是BGA有没有焊好。

网友G:
现在晶振的波形有问题,不晓得为嘛。
红色是正常的波形,绿色的是现在板子上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晶振的波形有问题,不晓得为嘛。
红色是正常的波形,绿色的是现在板子上的波形。 ...

你的BGA焊盘多大的。晶振这边的PCB图能方便截个图吗?没图不好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BGA焊盘多大的。晶振这边的PCB图能方便截个图吗?没图不好说啊?

BGA焊盘是0.3mm,这个有问题么?
网口能通,就是系统不能启动。
另外,据说RT5350这个芯片改版了,按照原来的参考电路,做板子是否有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BGA焊盘是0.3mm,这个有问题么?
网口能通,就是系统不能启动。
另外,据说RT5350这个芯片改版了,按照原 ...

焊盘太小焊接可能不好。改版应该性能方面的改动。引脚配置什么的改变应该不会。你用20M的配置试试,别用40M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焊盘太小焊接可能不好。改版应该性能方面的改动。引脚配置什么的改变应该不会。你用20M的配置试试,别用4 ...

焊盘我这次该为0.35mm了,晶振一直用的20M的。
希望这次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盘我这次该为0.35mm了,晶振一直用的20M的。
希望这次能启动

一直用的0.34mm 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焊盘太小焊接可能不好。改版应该性能方面的改动。引脚配置什么的改变应该不会。你用20M的配置试试,别用4 ...

郁闷咯,新打的板子焊接完了,还是不能启动。网口可以通。在不挂Flash的情况下,现在的配置是乱的一塌糊涂,明明是通过电阻下拉的,结果,还是“1”,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或其他搞过这个的同行,晚上在线么?最好有QQ,真心求教。
我的QQ:362604714,加Q备注:RT5350

网友(2014-10-01):
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时钟但是是一直发数据的那种,我测了好的开发板 只是通电的时候SPI有时钟 而我的是一直有没有停过!

网友:
你扣扣多少 大家交流下 我的扣扣是172382067@qq.com  加我的时候就说是阿莫电子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4):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我做的方案是MT7620A 系统没有起来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G:
郁闷咯,新打的板子焊接完了,还是不能启动。网口可以通。在不挂Flash的情况下,现在的配置是乱的一塌糊 ...

我的现象也是这样啊。。。
比如wlan管脚配置的为拉低,结果上电后该管脚就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后来我把spi flash去掉,结果也是这样。

怀疑5350没有检测到spi flash。不知您的问题解决了没,用的spi flash是不是型号不支持??
我用的是w25q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