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过K、E型热电偶的朋友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3-07-13):
现在在网上搜集K,E热电偶,根据了解中国用这两种热电偶的最多,K型热电偶很多说使用MAX6675的 但是经过我的测试这个芯片的采集精度不是怎么好,现在我想采集温度范围是-30---300度精度达到0.1度,请问有没有好的采集专用芯片,我看到网上说用ADS1118 -16bit采集但是他不自带冷端补偿。有人会说怎么不用PT100这里说明一点PT100的成本要比K E热电偶的成本高2-3倍 所有现在想用K或者E型热电偶。请大家踊跃发言,探讨一个最好的方法  成本先可以放到后面考虑,如果有需要PT100的解决方案可以看一下以前我发过的帖子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精度 0.1度  选热电偶是错误的途径, 要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办不到的吧

网友B:
0.1精度的K型也不比PT100便宜,再说了,就算你K型达到这个精度,你那个补偿也没那么犀利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AD7793(24位,7792是16位)芯片,使用其中一通道测量模拟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很多的)作冷端补偿,然后用软件修正补偿温度。我目前在用这个方案,测量稳定度(注:非测量精度)0.1度没问题。
   另外在这里说明一点的是,对这个精度概念好像好多人还是不太清楚。要达到真正的0.1度测量精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你使用的硬件电路(包括软件修正)的测量精度,比如用于测量PT100的测温电路,你必须用一方案来检验你的电路测量精度能否达到0.1精度(如用高精度电阻箱),这一项达不到指标,再高精度的传感器也白用;再者就是用0.1度精度的温度传感器了。两个条件都满足了你才能说你的产品测温精度是0.1度。
  其实在这里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电路测量精度,我想也包括LZ。谈温度传感器精度意义不大,只要你不差钱就可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AD7793(24位,7792是16位)芯片,使用其中一通道测量模拟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很多的)作冷端补偿 ...

我曾经用过AD7793  差不多3年了吧,这个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差,精度没有问题。请问你的AD7793出现过读数出现问题的情况吗  0x800000 0xffff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曾经用过AD7793  差不多3年了吧,这个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差,精度没有问题。请问你的AD7793出现过读数出 ...

好象在哪个帖子里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指的抗干扰是外部恶劣环境的干扰还是软件读取时序问题导致数据读错?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这个我没实测过,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有二个:一完善软件,确保出错时丢掉出错数据,然后再复位AD芯片,这个我碰到过,虽然如此我觉的还不把握,于是方法二(方法一用的弥补而不是预防措施)就是采用SPI硬件时序(以前网上找到的都是软件时序,感觉不把握)。目前我一直在使用,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D:
PT100的热电阻精度才能到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在哪个帖子里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指的抗干扰是外部恶劣环境的干扰还是软件读取时序问题导致数据读错 ...

我的问题是第一种 在环境干扰下,会出错 有事只能重新上电才能解决问题,通过软件 有时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100的热电阻精度才能到0.1吧

热电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精度的K型也不比PT100便宜,再说了,就算你K型达到这个精度,你那个补偿也没那么犀利 ...

看到max的芯片说明能达到0.5度 但是实测相差很远

楼主:
不知道胜利万用表用的什么测量方法 采集数据能稳定在0.1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max的芯片说明能达到0.5度 但是实测相差很远

max6675我也用过,实在太差了,软件滤波后,有时还零点几度的跳,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胜利万用表用的什么测量方法 采集数据能稳定在0.1上

我以前用过胜利的表插热电偶测温度,他那个抗干扰也很差,有时温度都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胜利的表插热电偶测温度,他那个抗干扰也很差,有时温度都没法看了。 ...

那请问你做过K或E热电偶的测温电路吗  最高能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你做过K或E热电偶的测温电路吗  最高能达到多少精度

能做到+=1度就不错了,热电偶精度普通的为0.5度,加上补偿,还有环境因素,实际上+-1.5度左右,分辨率倒是到处都是0.1的

网友:
ADS1118内置14位温度传感器,精度好像是优于0.5度,ADC做到0.1度甚至更高都行,精度0.1就别想了

网友E:
0.1度的分辨率吧
FLUKE2635也不敢说全量程内精度在+/-0.5度
FLUKE温度仪表的精度表示方法一般这样:+/-0.X度@25度,一年的校正周期内

网友:
0.1度。。。开玩笑了吧!看看TESTO735这个温度表吧,能到达并且有计量证书的。不过k偶精度是很差的,跟PT100\1000比还是差远了哦!最好用PT1000加恒流源

网友F:
我对这方面倒有些经验:
温度传感IC有模拟输出型和数字输出型.模拟输出的大部分速度响应快!其本质就是传感+运放。把温度信号线性化。适用于高速高精度控制类型系统
数字量输出型其实是在模拟输出的后面加了个AD。本质上是传感+运放+AD。可以想象.AD本身是有速度限制的,高速的AD很贵!
所以像MAX6675。DS18B20之类, 低速时精度是可以的(如显示环境温度).但是高速时不准了!其根本原因是内部集成的AD慢!并不是其内部传感器或内部运放线性处理不妥!
100度以内控制我常用LM35DZ。模拟输出,速度高.
热电偶用AD595。也是模拟输出.只是这款芯片是陶瓷封装的.生产过程要是掉到地上或猛烈碰撞很容易损坏.华强北不强调全新原装的话,买到的都是散新或二手
我曾经使用LM35+电阻+AD623来做冷端补偿和线性放大.但是量产时冷端补偿的电阻调节非常麻烦.
我见有人用
LM35/18B20到单片机AD1测得当前温度.
热电偶+运费OP07/AD623到AD2测得温差.
通过AD1,AD2计算出当前温度.
但是这种做法我一直没想明白(或者我已经想明白了,而不敢那样做而已).热电偶+运放(这个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要非常低)热电偶端和环境没10度差的时候测得都是不准确的.
最后.本人研究过热电偶分度表后.得出的结论是:热电偶测温要做的准确就只能用查表法!
热电偶的线性度是比较好.有过一段时间我还真以为是(U=KT)U=40.44T
但只有看过厂家提供的曲线和分度表,就知道其K本身就会变的!K很多时候不等于40.44,
但是AD公司和Inster公司提供的温度芯片其内部冷端补偿都设置成40.44,这就说用这类IC测得的温度其实也是带误差的.主要是线性化时引起的.
所以要想真达到楼主要求0.1度。只能使用查表:
1.热电偶+运放--给单片机1路AD,
2.单片机再用1路AD测量环境温度
3.根据环境温度和测量到的热电偶电压来查表,得出被测端的温度.
请大家开发前最好能找到厂家的分度表及温度曲线图.看看

网友:
0。1度的代价是惨重的,楼主是不是没弄明白显示分辨率和精度是2个概念,说做过0。1度热电偶的人都是没真正做过的

网友:
要想做0。1度精度仪表,我认为,首先是选材,进口PT1000,超低温漂恒流源,好线性Adc芯片,高精度较准设备,才有可能作一台0。1精度的表,而且量程要分段,用热电偶做0。1度表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对这方面倒有些经验:
温度传感IC有模拟输出型和数字输出型.模拟输出的大部分速度响应快!其本质就是传感+ ...

道友,

网友:
楼主不用想了,用热电偶做0.1度精度的温度采集是不可能的事,至少以楼主你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网友:
换用PT1000吧

网友G:
用过 PT100 + AD7792 测温  精度没得说 抗干扰 很是问题   现在都集中处理抗干扰了,目前还没有 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碰巧 ADS1118 -16bit 也在用,不过不是用在 热电偶上,1118 芯片没得说 也内置温度传感器,不过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达不到你的要求!  见过 巡检仪,用热电偶 + RTD补偿,这样的方案 调好了,选材 好了 应该可以做到 分辨率 温度在 0.1 ,但是精度需要你好好校准。应该可以做到 我见过这样的巡检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度的分辨率吧
FLUKE2635也不敢说全量程内精度在+/-0.5度
FLUKE温度仪表的精度表示方法一般这样:+/-0.X ...

在这里修正一下是分辨率  偏差±1度可以  因为控制的时候需要采集更深的精度来包装控温的精度   如果需要±1度的控温范围 只好采样精度足够才能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这方面倒有些经验:
温度传感IC有模拟输出型和数字输出型.模拟输出的大部分速度响应快!其本质就是传感+ ...

说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 PT100 + AD7792 测温  精度没得说 抗干扰 很是问题   现在都集中处理抗干扰了,目前还没有 特别好的解 ...

AD7792 AD7793抗干扰 伤脑筋

楼主:
引用 楼主:
AD7792 AD7793抗干扰 伤脑筋

今天拆开了一个温控器是用OP07做的 ,只不过是PT100的

楼主:
不太清楚第一幅图中的BG7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凌华的NUDAM6018模组用的是AD7712,CJC补偿用AD590,采样速度不快1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第一幅图中的BG7是什么东西,

用PN节做CJC补偿,低成本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凌华的NUDAM6018模组用的是AD7712,CJC补偿用AD590,采样速度不快10Hz

AD7712  好像很贵的样子

网友:
0.1度的精度有用吗,控制起来也难呀,温度响应本来就很慢,0.1度的温差二个东西放在一起温度不知要多久才能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凌华的NUDAM6018模组用的是AD7712,CJC补偿用AD590,采样速度不快10Hz

你好请问有产品电路板图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产品电路板图片吗

没有电路板图片,他的电路大概还记得:AD7712有两路24位AD,一路采集AD590做补偿,一路采集热电偶温度(8选1多路开关),单片机与AD7712之间数字通信用光耦隔离。

网友H:
精度达到0.1度
吹口气都能造成误差,楼主准备检测什么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达到0.1度
吹口气都能造成误差,楼主准备检测什么的温度?

在这里纠正一下是分辨率,需要控制到1度 分辨率需要有个小数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路板图片,他的电路大概还记得:AD7712有两路24位AD,一路采集AD590做补偿,一路采集热电偶温度(8 ...

看来工控东西,什么都需要物理隔离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这里纠正一下是分辨率,需要控制到1度 分辨率需要有个小数点吧

你最好评估一下你的需求;

一个系统内部冷热不均差的都不只一度

网友(2014-05-30):
学习了,正在用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 0.1度  选热电偶是错误的途径, 要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办不到的吧

那选什么比较好?

网友:
LZ,说实话,0.1度真的很难做的,不是原件选的好就出的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在哪个帖子里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指的抗干扰是外部恶劣环境的干扰还是软件读取时序问题导致数据读错 ...

我也用过,EMC的几种基础实验都做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PT100的热电阻精度才能到0.1吧

pt100,我们轻松做到0.025度的精度,但是热电偶,做到0.25度就很吃力了,现在对外只敢说0.2度的精度,实际给客户承诺的也只是0.2度,价格还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最好评估一下你的需求;

一个系统内部冷热不均差的都不只一度

电控孵化箱.精度一般要求0.1度,且这个精度是指箱体内任何区域的温度误差,一般中小型孵化箱至少有2个以上的小型循环风扇(不能用大风扇循环)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场合也都是这样的要求

网友:
这么宽的温度测量范围要达到这么高的精度,感觉很难实现的。

网友J:
用K值热偶,控温一炉子做到920度+—1度

网友(2014-11-02):
楼主做好了吗,MARK一下

网友K:
最近用的ADS1018,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最终用来何种方案?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用的ADS1018,效果不错。

这个芯片数据能稳定到多少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精度达到0.1度
吹口气都能造成误差,楼主准备检测什么的温度?

严重同意,用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I:
pt100,我们轻松做到0.025度的精度,但是热电偶,做到0.25度就很吃力了,现在对外只敢说0.2度的精度,实际给客 ...

请问用的什么设备标定的?精度0.025度?

网友L:
热电偶芯片转换速度可以10MS以内的,有那些型号呢?  是否有人开发脉冲热压机加热系统?

温度控制要求有点高, 正负1度。

网友:
奇怪MAX6675为何不可,难道是不能显示0.1度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热电偶芯片转换速度可以10MS以内的,有那些型号呢?  是否有人开发脉冲热压机加热系统?

温度控制要求有 ...

现在正在做脉冲加热,不过你说的温度范围是正负1度,这个只能说是呵呵。
加入加热丝是8mm 3000w的功率,瞬间加热,神仙也测量不到,真实表面温度
因为加热速度太快了,1s温度就能提升几百度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做脉冲加热,不过你说的温度范围是正负1度,这个只能说是呵呵。
加入加热丝是8mm 3000w的功率, ...

你好!一般都可以控制在正负5度以内吧。 我们用日本温控表也是正负几度。

          请问你有开发此加热系统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一般都可以控制在正负5度以内吧。 我们用日本温控表也是正负几度。

          请问你有开发此加热 ...

1S中温度升几百度,你用什么采集温度吧 ,pt100、热电偶?都无法测量到这种温度,你哪来的控制精度正负5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一般都可以控制在正负5度以内吧。 我们用日本温控表也是正负几度。

          请问你有开发此加热 ...

请问楼上的,你的升温速度很慢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的升温速度很慢吗?

我们做的脉冲热压机升温速度一般都是1- 1.5S  温控采样周期 为20MS  .   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目前完全可以满足市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做的脉冲热压机升温速度一般都是1- 1.5S  温控采样周期 为20MS  .   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目前完全可 ...

请问楼上7个问题

1. 加热元件是否镍铬的
2.加热丝的宽度
3.加热丝通电电压
5.工作的最高温度
6.从30度提升到200度的时间
7.采集温度的传感器是pt100还是

网友M:
我有 单 双 四路热电偶方案 用于仪表上的,目前已批量生产  QQ 9491431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 单 双 四路热电偶方案 用于仪表上的,目前已批量生产  QQ 9491431

楼上的小心被阿莫大哥给关黑屋哦

网友N:
哈哈,我是来学习的,没有用过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我是来学习的,没有用过热电偶;

热电偶需要温度补偿。pt100就不需要了,各有个的优点

网友O:
用mcrochip的MCP3421吧。我们用来做K型T型都不用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mcrochip的MCP3421吧。我们用来做K型T型都不用校准的

请楼上的放上电路来瞧瞧

我把他的资料也传上来

网友N(2014-12-02):
引用 楼主:
热电偶需要温度补偿。pt100就不需要了,各有个的优点

那热电偶温度补偿,需要自己单独买设备来标定吗?  那这样子的话好象有点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热电偶温度补偿,需要自己单独买设备来标定吗?  那这样子的话好象有点不好吧; ...

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哦

网友N:
引用 楼主:
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哦

不是,我是不明白如何补偿,是不是需要自己买温度设备来补偿,就和校定一样;比如到标准的0度,然后测量信号,然后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我是不明白如何补偿,是不是需要自己买温度设备来补偿,就和校定一样;比如到标准的0度,然后测量信号, ...

热电偶测量出来的电势 是和冷端温度之间的电势差 因此才需要冷端补偿的

通俗的说 如果环境温度是35度 读出来的电势查表为100度  那热电偶测得的温度应该是100度+35度  实际被测温度是13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电偶测量出来的电势 是和冷端温度之间的电势差 因此才需要冷端补偿的

通俗的说 如果环境温度是35度 读 ...

也就是说要想办法把这个135度降温35度,这样才准,其实完全可以在程序里去掉它吧;
感谢解惑啊;

网友:
感觉0.1度的精度好遥远!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AD7793(24位,7792是16位)芯片,使用其中一通道测量模拟输出的温度传感器(很多的)作冷端补偿 ...

好同志,记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用mcrochip的MCP3421吧。我们用来做K型T型都不用校准的

这东东贵不贵?

网友:
温度300度精度是0.1度要求,你找国家基准都做不到

网友:
这个情况就很特殊了!想做好,不容易

网友:
跟随这张霞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东东贵不贵?

感觉这东西速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mcrochip的MCP3421吧。我们用来做K型T型都不用校准的

没用过热电偶  请问K型热电偶能直接接到ADC的输入端吗?如图

网友(2017-10-23):
ADS1118 内部也有温度传感器的 可以作为补偿 但是 16位精度 最小的FSR是+-0.256V,所以一个LSB只能分辨0.2摄氏度  如果前端加放大电路,倒是可以做到0.1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6675我也用过,实在太差了,软件滤波后,有时还零点几度的跳,没法用。 ...

MAX6675的稳定性其实很好的,可能你买了翻新的片子了,不过这个片子转化速率一般,需要200ms,内部做了滤波,用在工业很稳定,软件滤波其实没什么用,主要是硬件做好,对于MAX6675这样的集成芯片,根本没有什么电路了,直接读取温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热电偶  请问K型热电偶能直接接到ADC的输入端吗?如图

可以的,热电偶的内阻很小的 ,好像只有40欧姆的样子!

网友Q:
PT100用恒流源是用哪种电路精度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Q:
PT100用恒流源是用哪种电路精度高些

直接用芯片做

网友:
我用ads124s08, 我完全忘了冷端这回事,但是用omega模拟机打出来精度+-0.1,温度非常的准,你们说的让我想起来明天得找个时间再翻一下datasheet

网友:
多年前的贴子了啊,现在数字温湿度ic也能达到0.2-0.3度的精度了。  我们常用是sht15   ,现在新出的额 sht30 31 35  更是厉害。

楼主(2018-01-03):
引用 网友J:
用K值热偶,控温一炉子做到920度+—1度

ADC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好吧,我可能也要用热电偶

网友R(2019-04-11):
TI的方案ads1220或者ADS1248有人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TI的方案ads1220或者ADS1248有人做过吗?

ADS1248 感觉真正可以用的数据位好像不到15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1248 感觉真正可以用的数据位好像不到15位

我用ADS1220做pt100,感觉还不错,多问一句,用K型热电偶,测负温度时,怎么搞,AD电源用双极性电源?我看美信的方案是加了个偏置电压的,,不用到双极性电源

网友S(2019-06-20):
楼主 帖子13年,现在19年了,做的怎么样了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帖子13年,现在19年了,做的怎么样了啊?哈哈哈

模拟的精度不怎么地,数字的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K值热偶,控温一炉子做到920度+—1度

这么好的控温效果,是用什么控制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mcrochip的MCP3421吧。我们用来做K型T型都不用校准的

能放 原理图上来 参考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的精度不怎么地,数字的精度高

关键是客户指定要用热电偶,还有一点就是数字的普遍 高温做不了吧,热电偶可以做到300多度,数字的可以?

网友S(2019-09-09):
引用 楼主:
模拟的精度不怎么地,数字的精度高

替代 K、E型热电偶,楼主用哪个品牌 的数字的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替代 K、E型热电偶,楼主用哪个品牌 的数字的传感器啊?

数字传感器?

网友T(2020-01-07):
这帖子从13年聊到19年也是厉害啊      我也是做温控行业的    PT100能做到0.01摄氏度   是恒温精度    不是分辨率   分辨率能做到   0.001    现在在搞热电偶    实测下来感觉做到0.1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个人感觉    后续写个帖子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帖子从13年聊到19年也是厉害啊      我也是做温控行业的    PT100能做到0.01摄氏度   是恒温精度    不是 ...

分辨率做到0.001度用的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