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X345运用于定位运算实际算法

楼主(2013-07-13):
在看到技术手册传感器的值应满足如下:我测得数据基本上满足了.但是要是直接处理的话,还是会有偏差。由于我是0.005s采集一次数据。经过几天的研究,现有思路:
1.把50ms作为一个周期,对十个数据进行卡尔曼滤波.
2.把设备装上电池、无线放在身上,进行实时观测.
3.用地磁偏角修正加速度值。

楼主:
还在继续,随时更新。

楼主:
一周实现基本定位算法——思路修正:在看卡尔曼滤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是现在的思路于开始有些变化,现在修正思路如下:
1. 看卡尔曼滤波(基本实现)。
2. 观测传感器数据,已5ms为测量周期(即:5ms测一次数据),已50ms为计算周期(即:进行数据分析)。
3. 建立数据空间模型(传感器主要有两个:加速度ADLX345,三轴陀螺仪L3G4200D)。因为是定位运算,所以模块一开始的相对于空间的位置(建立空间坐标,对X,Y,Z三个方向要有一个空间角度)以确定此时传感器相对于空间的静态的位置。
4.采集1s的数据进行空间位置分析,数据采集为卡尔曼滤波采集数据。
5.1s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算相对位置。

以上是今天区别于昨天的思路,还会继续更新。。。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