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叫什么?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2013-07-13):
就是红色方框中的那个线卡

网友A:
这个是墙上的网线插座。建材市场有卖的。

网友B:
是的,
现在装修用的网线接口,
还有一种把网线接口和电话接口做在一起的,
看看那个上面标的A、B,
就是网线的直连和交叉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墙上的网线插座。建材市场有卖的。

谢谢,我知道,我想要的是红色方框中那样的线卡,搜索了半天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现在装修用的网线接口,
还有一种把网线接口和电话接口做在一起的,

谢谢,这个我知道,我想用的红色方框中卡网线的卡子,感觉这东西应该是能买到不需定制的吧!

网友B:
哦,
那个卡线的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买的,
见到过几次,
不过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那个卡线的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买的,
见到过几次,

都有麽?我从淘宝上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我想用的红色方框中卡网线的卡子,感觉这东西应该是能买到不需定制的吧! ...

车用的比较多  线卡  接线用 不剥皮

网友:
那都是和外壳上压线部分配合使用的,
我的意思是单独不知道怎么用。
具体叫啥名字我也不知道,
在我们这边的电子市场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的比较多  线卡  接线用 不剥皮

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http://s.taobao.com/search?q=%BD ... d=tbindexz_201307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个意思

淘宝  搜 线卡 车用  就出来了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 ... io_all%3A1&dc=1

网友:
这个是网线接口,至于那个插针,普通的IDC插口里面也是这样的,不用剥线,扣紧就知道接触线芯了。

网友:
这个叫网络模块,可以卡在面板上使用
有五类,超五类,六类的,跑千兆,买超五类或六类的

图上那个标着5e,是超五类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