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6控制电机正反转 BT136总被烧 求指教?

楼主(2013-07-13):
用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一个继电器是控制电机是否工作的,一个继电器是控制电机是正向转还是反向转的。然后后面接了可控硅,原理图在单位呢,现在手里没有,然后画了下面的这个框图。
现在的程序是这样控制电机的:
单片机每个10s调整一下转的方向,通过控制继电器2是接到常开还是常闭来实现的。在电机转向调整的时候,也就是控制继电器2之前,先是通过调整继电器1,让电机停止转动,然后延时一段时间,让电机完全停止了转动,通过调整继电器1和2,让电机重新运转,这时候就是反向转动了。
这个延时,没有精确的计算,就是大概估计了一下,电机能够完全停止转动了,就让电机又重新反方向运转了。
现在就用上面的方法控制单片机,将电机的速度调整到最大,然后一会正转一会反转,调整几次之后,BT136就会烧掉,请各位大侠指导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就没有哪位指教一下么?还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可控硅应该使用感性负载控制电路

网友B:
既然都用继电器切换正反转,为什么还要加上可控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应该使用感性负载控制电路

哪里来的这一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哪位指教一下么?还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

你不觉得你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你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吗?

有么?挺清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用继电器切换正反转,为什么还要加上可控硅呢

可控硅是调速度的时候用的

楼主:
各位大侠给点建设性意见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里来的这一说?

可控硅用于控制感性和阻性负载时控制电路是不同的,详情请看MOC3021的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用于控制感性和阻性负载时控制电路是不同的,详情请看MOC3021的DS

我感觉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感性负载
如果不控制正反转 只用可控硅调速 BT136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通过单片机 控制正反转 BT136就会烧 昨天有一个BT136都炸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感性负载
如果不控制正反转 只用可控硅调速 BT136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通过单片 ...

你最好还是贴出电路图, 是不是电容移相的单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还是贴出电路图, 是不是电容移相的单相电机?

单位电脑不能上网 其实我也想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还是贴出电路图, 是不是电容移相的单相电机?

是RC移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用于控制感性和阻性负载时控制电路是不同的,详情请看MOC3021的DS

哈哈,我错了。
我看帖不仔细,把你的“可控硅应该使用感性负载控制电路”这句话误解为“可控硅只能使用感性负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么?挺清楚的吧

是吗?那就等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那就等着吧。

大侠 你说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吗?那就等着吧。

我是很虚心地来请教问题的 要是感觉哪里我描述的不清楚 可以提出来 我修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感性负载
如果不控制正反转 只用可控硅调速 BT136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通过单片 ...

你还是贴上你的电路图吧,我一直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没出现过你说的炸管的问题,
要是可控硅坏还有这种可能,炸管我就怀疑有短路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贴上你的电路图吧,我一直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没出现过你说的炸管的问题,
要是可控硅坏还 ...

嗯晚上我把图贴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晚上我把图贴上

这个是我的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贴上来了 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贴上来了 各位给点意见

原来是直流有刷电机,换向器和碳刷之间拉弧, 产生两个问题: 1,高压脉冲, 2,电流滞后电压.

第一种问题, BT136过压损坏, 解决办法是给BT136两端并接TVS(1.5KE440CA)
第二种,限制可控硅触发电路的提前角. 尽量延后,但是这影响电机最高转速.

如果损坏一般发生在正反转换向时候, 增加换向延时, 让电机停稳后再反向, 否则换向电流很大也烧136.

综合这个电路的设计, 无论如何,现在都应该避免用有刷直流电机, 实在不行也应该用MOSFET 或者IGBT采用PWM控制速度,

网友E:
有现成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带正反转控制端口,可靠性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直流有刷电机,换向器和碳刷之间拉弧, 产生两个问题: 1,高压脉冲, 2,电流滞后电压.

第一种问题, BT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直流有刷电机,换向器和碳刷之间拉弧, 产生两个问题: 1,高压脉冲, 2,电流滞后电压.

第一种问题, BT ...

我的BT136是600v耐压值,是不是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带正反转控制端口,可靠性应该会好很多

我们也想做出来这种效果 呵呵。

网友F:
我的建议是:1、增加过零检测,和电机光栅轮检测。2、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完成开关、调压(调速)。3、后面使用继电器,并无电压时切换转向。以上可以实现斜率启动,电机和继电器寿命增长。
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大,特别是转速没有停下来,突然转向,出现很大电流和机械冲击。

网友:
电机两端不要C7。C8上要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建议是:1、增加过零检测,和电机光栅轮检测。2、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完成开关、调压(调速)。3、后面使 ...

方案已经基本定了 只能在这个上面调试了 像楼上给的使用瞬态电压抑制器的方法 应该可以解决吧 我今天买了原件 晚上想做实验试下。
我还打算在电机上串个10uh的电感

网友E:
不要搞了,单片机控制的转速不稳定,特别在带负载情况下,用模拟电路控制效果就好多了(典型ic:LM324)

网友:
想效果好,就直流电源 mos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搞了,单片机控制的转速不稳定,特别在带负载情况下,用模拟电路控制效果就好多了(典型ic:LM324) ...

我这个是模拟电路控制的转速
单片机控制的是正转还是反转
看来我的问题确实没咋描述清楚

网友E:
哦,是的,不过这电路会莫名奇怪的烧可控硅,你心里要有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是的,不过这电路会莫名奇怪的烧可控硅,你心里要有准备

你说的莫名其妙烧可控硅 是你也遇到过 还是指的我遇到的现象啊。

网友E:
以前用过同样的可控硅调速电路,元件余量及散热都选的很大了,还是单方向调速的,返修率有些地区特别高,有些地方又很好,估计跟供电质量也有关系,后来就彻底不用这电路了, 如产量不是特大,还是用低压直流电机控制较好,继电器老是切换也容易坏

网友G:
感覺你的觸發象限錯誤 , 瞬間耐衝擊電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同样的可控硅调速电路,元件余量及散热都选的很大了,还是单方向调速的,返修率有些地区特别高,有 ...

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覺你的觸發象限錯誤 , 瞬間耐衝擊電流不足

可以用简体字不 呵呵 你后面那句话我没看懂

网友(2014-03-23):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贴上你的电路图吧,我一直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没出现过你说的炸管的问题,
要是可控硅坏还 ...

请问你用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我想用5可控硅控制一个600W三相电机正反转,因怕故障率高,一直没有使用,所以想请教一下你,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