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做的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没用单片机可以在这发吗

楼主(2013-07-13):
A.前置放大电路由运放NE5532、反馈电阻、电容组成;
B.锯齿波产生电路由高速比较器LM311芯片、三极管、电容组成;
C.脉宽调制电路由高速比较器LM311组成,音频信号和锯齿波信号同时通过此比较电路会生成PWM波形,再通过由74HC86构成的电路对PWM脉冲整形;
D.H桥放大电路由IR2011驱动场效应管IRF540组成;
E.滤波电路采用电感、电容组成低通滤波电路还原声音;
F.高低音及音量调节电路由双联电位器和涤纶电容、电阻构成;
G.功率电平指示灯,二极管、发光二级管、电阻、三极管组成。

网友:
全手工的吗?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求原理图,细看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载波频率多少?
2,mono?stereo?我看到的是一个H桥带两个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载波频率多少?
2,mono?stereo?我看到的是一个H桥带两个喇叭。

是2个半桥

网友:
声音怎么样?

网友:
电子竞赛题,我也做过

网友:
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2个半桥

仔细看了看果然写着H半桥。半桥还是“H"吗?

楼主:
说实话这东西出来就是调出来的,示波器什么的都没有,上哪测频率神马的啊·····效果一般吧,但总算是有效果。全手工制作的。下面是半桥放大部分的电路图,大家说的对,的确是两个半桥。嘿嘿嘿

网友:
真是大神啊,全手工制作

网友(2013-12-14):
楼主可以上传一下电路图吗,我也在做这个,一起交流啊

网友:
真不错,D类的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2014-09-24):
好东西,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发给我我?

网友:
纯手工打造,厉害

网友(2014-11-22):
手工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略厉害,用分立元件搭D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2015-02-27):
楼主神武。
这个输出功率大概有多少W?

网友:
这年头,寸手工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