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光耦作为电源反馈回路时限流电阻如何配?

楼主(2013-07-13):
如图为用PI EXPERT输出的一个反激电源原理图,有些参数我改过,请大家只讨论光耦的限流电阻R6。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先来规定一些参数:
光耦正向导通压降:VF = 1.2V
光耦顺向极限电流:IFmax = 50mA
TL431最小工作电流:Idmin = 1mA
TL431最大工作电流:Idmax = 150mA

以下开始讨论。
网上有人说计算限流电阻时,TL431按照Vka = 2.5V计算,光耦工作电流由4~6mA就可以了。
那么计算方法是:R6 = (5-2.5-1.2)/4 ≈ 330R。

对于TL431的Vka取值我比较疑问。通过实测公司一款拓扑与该原理图一样的5V输出电源,TL431的Vka约为4V,突然将满载输出的负载切断时,Vka在下降0.5V左右,即3.5V。
什么情况才会出现Vka下降到2.5V!?此时电源输出肯定有非常大的偏差,才会使431有足够大的电流。既然有很大的偏差,还能用5V来计算吗?用5V算出来电流可能会偏小。
若不能按照5V来计算,则限流电阻怎么算?

楼主:
万能的坛友为何还没出现.....

网友A:
这个要看电源芯片的控制脚的电流范围,比如要输出5V的话,在一定的输入的电压下,则控制脚的电流一定,根据光耦特性(CTR)可以确定光耦初级的电流I,Vka=5-IR-Vop(光耦压降),只要Vka满足TL431特性就行,干嘛一定要2.5。

编辑原因:没看清LZ位

网友:
TL431上的压降突然间下降的比较低,是电源输出电压过高,也就是超调。如果希望TL431上出现短暂2.5V,可以把反激变换器的初级电感量增大,减小输出电容负载同时加大负载然后撤去负载。

网友B:
1mA足够了。
Vka下降是C11造成的,这个电容跟环路响应有关,不能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A足够了。
Vka下降是C11造成的,这个电容跟环路响应有关,不能随便改。

C11能造成Vka下降吗?C11的作用是引入极点,使幅频曲线下降从而收窄带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电源芯片的控制脚的电流范围,比如要输出5V的话,在一定的输入的电压下,则控制脚的电流一定,根据 ...

我的意思不是一定要输出2.5V的,而是如何确立变化范围,从而计算限流电阻的最小值。
关于您说的从光耦输出反推光二极管电流,我存在疑问。
拿上面原理图的TinySwitch来说,光三极管直接拉到初级地(兆欧电阻不是上拉用的,是欠压监测)控制脚在芯片内限流。光三极管是接受端,其电流无法反钳住二极管电流。
另外,输入电压一定,负载变化后反馈量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