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数字控制模块?

楼主(2013-07-13):
仿真电力电子的东西,找了半天没找到比较方便的控制模块。
PSpice里面有没有像PSim或者Simulink里面那种可编程的模块,用于对电路的控制?

网友:
完整的控制模块没有,但是pspice中有个ABM模型库(abm.olb),可以用这里面的模块自己搭。
另,对于这种模拟行为模型元件搭出来的模块(当然要有一定的规模),本身的仿真收敛性不如电子元器件搭出来的电路(比如用晶体管等搭运放);
再加上开关元件,收敛性就更不好了。

网友A:
pspice还可与simulink联合,需要用到sl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还可与simulink联合,需要用到slps

用simulink仿真速度慢成狗,用pspice控制部分不好弄,然后用psim仿真出来结果发现不对,在电容上居然有功率消耗- -|

网友:
psim中的具体仿真算法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分段线性表示非线性。
你说的这个我也碰到过,我是在simview窗口的下方点击"P“字母,本来是要看管子的损耗,无意中看到电容也有损耗。
记得点击"P"时,会显示"real power =average(v*i)",当时我觉得是因为可能这个average算法上的原因,没有深究,
打算有时间好好看看psim的user manual,从中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