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 读卡器 天线调试 文档

楼主(2013-07-13):
nxp的,适合于所有天线系统,step by step 肯定没有问题 ,必须使用网络分析仪

楼主:
附件忘了   22222222222222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忘了   2222222222222222

谢谢LZ,可是网络分析仪一般的公司么有这个咚咚哇!俺们这儿条件有限,万用表+示波器!
敢情问问,这样的装备调RC522天线,有招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可是网络分析仪一般的公司么有这个咚咚哇!俺们这儿条件有限,万用表+示波器!
敢情问问,这样的 ...

经验吧,就换电容、电阻,凭感觉走。。。

网友(2013-08-24):
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顶下,这是艺术,可不是技术;啊!

网友:
是,这个学问深,将经验。

网友(2013-10-25):
真的是靠感觉的,我通常都是拿一些可调电容,挨个试一下。

网友:
学一下怎么玩网分

网友(2014-02-09):
哎,我也只有示波器,咋调呢?

网友(2015-09-28):
外行,有个项目突然要做RFID读卡器,买了个模块,FM1702已经调通了,但是自己画的天线没反应。。。。学习学习。但是手头只有示波器,这怎么调啊。哭

网友:
楼主,可以交流交流吗?关于小信号的

网友:
其实一般用用示波器已经足够了,网分一般公司都没有,而且要用网分来调的基本是要过检的设备,我去过复旦微那边,人家也是用示波器调调,把握好几个参考点的值不会有问题的,需要的就是经验和耐心然后一点点换电容电阻调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