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nios不能在sram上运行么?

楼主(2013-07-13):
以前都是用sdram,后来因为要接外部16bit的其他设备,只能改用sram,
现在使用的是avalon tri-state-bridge来连接的sram和外部16bit设备,在线调试的时候,nios是可以运行的,不过当使用flash programmer下载到epcs里面去之后,就不能配置fpga了,用示波器测,连接epcs4的各个信号引脚持续有信号,config_done也一直为高。
尝试着直接写verilog程序,通过as模式配置到epcs,是可以在上电的时候配置fpga的。
ps:软件系统(quartus,nios ide)在同一台机器上,同一种nios,其他的板子上,下载到epcs都是可用的。不同的是,可用的那个是使用的sdram,不能用的这个是用的sram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可能在神马地方?谢谢!

网友A:
上SRAM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一下在系统库配置上是否对指向SRAM,还有在SOPC配置中是否epcs设置了RESET,异常在S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RAM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一下在系统库配置上是否对指向SRAM,还有在SOPC配置中是否epcs设置了RESET,异常 ...

配置如上图所示,请指教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ps:qII的版本是9.0sp2

网友A:
没看出问题,请把频率降到50MHz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问题,请把频率降到50MHz试试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ub和lb颠倒了。引脚调换过后,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呵呵呵,恭喜调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