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USB转8路232电路,已测试通过。

楼主(2013-07-13):
做的一个USB转8路232电路,测试版,方案是NEC_uPD720114GA+DS_FT4232H_V100,已经测试通过了。另外一部分电路是其他功能。

网友:
串口不是可以并在一起做主从接收吗,理论上有两个就够了,8个真是有点多了!

网友:
8串口工业上用,流明的自己更给力,直接8串口,USB、PHY

网友A:
楼主厉害哦,这个是PCB3D图吧? 串口在工业仪器仪表上面还是多多益善

楼主(2015-09-07):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哦,这个是PCB3D图吧? 串口在工业仪器仪表上面还是多多益善

是的,但是有些元器件的3D模型并未建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些元器件的3D模型并未建立。

楼主厉害。我不是很懂。八串口是独立的,要同时发给usb的数据或有的发有的不发怎么区分?

网友:
楼主测试过速度没有啊,八路同时工作的时候最高波特率能做到多少?

网友:
布局不错  结构合理  赞一个

网友B:
之前用过 MOXA 的 PCI 板卡,同时挂三个就有 24 个串口,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同时开几十个双工工作。

不要问我为毛这么多,问甲方去......

P.S.  超过 10 个串口以后(COM10+),上位机 API 的访问名就要改变了,有别于 COM9,详见MSDN;
P.S.2.  超过 16 个串口以后,上位机 MSCOMM 控件也爆了,微软都不再有支持,此时只能用 API 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 MOXA 的 PCI 板卡,同时挂三个就有 24 个串口,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同时开几十个双工工作。

不要 ...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 MOXA 的 PCI 板卡,同时挂三个就有 24 个串口,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同时开几十个双工工作。

不要 ...

可以突破上百个的

网友:
好牛的说啊,怎么突破的

网友:
QSerialPort表示COM192无压力。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