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 DIY 自己設計的飛控板&攝像板 使用STM32F4

楼主(2013-07-14):
最近終於拿到送回來的PCB了

飛控板一次就好了
但攝像板焊了第一片發現外部晶振不起振
只能用內部的,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幸好第二片就正常了, 外部晶振正常工作

目前部分功能還在測試中
飛控板剩下nRF, USB, ADC, PWM, CamSPI還沒測試
攝像板剩下DCMI, CamSPI, USB還沒測試

其他功能都測試過正常

設計上目前只有找到一個BUG
就是飛控板與攝像板連接的CamSPI(FFC座)會共接3V3, 感覺不安全

150樓就公開飛控版和攝像板的PCB文件

但僅供學術研究
請不要用於商業行為

**** 簡介 ************************************************

飛控板 QCopter FlyControl
.控制器 STM32F405RG 64Pin 168MHz DSP FPU
.感測器 IMU 10DOF (MPU-9150 + MS5611) // 目前暫時用買的模組替代(MPU6050+HMC5883)
.無線傳輸 nRF24L01P + PA + LNA
.儲存紀錄 SD卡,使用SDIO操作
.3個LED與1個KEY
.1個SPI接口 與攝像板連接、外擴其他裝置
.1個USB接口 與攝像板連接、外擴其他裝置
.2個ADC通道 測量電量
.12個PWM通道 連接電調、LED、PPM
.1個USART接口 可擴充GPS模組、藍芽模組、電腦傳輸RS232

攝像板 QCopter MachineVision
.控制器 STM32F407VE 100Pin 168MHz DSP FPU
.攝像頭 預計使用MT9V022或OV7725,使用DCMI操作
.儲存紀錄 SD卡,使用SDIO操作
.3個LED與1個KEY
.1個SPI接口 與飛控板連接、外擴其他裝置
.1個USB接口 與飛控板連接、外擴其他裝置
.7個PWM通道 連接LED、伺服馬達、超音波
.1個FSMC接口 可連接TFT、RAM

**** 設計的PCB ************************************************

飛控板

攝像板

**** 拿到的PCB ************************************************

**** 焊好的板子 ************************************************

**** ReferenceManual *******************************************

**** 測試的程式 ************************************************

飛控板 // ADC, PWM, nRF 還沒實際測過

攝像板 // DCMI 還沒實際測過

楼主:
補一下IMU的資料

之前設計的
MS5611有了
不過一直沒買MPU9150
實在不便宜
也不太好焊

實際測試過了
這片可以兼容MPU6050

Project

楼主:
在測PWM時發現時脈不對

最後想到最近更新固件庫時
忘了更改
stm32f4xx.h
system_stm32f4xx
裡的時脈(( 預設是25MHz

所以重新上傳改成8M的測試

飛控板  // 剩下CamSPI & USB

攝像板  // 剩下CamSPI & USB & DCMI

楼主:
飛行紀錄器的程式

預計功能:
紀錄傳感器讀取的資料、姿態、GPS、指令、操作...

目前傳感器400Hz取樣
每128筆資料紀錄一次(寫入SD卡內)

這個程式只有紀錄加速度計的X軸資料

因為太多的話會有記憶體問題
所以暫時先用一筆作紀錄

**************

目前設定DAT檔的資料格式

將SD卡建立的BLACKBOX.DAT檔放至Matlab資料夾下
運行SensorDataPrint.m
即可看到紀錄的波形

楼主:
自己做的四軸
雖然之前發過, 不過似乎不容易看到
所以就在放一次吧
希望能對做四軸所幫助

目前免強可以平衡
離懸停來有一段距離

***** 圖片 ********************************

***** 程式&文件 ********************************

楼主:
整理好CamSPI了

使用SPI+DMA傳輸

Msater--QCopterFC
Slave----QCopterMV

細部的指令尚未設計

簡單的DEMO程序
改自官方的Example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以下是PCB的Project
使用Altium Designer 13做的

1.0版是送洗過的
除了USB還沒有完成測試外
其他都沒有問題

1.1版是在CamSPI上的Vcc加上了0R的電阻
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上
沒有送洗過, 不過應該是沒有問題

資料在GitHub也有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

最後還是希望不要拿來營利

楼主:
DCMI已經測試完成了
可以正常運作

螢幕是奮鬥的4.3吋屏SSD1963
攝像頭是OV7725 guanfu_wang那買的
移植提供的DI_Sensor

之後還要測試下MT9V022

楼主:
簡單的照相機
使用OV7725
16Bit Bitmap輸出

不過目前顏色怪怪的
可能是16Bit Bitmap的問題

實拍圖

Code

楼主(2013-12-17):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主,我刚刚开始学习四轴的设计,今年大三,对四轴非常感兴趣,觉得您的方案很好,已经打了您的板子, ...

主要就是多看、多聽、多學、多想、多花時間,沒有甚麼捷徑。

自製的遙控器是直接焊洞洞板的,沒有另外畫電路圖。

關於遙控器的部分可以參考
程式部分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uadcopter
電路部分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temp_QCopterRemoteControl

連結二是之前設計 Layout 的遙控器,不過因為電源和體積問題,就沒有上傳論壇,
可以直接送洗,不過要注意的是乙太網路部分目前有 Bug ( I/O 的正負 LAY 反了 ),
不焊 W5500 還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若不急的話,
目前正在製作最新的遙控器 QCopterRemoteControl,
已送廠,預計 12/19、12/20 就可以拿到 PCB,
等測試完成後會再開源上傳到論壇。

連結 https://github.com/Hom19910422/QCopterRemoteControl

*** 遙控器規格 ***
控制器  : STM32F407V 100Pin 168MHz DSP FPU
顯示器  : TFT_3.5-inch ( 3.5" 480*320 ),使用 FSMC 操作
感測器  : IMU 6-DOF ( MPU-6050 )
儲存紀錄 : SD 卡,使用 SDIO 操作
無線傳輸 : nRF24L01P + PA + LNA
乙太網路 : W5500,使用 SPI 操作
外接介面 : 1*SPI ( FFC16 ) 、1*USB ( Micro ) 、1*UART、1*I2C/CAN
PCB 尺寸 : 155 * 60mm

网友B(2013-07-14):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你的3d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你的3d库?

正在上傳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上傳中

thank you

楼主:
自己用的3D Librery
還有些還沒整理好

基於Altium Designer的3D Library

网友:
很不错哎,赞一个。

网友:
做得漂亮,一定要顶

网友C:
这个板子在哪里打的?不收拼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在哪里打的?不收拼版费?

台灣的EASY PCB
http://easypcbblog.blogspot.tw/p/pcb.html

"併一種"約300台幣, 同種不算併板
沉金+飛針 10片(送來12片) 是2400台幣

之前洗過
感覺品質還蠻好的

网友:
仁兄一直致力于基于光流技术的四旋翼研究,顶一个啊~

网友D:
能有光流就好了,这飞控成本不低啊   f4和 计划的9150就要rmb100多了,5611也不便宜,不过顶,喜欢这个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有光流就好了,这飞控成本不低啊   f4和 计划的9150就要rmb100多了,5611也不便宜,不过顶,喜欢这个高级 ...

目前沒有打算要販賣或商業行為
所以不太考慮成本
主要是拿來做研究和學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打算要販賣或商業行為
所以不太考慮成本
主要是拿來做研究和學習的 ...

楼主有心了,支持~

网友E:
弱弱的问下你的用什么花的pcb,我是用protel画,我想用protel做单面板,安装孔怎么弄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超精致超规范的说 严重顶起

网友F:
这个真心不错,记得以前有人就发过好像,应该就是LZ吧

网友G:
楼主是宝岛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你的用什么花的pcb,我是用protel画,我想用protel做单面板,安装孔怎么弄啊,求大神指点 ...

用AD13畫的
安裝孔可以下載前面上傳的Library
裡面有M3的螺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心不错,记得以前有人就发过好像,应该就是LZ吧

自己設計的
近一個月才開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宝岛的呀?

是阿

网友F:
想请教一下LZ,那个分配引脚的图是用什么做的,感觉这样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下LZ,那个分配引脚的图是用什么做的,感觉这样很清晰

用EXCEL做的
上傳下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放出PCB文件啊

网友I:
PCB做得比我好多了!同求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放出PCB文件啊

150樓就公開飛控版和攝像板的PCB文件

但僅供學術研究
請不要用於商業行為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B做得比我好多了!同求PCB文件!

150樓就公開飛控版和攝像板的PCB文件

但僅供學術研究
請不要用於商業行為

网友:
nice !!!! 继续开源吧,楼主

网友J:
給力, 有px4 的感覺

网友K:
不知道摄像能不能回传?

网友:
够标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摄像能不能回传?

回傳飛控板嗎?

有設計SPI(FFC座)和USB接口
可以送回飛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給力, 有px4 的感覺

有參考它的設計
重新設計一片適合我的研究的

网友:
好久没见如此精神的帖子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最近一直在学习相关知识,长期关注中,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再加一层楼

网友:
积极响应,顶到150!

网友L:
帮顶一下,希望作者安装好后,放些实测的图片来看看。

网友:
帮顶一个1/15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帮顶一下,希望作者安装好后,放些实测的图片来看看。

一定會的

目前硬件都完成了
正在測試各部分功能

飛控板比較簡單
因為之前寫過
所以移植就好

攝像板就比較麻煩
新的攝像頭
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楼主:
今天就先將飛控板的nRF, ADC, PWM完成測試
再將之前寫的傳感器數據紀錄功能移植吧

放暑假就是比較輕鬆

网友M:
楼主应该是大学的,对于飞行来说,路还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应该是大学的,对于飞行来说,路还很长

是阿
要學的還很多

网友:
这个做的真好看

网友N:
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是存储在sd卡里还是实时传输?
这个真心漂亮,Good job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是存储在sd卡里还是实时传输?
这个真心漂亮,Good job !

都可以

用在飛控板上的話
打算先將讀到的影像作處理
再將資訊傳至飛控板

若僅只是攝像用
沒螢幕就存SD卡
有螢幕就直接顯示

楼主:
剛要測CamSPI時發現
買的線是同向(正正)的
沒辦法將飛控板和攝像板接在一起
所以CamSPI需要等買線之後再測試了

网友:
强帖留名!150楼估计很快就到

网友:
看起来蛮有意思的。能不能到150啊

楼主:
今天買了正反的線
經過下午的一翻奮鬥
已經完成CamSPI了
晚點整理上傳

网友:
楼主强大,帮顶!期待实物测试图!

网友O:
楼主大大就是google code上Qcopter那位项目所有人吧!膜拜!之前有参考你的代码,在此谢过。

看摄像头和视觉板的配置是要仿照苏黎世理工的那块px4flow吗?十分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大就是google code上Qcopter那位项目所有人吧!膜拜!之前有参考你的代码,在此谢过。

看摄像头和视 ...

概念是參考px4flow的
除了光流外, 也可以做其他的影像處理
但主要是為飛行器或是其他載具提供一個機械視覺
比較容易做更多的應用

网友O:
虽然之前看过,还是想说,做工和界面好顶赞!

我也有用f4+micron的摄像头做一些图像处理和跟踪应用

希望有机会能和大大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虽然之前看过,还是想说,做工和界面好顶赞!

我也有用f4+micron的摄像头做一些图像处理和跟踪应用

謝謝

影像處理最近才開始
是個初學者, 需要學的還很多

网友P:
楼主难道没碰到I2C的悲剧?你的TESTIMU代码里,DMA中断优先级是最高的,I2C1_Send_DMA_IRQ里又是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TF)),在最高优先级的中断里用延时等待??

网友:
赞一个,确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难道没碰到I2C的悲剧?你的TESTIMU代码里,DMA中断优先级是最高的,I2C1_Send_DMA_IRQ里又是while(!I2C ...

Code主要是從官方Example改過來的

以四軸來說
我認為取得資料是最優先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設成最優先是沒有什麼太大困擾

至於延遲的話
如果I2C不正常運作的話就會卡住
若是正常運作的話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實際運作上倒沒有因為I2C讀取出過問題
反而是nRF的收發有時候會卡住

网友Q:
超爱四轴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超爱四轴的遥控器~~

謝謝

這個是第四版, 之前做了三個
最後才改成這樣的

第一個 → 使用STM32F103V,搖桿、按鍵,沒有螢幕
第二個 → 使用STM32F103V,搖桿、按鍵,螢幕
第三個 → 使用STM32F407V,搖桿、按鍵,螢幕
第四個 → 使用STM32F407V,搖桿、按鍵,滑動電阻,螢幕

做這個實在很費時
運氣好一次就成功
運氣不好就要一直deBug

所以之後打算用洗的

网友P:
最优先的应当是PPM信号输入。
传感器值,如果使用FIFO,是可以延后很久的。
I2C正常的BTF,应该会延迟一个字节周期,400kHz大概是23us。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获取PPM脉宽,如果是EXTI,I2C中断里延迟23us,外部PPM输入信号的周期就有可能延迟23us。
23us,对几百us的ppm脉宽来说不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优先的应当是PPM信号输入。
传感器值,如果使用FIFO,是可以延后很久的。
I2C正常的BTF,应该会延迟一个 ...

不是使用市面上的遙控器
是使用nRF24L01P+PA+LNA的模塊
透過SPI來讀寫
獲取控制訊號
並將傳感器資料回傳遙控器做顯示

网友:
高手辈出,狠好!顶一楼!

楼主:
現在除了USB和攝像板的DCMI還沒有完成測試外
其他都完成測試了

因為第一次用MT9V022
需要花些時間看datasheet
所以打算先移植舊的飛控程序

网友:
顶一下,顺便抢个100楼。

网友:
楼层已经三位数了,大伙加油!!!!

楼主:
因為大四軸結構的螺絲越鎖越不緊
所以今天把他拆了

換成之前買的CSL X450
但沒想到座跟我的無刷-朗宇X2212(kv980)
居然不合, 偏了一點...
還需要加工或是買新的...

應為有點晚, 所以明天再補圖

网友:
顶一层,顺便标记一下

网友:
好樣的,加一層。

网友:
加一楼,150,,

网友:
这个给力! 顶起

网友:
给力的帖子,顶起

楼主:
新的四軸結構CSL X450

但很悲劇的
馬達座無法使用

黑色的為朗宇的座
無法裝至CSL X450的座

手上只有鑽孔機
加工了一下, 發現很難加工...

所以只好等到有錢再買電機座或是其他結構了

下面是新移植的飛控程序
功能還不完全

网友:
非常非常漂亮!

网友:
PX4的兄弟有没有!!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個是第四版, 之前做了三個

向你学习了

楼主:
論壇上似乎很少關於影像的資料
也由於沒有相關基礎, 英文不太好
所以MT9V022的進度較為緩慢

以下是測試的結果

手從鏡頭前移過
可以看到螢幕也有類似的東西移過
不過沒辦法清晰顯示
感覺是寄存器設定或是格式的問題
所以還在看datasheet

目前在理解
R0x05 Horizontal Blanking
R0x06 Vertical Blanking
這兩個的設定

以下是MT9V022 datasheet
感覺沒說得很清楚
連部分的資料都要註冊才可以下載

順便補充一下
之前不太了解的Binning
截自http://www.ccd.com/ccd103.html

网友R:
ov7725应该会快点,有stm32f4的dcmi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ov7725应该会快点,有stm32f4的dcmi代码的

有這打算
不過目前手邊沒有OV7725
要等到下禮拜三才拿的到

网友:
的确佩服,感谢分享。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這打算
不過目前手邊沒有OV7725
要等到下禮拜三才拿的到

建议用这个淘宝搜索"ov7725 120"
比较小巧,120度广角,本来智能车比赛选这个的,可惜当年时间不够

网友S:
那还不如用ov7670模组,比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R:
建议用这个淘宝搜索"ov7725 120"
比较小巧,120度广角,本来智能车比赛选这个的,可惜当年时间不够{:titter: ...

OV7725同學有
打算借來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还不如用ov7670模组,比这小

这个略大,主要是广角优势~~

网友:
画的很漂亮啊,这个必须顶

网友:
就差一点了 大家加把劲

网友T:
谢谢分享,看看,学习一下。。最近想弄个四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分享,看看,学习一下。。最近想弄个四轴玩玩。。

不錯喔
不過大四軸就是要米
小四軸比較省

网友:
顶你一下  感谢分享  好人一个

网友U:
这个飞控板性能不错,使用全浮点运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飞控板性能不错,使用全浮点运算吗

STM32F4 使用Cortex-M4
有浮點速運算單元FPU
應該是單精度的

開了FPU
計算四元數和三角函數會快很多

网友:
关注视觉模块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大家一起研究学习

网友:
顶到142,还有八帖,楼下继续。

网友V:
有没有UCOSII+UCGUI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UCOSII+UCGUI模板?

目前沒有做OS

网友:
期待开源板子啊

网友:
一定要亲眼见证150楼的诞生 灭哈哈哈哈哈

网友W:
不知道用楼主的飞控画个小四轴板子用的爽不爽 再把另一个帖子的wifi混进来 啧啧 绝了

网友:
关注lz    我也准备弄   F4 +  MT9V034

网友X:
楼主台湾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知道用楼主的飞控画个小四轴板子用的爽不爽 再把另一个帖子的wifi混进来 啧啧 绝了 ...

跟別人拿了台330mm的四軸先來做
目前組裝好了
剩下完成飛控的移植和PID的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台湾人士?

是阿

网友:
谢谢楼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网友Y:
楼主和我最初的想法一样,如果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能传到电脑就好了。我现在准备考研,没时间做了

网友Z:
这个真的做的不错,感觉LZ做事好认真,花了不少功夫。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和我最初的想法一样,如果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能传到电脑就好了。我现在准备考研,没时间做了 ...

透過USB應該是做得到的
不過沒做過USB
所以要弄得話比較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真的做的不错,感觉LZ做事好认真,花了不少功夫。支持。

謝謝

网友Y:
引用 楼主:
透過USB應該是做得到的
不過沒做過USB
所以要弄得話比較花時間

可以用24L01无线传输啊,野火的板子已经能实现此功能了,它也用于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测试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3D Librery
還有些還沒整理好

PCB_Connector 已经损坏了,另外这个项目所用的无线传输是现成的模块吗?型号?还是自己作的?另外电调方面也是成熟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可以用24L01无线传输啊,野火的板子已经能实现此功能了,它也用于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测试了 ...

攝像板沒打算無線傳輸影像
但是要的話可以透過CamSPI的接口(SPI+2*GPIO)連接nRF

楼主:
引用 网友Z:
PCB_Connector 已经损坏了,另外这个项目所用的无线传输是现成的模块吗?型号?还是自己作的?另外电调方 ...

PCB_Connector
剛剛重新下載過
可以開啟的

無線傳輸和電調是買現成的

電調:好盈SKY WORKER 40A
無線傳輸:nRF24L01P
淘寶買的, 搜尋"貼片無線模塊"
應該找的到

网友:
4轴疯狂全世界啊

网友:
楼主这贴太给力了!继续顶

网友:
楼主v5 有了楼主这个帖子 四轴的F4时代指日可待啊

网友AA:
PCB是沉金的啊,价钱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A:
PCB是沉金的啊,价钱如何??

前面有提到

台灣的EASY PCB
http://easypcbblog.blogspot.tw/p/pcb.html

"併一種"約300台幣, 同種不算併板
沉金+飛針 10片(送來12片) 是2400台幣

之前洗過
感覺品質還蠻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有提到

台灣的EASY PCB

谢谢楼主啊。

网友:
多谢分享,最近准备弄一套自己玩玩,到时候请多多指教

网友:
多谢lZ分享,我也想打样一些板回来玩玩,新手,现在高手的基础上玩玩

网友:
150樓就公開飛控版和攝像板的PCB文件

网友AB:
NRF204l还能设计到板子上,真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B:
NRF204l还能设计到板子上,真心厉害

用的是nRF24L01P
是買現成的模塊, 不是自己設計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PCB_Connector
剛剛重新下載過
可以開啟的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下载后发现提示这个文件已经损坏,打开后全是空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下载后发现提示这个文件已经损坏,打开后全是空的里面。 ...

Library3D是分割的壓縮檔
需要兩個都下載
才可以解壓縮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下载后发现提示这个文件已经损坏,打开后全是空的里面。 ...

再重新上傳一次
分開的

网友:
现在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Z:
用了楼主的库,效果还不错。

网友:
板子好漂亮。。LZ更帅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用了楼主的库,效果还不错。

應該只有用到排針吧

网友:
这个芯片据说很强悍,楼主分享的是好东西,顶起

网友:
楼主简直太帅了,帅的酷毙了

网友(2013-09-24):
顶起来,打算转向stm32

网友:
楼主很用心,做的也漂亮,支持

网友:
非常好,很不错,感谢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是阿

楼主跳墙过来的啊?看来开源无处不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C:
楼主跳墙过来的啊?看来开源无处不在

楼主,你有扣扣吗    腾讯的qq,加一下啊,台湾电子产业应该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有扣扣吗    腾讯的qq,加一下啊,台湾电子产业应该很强的

跳牆過來?
這裡直接連就可以了

沒在用 QQ 等軟件
有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在這邊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