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 DPO2014与计算机连接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楼主(2013-07-14):
手头有台DPO2014示波器,但是没有光盘,想通过usb与笔记本连接采集数据,不知道需要什么软件支持,有知道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NI的Signal Express,TDS2000/3000是支持的,DPO2000不确定,链接如下: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 ... EB2482571BD002B1246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LabVIEW,自己开发一个最适合自己应用场合的采集软件,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的Signal Express,TDS2000/3000是支持的,DPO2000不确定,链接如下: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 ...

谢谢楼上的链接,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吧,我想要的是示波器与笔记本链接时提示安装的那个usb驱动,通过这个将示波器记录的数据保存到笔记本上,后续用excel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链接,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吧,我想要的是示波器与笔记本链接时提示安装的那个usb驱动,通过这 ...

哦,那就是这个了,NI-VISA
http://sine.ni.com/psp/app/doc/p/id/psp-411

完整版的有几百兆,另外有一个精简版的NI-VISA RUNTIME,只有几十兆,一般使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