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模拟比较器跟AVR的功能和配置方法一样吗?

楼主(2013-07-14):
LGT的模拟比较器跟AVR的功能和配置方法一样吗?谢谢了,对LGT感兴趣了

网友:
去看手册 只有ACSR DIDR1 两个寄存器 而已  配置很简单

网友:
LGT8F88A的比较器是和M88的兼容的, 支持内部参考,可以通过ADC的输入MUX扩展比较通道

网友:
LGT8F88这个上架了吗

网友A:
已经上架了, 阿莫邮购部里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上架了, 阿莫邮购部里有~

是否会有SSOP24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会有SSOP24封装的?

SSOP28的如何? 设计之初没有SSOP24的计划。

网友B:
LGT8F88A,数据手册没看到电气参数描述,ADC和比较器的输入阻抗是否已经是高阻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T8F88A,数据手册没看到电气参数描述,ADC和比较器的输入阻抗是否已经是高阻抗的了? ...

因为有些电气特性没确定, 所以还没有更新到目前的数据手册上, 计划是量产测试后更新。

ADC、AC的输入阻抗我们测试过, 10MOh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