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用51单片机产生3路pwm波

楼主(2013-07-14):
要求:
波形占空比1~100可调,步长《10%
波形频率可调100Hz~10kHz

网友A:
基本不可能。。。曾经用过老妖的1T片子跑过单路12K的PWM,忘记是8位还是9位精度了,用了2个定时器,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可能。。。曾经用过老妖的1T片子跑过单路12K的PWM,忘记是8位还是9位精度了,用了2个定时器,其他什 ...

1T的不是声称自带PWM控制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的不是声称自带PWM控制器么?

貌似自带的是8位精度的吧,而且频率太低了,然后就用了2个定时器写程序来输出PWM。。。具体忘记了,都2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51那种一般的基本不行吧,如果不自带PWM输出功能,靠软件来,基本不可能,增强型的精度太低了,固定的几个频率,不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
推荐STM8,很强大,又便宜

楼主:
虽然听不懂,但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
很多51带了PCA,比如C8051Fxxx系列等,有四路PWM输出,但不是8位就是16位,又没有计数器复位值寄存器(CRR),所以输出频率只有有限的几个固定值,占空比倒是可以四个通道任意调节
感觉51做这种任意频率PWM几乎不可能,固定频率任意占空比:可行。

网友:
STM8S 性价比多高,功能还强大。  想不明白  为啥非得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