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穿戴设备开发板nRF51822-AK主要特性已全部完成进入...

楼主(2013-07-14):
里程碑!穿戴设备开发板nRF51822-AK主要特性已全部完成,现在进入预售阶段!
需要预订者请跟帖,标准格式:“我要预订“。
接下来会开展一个Hack fitbit Flex的开源活动,fitbit Flex介绍:http://www.36kr.com/p/203062.html

背景:
1 有没有人有兴趣DIY一个可穿戴设备?: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645-1-1.html
2 花了我600大洋的原装nRF51822-EK开箱,顺带与CC2540的简单比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068-1-1.html
3 为了DIY穿戴设备,做个全面超越官方开发板的nRF51822-AK开发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244-1-1.html

特性:

  • 兼容官方nRF51822-EK PCA10001.
  • 兼容2.4 GHz nRF24L 系列芯片
  • 支持Bluetooth low energy
  • 用于电流检测的Current Shunt Monitor (CSM)
  • PCB印制天线
  • 加速度计
  • 陀螺仪
  • 微型震动马达
  • 五个独立可编程LED
  • 两个用户按键
  • 标准的10pin SWD调试接口(普通Jlink即可)
  • 支持iOS应用

项目进展
2013年7月14日,PCB布局完成,项目正式启动预售,预计2-3周内发货。 nRF51822-AK定价98元,定金30元,首批限量30套。

2013年7月13日,加入微型震动马达,用于通知用户。A1442驱动芯片可以轻柔的启动马达,提升了用户体验,也避免了开关噪声和EMi辐射。 A1442是一款低压的全桥无刷电机驱动器。具有轻柔转换,节省电量,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多种功能。 专为直流震动马达优化的A1442,常用与蜂窝电话,游戏手柄,电动牙刷等设备。穿戴设备的重要特性就是要轻柔的提醒,而又不打扰用户。震动马达摸底触摸的感觉,看来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https://gitcafe.com/overheat1984 ... /blob/master/X3.png

三个重要的基本特性全部公布,分别是:六轴加速度计陀螺仪,电流并联测量器(CSM),轻柔震动马达。明天正式开始布局,看起来一切顺利!

2013年7月12日,加入电流并联监测器。 有时我们为了很炫的功能会忘了最基本的东西。nRF51822-AK是一款穿戴设备开发板,功耗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有了这个特性可以很方便,很准确的测量出系统功耗。 别看才是个4脚小芯片,100片的价格要5元/片呢。 https://gitcafe.com/overheat1984 ... /blob/master/X2.png

明天公布最后一个特性,就开始布局布线,准备投板。最后,欢迎几天加入的两位新朋友alanmiller和fredqian。

2013年7月11日,更新进度计划,https://gitcafe.com/overheat1984 ... lob/master/plan.png 。投板时间提前一周多,预计在下周四左右。尽量保证大家尽早拿到开发板,然后共同编写软件。目前,软件前期任务请wym85511多操心,USB Dongle的设计“怺逺 海子”正在研究。 今天公布了X1特性:https://gitcafe.com/overheat1984/nRF51822_STUDY/wiki/Feature_X1

2013年7月10日,由于wym85511的帮助,下载到MPU-6050的全部资料,并且根据资料完善了原理图。另外,欢迎爱电子1122 以现金方式预订nRF51822-AK。

2013年7月9日,六轴加速度计陀螺仪MPU-6050已经顺丰到手。请看开箱报告,明天准备调试。另外,特别感谢wym85511帮助一起调试MPU-6050。

2013年7月8日,确定将三轴加速度计升级成六轴加速度计、陀螺仪,采用MPU-6050。目前已经采购该模块一个和样片20片。保证第一批预订者最早拿到开发板。

2013年7月7日,nRF51822-AK正式在amobbs上开放预订,定金300莫元。几小时内就有13名网友支持,非常感谢!但是,由于被怀疑是广告贴预订贴被删,此事正在沟通。

预计进度

预计2,3周内发货

网友:
顶一下,赶上沙发了。
我要预定。
期待着。

网友:
要弄个支付连接吗?

网友A:
提醒LZ一下,像那种插排,以后可能要多次插拔的,插针最好做成过孔的,这样虽然焊接难点,但是绝对比这种SMT的针要可靠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LZ一下,像那种插排,以后可能要多次插拔的,插针最好做成过孔的,这样虽然焊接难点,但是绝对比这种SM ...

好的,感谢!

网友:
我预定,是淘宝的链接地址吗?

楼主:
谢谢各位,出去跑步了。一会回来。

网友:
我要预订!

网友:
楼主说干就干了啊,看起来不错,赞!

网友:
价格多少呢?合适我就预定了~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再次顶一下···

网友:
我要预定,怎么付款?

网友:
我要一套、之前说68+300磨圆吗

楼主:
跑步回来了~~
秀下今天跑(走)步的成绩。

网友:
我要预订

网友:
我要預訂

网友B:
2032电池驱动震动电机是找死 根本懂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2电池驱动震动电机是找死 根本懂不了的,

看看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7-06-1

fiitbit flex的拆卸,我每天都带着它,它会在我运动到目标的时候震动提醒我。也会在我设定的闹钟到时间的时候,轻柔震动叫醒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7-06-1

fiitbit flex的拆卸,我每天都带着它,它会在我运动 ...

人家上的是小锂电,你不信就买遍市场上所有纽扣电池试试,小锂电没问题

网友B:
不建议使用纽扣,去掉那个封装,上个小锂电才是正道,否则那个纽扣电池就是个摆设?待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纽扣,去掉那个封装,上个小锂电才是正道,否则那个纽扣电池就是个摆设?待机用 ...

纽扣电池的容量是210mAh,同体积应该是比较大容量的。我也考虑过锂电池,不过没有现成合适的。另外,开发板有外部供电的插针,普通电池和小锂电都能使用。

小锂电有推荐的吗?

另外,我用了一个手机上驱动震动的芯片A1442.他的datasheet上显示,供电在2~4.2V就可以,应用电路也没有指名要锂电池。

网友B:
纽扣电池持续供电的电流貌似都比较小,如果有大的也可能比较贵

网友:
我要预订!楼主动作真快啊!

网友:
这种扁形的震动电机比小电机加偏心锤的还不好驱动,需要电流更大,带芯片的我没实验过,你自己做下实验在画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持续供电的电流貌似都比较小,如果有大的也可能比较贵

看到一种3.7V可充电的纽扣电池LIR2032,不过容量只剩下40mAh了。

网友:
容量和可输出持续电流并无直接关系,震动电机绝对的耗电大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的容量是210mAh,同体积应该是比较大容量的。我也考虑过锂电池,不过没有现成合适的。另外,开发 ...

楼主给的截图看,只考虑了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和电流,那么震动电机的功率也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
之前的300磨圆 是算已经预订了吗?

网友:
我要预定

楼主:
好多夜猫子啊,都已经发了站内短信。

另外,谁能提供芯片的低价货源,现在物料成本有点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的截图看,只考虑了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和电流,那么震动电机的功率也是不容忽视的 ...

是的,手头没有相关器件,目前无法做测试。

不过,我打算用iPhone 4S上的震动单元,功耗应该不大。

网友:
解决支持,现在忙,等下一版再定。

网友D:
交300莫元就算预定?

网友:
LZ手脚真快,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300莫元就算预定?

现在需要预交30元。

网友:
我也要预订!自己在玩Fitbit Flex

网友:
CR2032的峰值电流、持续电流,lz需要仔细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E:
刚查了一下主控芯片是蓝牙4.0的,请教下楼主该芯片能支持连接我们现在带2.x的蓝牙的笔记本或者手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查了一下主控芯片是蓝牙4.0的,请教下楼主该芯片能支持连接我们现在带2.x的蓝牙的笔记本或者手机吗 ...

不支持,赶紧找个ble的手机或者平板吧,哈哈哈哈

网友F:
现在很多手机已经带有蓝牙4.0的硬件,ios可以,android现在只有samsung的s3和s4支持的比较好,其它的都不太好,android4.3据说原生支持ble,但是还没有公布,不过htc的android4.3手机已经发布了,应该不会太远公布了。

网友:
现在预订怎么交定金?

网友:
个人比较看好51822,和2540和1000系列比都有优势,但是不知道技术支持如何?noridc的支持一直不太积极。

网友:
ble是BT4.0的一部分,如果是单模芯片,那么只能和bt4.0smart和smart ready通信,和3.0以下版本不兼容,但是双模的可以,51822是单模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的容量是210mAh,同体积应该是比较大容量的。我也考虑过锂电池,不过没有现成合适的。另外,开发 ...

我这边有37mm*10mm*19mm的锂电池60mah。容量够么?

网友:
表示“我要预定”一下 ,如何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有37mm*10mm*19mm的锂电池60mah。容量够么?

容量比较富裕了,什么价格?有资料吗?

另外,还有没有更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手机已经带有蓝牙4.0的硬件,ios可以,android现在只有samsung的s3和s4支持的比较好,其它的都不太 ...

的确有研究!

是的,BLE需要较新的手机才能支持。nordic的nRF51822才是去年10月发布的,不过玩电子的不就得站在前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比较富裕了,什么价格?有资料吗?

另外,还有没有更小一点的?

有更小的,但是没有量的话,供应商不会接单的。另外给你回邮件了。您看下

网友:
你板子这么大,可以选择大一点的锂电池,如果做小的话在考虑定制电池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现在考虑电池的问题,

网友:
纽扣电池提供的峰值电流够吗,没研究过,不清楚,但是锂电池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我现在没有莫元,直接交定金行不,怎么交?麻烦跟我联系,我没权给你短信。

网友F:
另外,你之前做过无线的硬件吗,蓝牙天线部分的匹配有么有做?

网友H:
已发莫元认领贴预订,请overheat查收!

网友:
我要预定。

网友:
以前发莫元认领的,现在还算数吗?

网友I:
同ls,lz也没有个捅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研究!

是的,BLE需要较新的手机才能支持。nordic的nRF51822才是去年10月发布的,不过玩电子的不 ...

我要预订 哪里付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你之前做过无线的硬件吗,蓝牙天线部分的匹配有么有做?

nordic官方有一个ANT的制作软件,有product key就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发莫元认领贴预订,请overheat查收!

现在不接受莫元预订了。淘宝预定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066213304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ls,lz也没有个捅鸡!

确认付款的我每天都会发邮件通知每日进度,如果你已经付款但是没有收到邮件提醒的话,请通知我。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认付款的我每天都会发邮件通知每日进度,如果你已经付款但是没有收到邮件提醒的话,请通知我。 ...

悬赏的那个算不算付款?没有看到你的邮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悬赏的那个算不算付款?没有看到你的邮件啊!

你的确是第一批悬赏的用户,不过你没有确认。

确认后,请把你的邮箱地址,站内短信给我。

网友B:
没见音频怎么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付款的我每天都会发邮件通知每日进度,如果你已经付款但是没有收到邮件提醒的话,请通知我。 ...

哦哦,不知道预订方式的,淘宝已经拍下,怎么确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音频怎么传

BLE(bluetooth low energy)的特性是低功耗模式,电池供电能待机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不能传输音频。如果要传输音频,我想可以使用它与nRF24系列通信的能力来传输。

简单的说蓝牙4.0芯片有两种:
  • (高速的)Bluetooth SMART Ready indicates a dual-mode device - typically a laptop or smartphone - which operates with both Classic and LE Bluetooth peripherals.
  • (低速的)Bluetooth SMART indicates an LE-only device - typically a battery-operated sensor - which requires either a SMART Ready or another SMART device in order to function.

关于低速的BLE的介绍,请看:
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7-15

Bluetooth SMART Ready用在笔记本,手机等设备上功能齐全,相对BLE功耗较高,也较贵。
Bluetooth SMART用在低功耗设备上,也就是nRF51822用的蓝牙标准。

网友:
楼主投板了吗?我已经定了一套,就能板子了

网友F:
我已经预定了,但是我现在没权给你发短信,麻烦你联系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预定了,但是我现在没权给你发短信,麻烦你联系我,谢谢。

可以通过旺旺告诉我。

网友:
楼主旺旺是多少啊?我还发不了短信,也不知道旺旺。
另外,楼主有51822的寄存器资料吗?官方站上居然没找到。

网友F:
楼主,你的板子怎么调试呢,用jlink v8山寨版能调试仿真吗?

网友F:
有没有usb dongle?要不然怎么接pc。

网友:
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淘宝上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板子怎么调试呢,用jlink v8山寨版能调试仿真吗?

是的,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usb dongle?要不然怎么接pc。

USB Dongle正在开发中,现阶段可以用手机连接。

网友:
我要预订 ,怎么付定金?

网友J:
穿戴,成品要防水,几度水。防静电,多少kv,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穿戴,成品要防水,几度水。防静电,多少kv,跌落。

现在还是开发板,后续是成品。

到时候,一定要多提意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开发板,后续是成品。

到时候,一定要多提意见啊!

嗯,加油,稳,快

网友:
如果能用jink那就最好了,usb dongle你想怎么做?

网友F:
最好能用nordic的调试软件,不然还是不方便

网友:
楼主,我的给留一套哈,没想到进度这么快,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用nordic的调试软件,不然还是不方便

调试方式上会尽量兼容,板子出来后会有相应的配套教程。

网友:
居然赶上一个新东西
那就
我要预订。
谢谢谢谢。

网友F:
usb dongle是借用jlink芯片的usb,能不能加一个cp2102芯片兼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dongle是借用jlink芯片的usb,能不能加一个cp2102芯片兼容呢?

官方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单片集成了USB to UART和Jlink。除非能够hack一个,否则联系segger购买的话,成本应该会很高。

网友F:
是的,不清楚51822的uart经过jlink-ob是不是透传,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用一个cp2102就行了,不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清楚51822的uart经过jlink-ob是不是透传,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用一个cp2102就行了,不是就麻烦了 ...

即使是透传的话,也只有一个USB口啊。
jlink和cp2102同时连上,还需要一个hub吧?

网友:
这芯片好买不?如果好买也定一个好了。

楼主:
我定了1K的量。

网友:
不用呀,pc有2个usb不就行了?

网友:
你在哪家定的?现在就定1k是不是早了点。

网友:
现在我不确定51822的uart经过cp2102接pc,nordic调试软件能不能识别?

网友F:
jlink-ob接51822的uart,内部做了一个usb to uart的bridge,但是是不是透传不能确定

网友K:
overheat,我好像重复预订了。。。我开始用了莫元预订成功了。刚才趴桌子上刚睡醒,想上来看看进展,迷迷糊糊的了看到个你贴的淘宝链接,没看清楚,以为是预订后的用户要补齐余款呢,于是就拍下付了30块,现在突然发现预订重复付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jlink-ob接51822的uart,内部做了一个usb to uart的bridge,但是是不是透传不能确定

我接下来还有很多计划,所以索性多定了点。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比X宝上价格低。

官方识别的问题的确要研究一下,透传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官方识别的是jlink-ob的序列号。

不过,样例只是样例而已,总有解决或者替代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overheat,我好像重复预订了。。。我开始用了莫元预订成功了。刚才趴桌子上刚睡醒,想上来看看进展,迷迷糊 ...

没事的,说明情况我会再最后余款里合并计算的。

不会多收的。

楼主:
nRF51822-AK的支持者,
今日进展:
2013年7月17日,PCB已经打样5块,预计5天完成,完成后顺丰寄回来调试。另外,感谢路路提供的3.7V锂电池,这个时间空挡可能会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nRF51822-AK的支持者,
今日进展:
2013年7月17日,PCB已经打样5块,预计5天完成,完成后顺丰寄回来调试。另 ...

板子上有充电电路吗 锂电池的

网友:
看规格书 The RADIO contains a 2.4 GHz radio receiver and a 2.4 GH z radio transmitter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Nordic's
proprietary 2 Mbps, 1 Mbps, and 250 kbps radio modes in addition to 1 Mbps Bluetooth  Low Energy mode. 确实支持普通RF通信呀

网友:
原理图和相关资料可否先给我们?

楼主:
nRF51822的datasheet:
nRF51822的API手册:
nRF51822-EK的官方使用指南:

其他还有SDK,ANT设计软件,协议栈等等,都太大了。等板子出来后给大家发吧。

网友B:
不知这个芯片做串口透传能做吗?速度能上多少?

网友:
预定一个,但是怎么预定和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芯片做串口透传能做吗?速度能上多少?

这个芯片的任意一个管教都能配置不同的功能,感觉是GPIO来做的,带FIFO,速度应该跟主频有关系。主频16Mhz

网友L:
第一步应该先实现蓝牙透传,后面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步应该先实现蓝牙透传,后面就好办了

是的,第一个例程是nRF51822控制LED闪烁。
第二个例程就是nRF51822蓝牙通信(透传)。
第三个应该就是手机通信。

网友F:
51822做不了透传,它只能作为外设,slave,做不了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822做不了透传,它只能作为外设,slave,做不了master。

我的意思是 uart->nrf51822 -> 无线电波 -> nrf51822 -> uart

你说的透传是指?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51822的产品,搞到的资料看得不是太理想。希望预定了能有所帮助。

网友F:
我的意思是 uart->nrf51822 -> 无线电波 -> nrf51822 -> uart

你说的透传是指?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51822现在的协议栈只支持外设 gap角色,也就是只能做slave,做不了master。所以,2个51822是不能连接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51822的例程,51822的编程确实比较简单,但是没有提供内置外设的驱动库,这点很不爽。

网友F:
有一点很奇怪,51822不是提供usb gongle,这里运行的程序应该是中心角色,这是为什么呢?这个usb gongle的程序有没有提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51822现在的协议栈只支持外设 gap角色,也就是只能做slave,做不了master。所以 ...

可以连接,一个做server(slave),一个做peripheral(master)。官方有个HRS(心率计)的例程,就是两个nRF51822连接,其中一个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直接获取另外一个nRF51822上的数据,并利用串口传输给电脑,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很奇怪,51822不是提供usb gongle,这里运行的程序应该是中心角色,这是为什么呢?这个usb gongle的 ...

nRF51822的协议层和应用层是完全分开的。
首先,把协议层的东西烧写进芯片
然后,应用层的代码编译好后,进行第二次烧写。

usb dongle里面的应用层代码在 Nordic Semiconductor\nRF51 SDK_v4.3.0.27417\Nordic\nrf51822\Board\pca10000 下面。
协议层的hex在nRFgo那个软件里。

楼主:
2013年7月20日,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是,PCB厂家周末休息,以前说的5天交货是指的工作日。一个好消息,全部物料和制造厂商已经确定,物料基本是从一线代理处购买质量有保证,制造商是给日本代工的厂家,听说质量比兴森快捷还好。

网友M:
我要预定,望lz确认下。(淘宝已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要预定,望lz确认下。(淘宝已付款)

已经收到,请在我给你发的旺旺消息里面留下你的邮箱地址,以便我每天给你发项目进展。

网友F:
可以连接,一个做server(slave),一个做peripheral(master)。官方有个HRS(心率计)的例程,就是两个nRF51822连接,其中一个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直接获取另外一个nRF51822上的数据,并利用串口传输给电脑,显示在屏幕上。

我觉得你理解有误,LL层定义了slave和master,gap层定义了中心设备(Central ),外设设备(peripheral),gatt层定义了server和client,Central 对应master, peripheral对应slave,server与client的使用和gap的角色和LL层角色无关,51822协议栈定义了只能作为peripheral或者Broadcaster,2个蓝牙设备连接必须一个做为master,一个作为slave,所以我觉得2个51822不能直接连接,但是usb gongle(pc10000)确实可以和pc10001连接,pc10001作为slave,那么usb gongle一定作为master,这与51822只能作为peripheral相悖,除非usb gongle使用的是另一套协议栈。
你说的HRS(心率计)的例程具体在哪个目录?项目名字叫什么?

网友F:
usb dongle里面的应用层代码在 Nordic Semiconductor\nRF51 SDK_v4.3.0.27417\Nordic\nrf51822\Board\pca10000 下面。

我的sdk下pc10000只有button_radio_example,led_radio_example和uart_example3个例程,并没有关于ble的例程。

网友F:
pcb制版记得要让打版厂做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dk下pc10000只有button_radio_example,led_radio_example和uart_example3个例程,并没有关于ble的例 ...

C:\Nordic Semiconductor\nRF51 SDK_v4.3.0.27417\Nordic\nrf51822\Board\pca10001\ble\ble_app_hrs
这个你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理解有误,LL层定义了slave和master,gap层定义了中心设备(Central ),外设设备(peripheral) ...

是的,我的表述有点不清楚,应该是一个做central(slave),一个做peripheral(master)。我说的是在HRS的特定例程里的情况,就像你说的:server与client的使用和gap的角色和LL层角色无关。

不过,你说的“51822协议栈定义了只能作为peripheral或者Broadcaster”有何根据?在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制版记得要让打版厂做阻抗匹配。

是的,这个会做测试的。

网友L:
我的USB dongle 发热量很大。有时候插电脑直接蓝屏。怎么解决?

网友F:
C:\Nordic Semiconductor\nRF51 SDK_v4.3.0.27417\Nordic\nrf51822\Board\pca10001\ble\ble_app_hrs

这个例程有,不过它是作为外设设备,你说的“其中一个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直接获取另外一个nRF51822上的数据,并利用串口传输给电脑,显示在屏幕上。”是哪个例程?

网友F:
不过,你说的“51822协议栈定义了只能作为peripheral或者Broadcaster”有何根据?在哪里看到的?

在“S110_SoftDevice_Specification v1.1.pdf”中第一页
Bluetooth® 4.0 compliant low energy single-mode protocol
stack
• Link layer
• L2CAP, ATT, and SM protocols
• GATT, GAP, and L2CAP
• Peripheral and Broadcaster roles
• GATT Client and Server
• Full SMP support including MITM and OOB pairing

网友:
是的,我的表述有点不清楚,应该是一个做central(slave),一个做peripheral(master)。我说的是在HRS的特定例程里的情况,就像你说的:server与client的使用和gap的角色和LL层角色无关。

这句有问题,central是master ,peripheral才是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USB dongle 发热量很大。有时候插电脑直接蓝屏。怎么解决?

你看看你的硬件版本是不是V1.0,可能是你的nRF51822是工程样片,有点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例程有,不过它是作为外设设备,你说的“其中一个带有USB转串口的功能,直接获取另外一个nRF51822上的 ...

就是HRS,usb dongle烧写mefw_xxx.hex,之后电脑运行Master Control panel。就可以从电脑上接受 pripheral的消息了。

你看看DK的user guide。

网友F:
我没有dk 的user guide,麻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S110_SoftDevice_Specification v1.1.pdf”中第一页
Bluetooth® 4.0 compliant low energy single-mo ...

难道是centrol是以二级制提供的?没有源码?

网友:
这个我也在琢磨,想是应该nordic没有开放出来,或者是在pc上面实现的中心设备?

网友:
不过s110协议栈里面应该是不包含中心设备的代码吧

网友:
说说我对51822和nordic的看法:
讨厌的地方:
1.只能买套件才能下载资料,小气。
2.sdk安装必须依赖keil,我第一次都没找到,不方便。
3.驱动没有提供库,只有几个单独的例程,不方便用户使用。
4.非得用softdevice,使用svc机制,真是NC。
5.资料太少,例程都没有文档说明,只能看代码。
6.没有集成操作系统,这点严格说也不是缺点,但是主循环不能控制,只能首先在init过程注册回调函数处理,这点处理传感器外设不够方便。
7.service和特性添加过程不够直观,这和ti或者csr比较就知道了。
8.没有提供用户代码加密机制。
优点是:
1.内部集成了cortex m0,处理能力强。
2.集成了32×32的乘法器,单周期处理乘法运算,可以处理一些需要计算的程序。
3.外设够多,可以方便集成传感器。
4.svc机制,协议栈安全性高。
5.用户编写代码简单,容易控制,不过这要建立在完全理解它的协议栈的前提下。
6.ram比较大。
7.功耗低,tx power适中。
8.提供超小封装,便于在穿戴设备上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dk 的user guide,麻烦共享一下。

网友F:
我要dk的user guide,ek的有了。

网友:
关注,这个应该比较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要dk的user guide,ek的有了。

楼主:
2013年7月21日,在“怺逺 海子”的帮助下USB Dongle 的进度很快,估计很快就能发布了。另外,Wildcard外扩板,包括电子指南针和气压计,bone 也答应选型并开发,感谢两位。https://gitcafe.com/overheat1984/nRF51822_STUDY/tickets 上面还有几个规划中的外设,如果感兴趣可以在上面领取“工单”,我会尽全力提供芯片、PCB、技术上的支持!

网友:
电子罗盘和气压计可以参考四轴项目的型号,参考资料多,性能也稳定,价格也不高。

网友:
usb gongle是如何实现的?评估可以实现吗?

网友:
气压计芯片可以选择bmp085,iic接口,用的人也多。

网友:
bmp085中文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e3bf730f581b6bd97f19ea59.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3b91c61d964bcf84b9d57be4.html

网友:
电子罗盘可以参考HMC5883L, iic接口。

网友F:
mefw_xxx.hex这个文件在那个软件包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mefw_xxx.hex这个文件在那个软件包里面?

nrfgo这个软件里,这个软件你有吗?

网友:
nrfgo这个软件里,这个软件你有吗?
你是指nrfgo_sdk还是nrfgostudio?这2个软件都没有这个hex文件。

楼主:
C:\Program Files (x86)\Nordic Semiconductor\Master Control Panel\3.4.0.8098\firmware\pca10000\MEFW_nRF51822_0.8.0_firmware.hex
这个文件你有吗?

网友F:
C:\Program Files (x86)\Nordic Semiconductor\Master Control Panel\3.4.0.8098\firmware\pca10000\MEFW_nRF51822_0.8.0_firmware.hex

这个文件有,你是指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文件有,你是指这个文件?

是的,把这个文件烧写进usb dongle,然后PC开master control panel,之后就能从电脑上接收其他nrf51822的数据了。

楼主:
2013年7月22日,PCB已经发出去5天了(工作日3天),估计很快就回来了。上次“路 路”免费提供的小型锂电池,我明天开始投入Powercard的设计。另外,感谢@greato 答应设计Wildcard软件和@wajlh 提供的充电芯片参考。

网友:
我要预订+1

网友L:
我想实现透明传输,应该怎么实现,能大概说明一下吗?  例如我设想的是用Notification profile.那我应该怎么实现?
别外如果我没有MAC电脑,没有苹果的手机。怎么调试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实现透明传输,应该怎么实现,能大概说明一下吗?  例如我设想的是用Notification profile.那我应该怎 ...

可以实现透明传输,官方DK就有一个USB Dongle 和 EK主板通信的例子。我买的fitbit Flex也有一个小的USB接收器。

大概方法应该是:先设置好各层参数,比如LLC,GAP,GATT,和相应角色。
之后,完成两个设备的Discovery,和配对。
最后,调用nordic的相应API发送数据(或者利用Notification机制)。

最近一直忙于硬件,等板子出来,会有相应的例程。

另外,只要有蓝牙4.0的设备就行,ipad,iphone,带蓝牙4.0的笔记本,带蓝牙4.0的安卓手机估计也快支持了。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个。。。。。我们后面会推出USB Dongle!你可以买一个。

楼主:
2013年7月23日,贴片电阻和电容采用国内顶级品牌——国巨。贴片电感品牌还没有定,大家可以推荐一下,4.7nH,10nH,3.3nH三种,都是0402封装,5%精度的。wajlh 推荐了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感谢。另外,lazyguoguo 提议上无线充电。现在也有比较多的商业化方案,是不是比较成熟了?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无线充电指的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不建议现在开发无线充电。近距离的大概在1~20mm可实现50%~90%的效率,传输功率可以做的很大,这种是使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成本较低,目前只在一些花哨的场合如手机充电,和一些必要的场合(如全密封、高速旋转等无法接出电线的产品上)应用,主要因为其使用条件苛刻,短距离,线圈需要对准。中等距离的有电磁耦合方式的,距离5米以内可实现20%~90%不等的效率,制作较为困难,小型化也较为困难,反正我最终没有搞出来。还有就是无线电波咯,距离较长,方位随意,以我的水平来看,这玩意只存在理论上

网友:
电感还是用线艺的绕线电感,可靠性高,射频的东西还是谨慎一点,推荐高Q值电感0402HP-4N7X  0402HP-10NX  0402HP-3N9X。电感选择不好,经常会引起功率输出不足,接收距离近的问题。还有RF端的电容建议选择村田的,不要在乎稍微高一点的价格。我的产品是吃过苦头的。

网友:
这两天付款

网友:
BLE的资料实在太少了。英语又不好。我有些疑问请教一下。我想把NRF51822的HID鼠标和健盘的例子改成HID透明传输来用。我想问一下该怎么改呢。我参考了这两个例子。

首先我把HID的报告描术符给改成只有一个输入报告和一个输出报告,参考了STM32 HID的例子。

static void hids_init(void)
{
    uint32_t                  err_code;
    ble_hids_init_t           hids_init_obj;
    ble_hids_inp_rep_init_t   inp_rep_array[HID_REP_COUNT];
    ble_hids_inp_rep_init_t * p_input_report;
    uint8_t                   hid_info_flags;

    static uint8_t rep_map_data[] =
    {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0x09, 0x01, //USAGE (Demo Kit)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6 */

        // The Input report
        0x85, 0x01,                     //     Report Id 1
        0x09,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HID_INPUT_REP_LEN,         // REPORT_SIZE (8)
        0x95,EP1_PACK_SIZE,             // REPORT_COUNT (200)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19

        // The Output report
        0x85, 0x02,                     //     Report Id 2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HID_OUTPUT_REP_LEN,                      // REPORT_SIZE (8)
        0x95,EP1_PACK_SIZE,             // REPORT_COUNT (200)  // 200字节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32

        // The Feature report
        0xc0                            //END_COLLECTION
    };

    // Initialize HID Service
    p_input_report                      = &inp_rep_array[HID_INPUT_REP_INDEX];
    p_input_report->max_len             = HID_INPUT_REP_LEN;
    p_input_report->rep_ref.report_id   = HID_INPUT_REP_ID;
    p_input_report->rep_ref.report_type = BLE_HIDS_REP_TYPE_INPUT;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cccd_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write_perm);

    p_input_report                      = &inp_rep_array[HID_OUTPUT_REP_INDEX];
    p_input_report->max_len             = HID_OUTPUT_REP_LEN;
    p_input_report->rep_ref.report_id   = HID_OUTPUT_REP_ID;
    p_input_report->rep_ref.report_type = BLE_HIDS_REP_TYPE_OUTPUT;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cccd_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p_input_report->security_mode.write_perm);

    hid_info_flags = HID_INFO_FLAG_REMOTE_WAKE_MSK | HID_INFO_FLAG_NORMALLY_CONNECTABLE_MSK;

    memset(&hids_init_obj, 0, sizeof(hids_init_obj));

    hids_init_obj.evt_handler                    = on_hids_evt;
    hids_init_obj.error_handler                  = service_error_handler;
    hids_init_obj.is_kb                          = false;
    hids_init_obj.is_mouse                       = false;
    hids_init_obj.inp_rep_count                  = HID_REP_COUNT;
    hids_init_obj.p_inp_rep_array                = inp_rep_array;
    hids_init_obj.outp_rep_count                 = 0;
    hids_init_obj.p_outp_rep_array               = NULL;
    hids_init_obj.feature_rep_count              = 0;
    hids_init_obj.p_feature_rep_array            = NULL;
    hids_init_obj.rep_map.data_len               = sizeof(rep_map_data);
    hids_init_obj.rep_map.p_data                 = rep_map_data;
    hids_init_obj.hid_information.bcd_hid        = BASE_USB_HID_SPEC_VERSION;
    hids_init_obj.hid_information.b_country_code = 0;
    hids_init_obj.hid_information.flags          = hid_info_flags;
    hids_init_obj.included_services_count        = 0;
    hids_init_obj.p_included_services_array      = NULL;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rep_map.security_mode.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NO_ACCESS(&hids_init_obj.rep_map.security_mode.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hid_information.security_mode.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NO_ACCESS(&hids_init_obj.hid_information.security_mode.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boot_mouse_inp_rep.cccd_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boot_mouse_inp_rep.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boot_mouse_inp_rep.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protocol.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protocol.write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NO_ACCESS(&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ctrl_point.read_perm);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ENC_NO_MITM(&hids_init_obj.security_mode_ctrl_point.write_perm);

    err_code = ble_hids_init(&m_hids, &hids_init_obj);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接着我参考了HID 键盘的例子里输出报告的事件处理函数(p_evt->evt_type == BLE_HIDS_EVT_REP_CHAR_WRITE)来接收HID的输出报告

static void on_hids_evt(ble_hids_t * p_hids, ble_hids_evt_t *p_evt)
{
    switch (p_evt->evt_type)
    {
        case BLE_HIDS_EVT_BOOT_MODE_ENTERED:
            m_in_boot_mode = true;
            break;

        case BLE_HIDS_EVT_REPORT_MODE_ENTERED:
            m_in_boot_mode = false;
            break;
        case BLE_HIDS_EVT_REP_CHAR_WRITE:
            on_hid_rep_char_write(p_evt);
            break;

        case BLE_HIDS_EVT_NOTIF_ENABLED:
        {
            if (m_in_boot_mode)
            {
                // Protocol mode is Boot Protocol mode.
                if (
                    p_evt->params.notification.char_id.uuid
                    ==
                    BLE_UUID_BOOT_MOUSE_INPUT_REPORT_CHAR
                   )
                {
                    // The notification of boot mouse input report has been enabled.
                    // Save the system attribute (CCCD) information into the flash.
                    uint32_t err_code;

                    err_code = ble_bondmngr_sys_attr_store();
                    if (err_code !=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else
                    {
                        // The bondmanager did not write the system attributes to the flash because
                        // the connected master is not a new master. The system attributes
                        // will only be written to flash only when disconnected from this master.
                        // Do nothing now.
                    }
                }
                else
                {
                    // Do nothing
                }
            }
            else if (
                     (p_evt->params.notification.char_id.rep_index == INPUT_REP_MOVEMENT_INDEX)
                     &&
                     (p_evt->params.notification.char_id.rep_type == BLE_HIDS_REP_TYPE_INPUT)
                    )
            {
                // The protocol mode is Report Protocol mode. And the CCCD for the report ID
                // INPUT_REP_MOVEMENT_INDEX is changed. Since this application uses this report to
                // send mouse movements, it is now time to store all the CCCD information (system
                // attributes) into the flash.
                uint32_t err_code;

                err_code = ble_bondmngr_sys_attr_store();
                if (err_code !=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else
                {
                    // The bondmanager did not write the system attributes to the flash because
                    // the connected master is not a new master. The system attributes
                    // will only be written to flash only when disconnected from this master.
                    // Do nothing now.
                }
            }
            else
            {
                // The notification of the report that was enabled by the master is not interesting to this
                // application. So do nothing.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在static void on_hid_rep_char_write(ble_hids_evt_t *p_evt) 这个函数里接收输出报告。

然后参考了鼠标按键事件处理,按键的事件处理函数最终调用了sd_ble_gatts_hvx这个SVC函数来发送HID输入报告。那么我要透过HID发送的数据包应该也是一样的。

请问还有什么细节要注意?这样对不对。?如果用HID是不是上位机程序开发起来会比较容易。用BUS HOUND软件能不能直接调试?

网友:
有哪位能指教一下电流并联监测器是如何准确测出功耗的?

网友N:
晕 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的截图看,只考虑了驱动芯片的供电电压和电流,那么震动电机的功率也是不容忽视的 ...

说的不错的 电流的启动不小的 70-8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晕 下架了

是的,第一批已经售完。

网友:
几天没来看帖子,没想到进度很快嘛,都是好消息

楼主:
几天没有冒泡了,发下近期进度:

2013年8月1日,Jlink连接、供电、LED部分测试完成。今天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牺牲掉三块板子,最后终于可以正常调试了。成果可以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wNDY4ODU2.html 另外,还发了一个简单的闪灯教程: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8-01 调试过程可畏坑多路少啊。首先,Jlink出来的是3V,需要改成5V,这块电路要修改保证大家拿到板子直接能用。之后,Jlink的第一脚没有电压是无法识别器件的,这个问题上研究了好久。最让人郁闷的是,PCB好像制造过程中有点问题,LED0和LED1有点短路(不是每块都这样)。

2013年7月31日,今天被顺丰涮了一下。我的邮件本来昨天晚上就到我们临市了,今天早上肯定能送到。是一整箱的电容、电阻、电感等器件。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居然发往另一个省的省会了,赶紧打电话,原来是发错了。之后投诉,态度还好,上午回复我:明天上午到,邮费免了。还好有个好消息,我预定的1K的nRF51822今天发出了。** **另外,8月10号腾讯联合小米在深圳举办马拉松,我准备用nRF51822-AK为原型去参加比赛,现在招募队员。对单片机编程,iOS编程有经验的优先!

2013年7月30日,今日无事。感谢“25839115”答应帮我焊接。PCB和贴片厂商今天打电话确认完毕,是给日本代工的一家企业,做汽车电路板代工的,质量控制很好。等样板焊接完,测试通过就可以正式批量生产了。 另外,8月10号腾讯联合小米在深圳举办马拉松,我准备用nRF51822-AK为原型去参加比赛,参赛项目目前我想到一个没有太大创意的智能卡片(放钱包里的),有兴趣的一起组队!

2013年7月29日,焊锡膏到了,开始焊接。今天天气真闷热!拿着烙铁,对着QFN封装和0402的阻容开始焊接。成果请看: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7-29

2013年7月28日,进度有些延迟。非常抱歉,刚才看了一眼进度,由于PCB和物料供应的原因,进度有些延迟。因为一些正规的代理都有货期和签订购买合同的因素,导致采购速度较慢。目前,主要芯片全部是从官网指定代理商处购买,阻容感都是国内一线品牌,高频电容使用村田,高频电感使用TDK(以后批量准备用村田)。

2013年7月27日,微型马达到货。购买的村田高频电容、TDK电感在路上。。。

2013年7月26日,PCB到了!http://overheat.farbox.com/post/2013-07-26

楼主:
由于一些原因,进度有点拖延。感谢开始支持我的朋友,我会加快速度,争取在两周内发货。

这个周末,我会把预定金提高到50元,但是价格不变。

两周后,正式出售,价格会提高30元。

楼主:
今晚能上焊接好的样板图片,我现在正在努力调试各种软件。先预告一下~~~

楼主:
样板完成,请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5197&mobile=yes

下周四会飞深圳,找工厂生产。通过测试后发货。

楼主:
v1.0正式版修改完成,修改了十几处错误和不便的地方。

网友O:
已经预定。
请问我们收到的PCBA是什么版本的,v1.0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已经预定。
请问我们收到的PCBA是什么版本的,v1.0正式版?

是的,发给大家的一定是正式版的!

网友:
穿戴 无法与蓝牙比呀

网友P:
持续期待楼主的AK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持续期待楼主的AK

已经接受预定了,这周末是最后预定期限(因为涉及到工厂下单数量)。过了这个周末就要上涨到128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几天没有冒泡了,发下近期进度:

2013年8月1日,Jlink连接、供电、LED部分测试完成。今天用了一个下午的时 ...

请问板子30多块是哪里打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v1.0正式版修改完成,修改了十几处错误和不便的地方。

SWD接口建议改一下,VCC和GND不要对称放置,否则不小心接反了芯片就OVER了。建议VCC,GND,SWDIO,SWDCK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板子30多块是哪里打的?

就是阿莫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SWD接口建议改一下,VCC和GND不要对称放置,否则不小心接反了芯片就OVER了。建议VCC,GND,SWDIO,SWDCK ...

我可以找找防呆插座。

网友:
建议SWD接口不要用板载电源供电,而是直接在J-link内部插上一个跳线冒,用内部供电……
这样SWD只需3条线:GND,SWCLK,SWDIO
我的STM32都是这样搞的。复位线如果不是需要解锁芯片,一般不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R:
MARK.收藏

这是孙韬同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接受预定了,这周末是最后预定期限(因为涉及到工厂下单数量)。过了这个周末就要上涨到128了。 ...

楼主,我很早以前就已经预定了的。只是一直没来跟帖

楼主:
请站内短信告知,淘宝账户,我去查一下。
你每天收到项目进度了吗?

网友(2013-08-13):
项目到什么程度了?感觉主要难点:1)6轴识别 运动姿势算法,识别步数 例程等。2)功耗 功耗 电池 电池  3)RTOS
预订一块DK ,之前一直在做CC2540 nRF8001下位机 和IOS  android 这块,好多东西还有限制
有意参与项目或赛事中。

网友:
现在啥进度了啊, 可惜今天才关注到。  看来平常还是要多关注关注论坛动态了。

网友:
看半天还是没看到这个东西有啥用?计步器,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