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UCGUI,FATFS综合在一起总是出错,求解

楼主(2013-07-14):
单独测试UCOS,UCGUI,UCOS&UCGUI,FATFS都没有问题,但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出问题了,总是出BUG,仿真显示每次程序都会到HardFault_Handler这个地方。
问了学长,学长说这是UCOS不断的近栈出栈导致和FATFS文件系统过多的参数导致的数据溢出,这个我真心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学长给的建议就是在主函数里面使用FATFS(事实证明确实可以),可是这样的话就不能使用UCOS创建一两个任务来调用FATFSde一些函数了,自从认识了UCOS,总觉得基于系统的编程要好一点,当然缺点也有,就是找BUG的时候又多了一点原因。
有尝试过把startup_stm32f4xx.s里面的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改大,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有没有一些同学遇到过的?能给点建议么?你们都是怎么在UCOS所创建的N个任务里面去调用FATFS的一些函数啊????

网友A:
把你的每个任务的堆栈改大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每个任务的堆栈改大点试下!

都改到1000多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改为静态变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为静态变量咯

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能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C:
UCOS环境下也是像往常一样调用,不过建议开启FATFS的可重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改到1000多了,还是不行

首先,应当先确认是否是精确的可定位异常,
如果是找到异常的原因,异常的函数,异常的指令。

以下是我的异常处理函数,汇编部分是IAR,你可以参考下改为MDK,以方便定位异常:

        PUBWEAK HardFault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HardFault_Handler
        TST     LR, #0x4    ; EXC_RETURN.2=0?
        ITE     EQ          ; 如是为零,则
        MRSEQ   R0, MSP     ; 把MSP加载入R0中
        MRSNE   R0, PSP     ; 否则, 就把PSP加载入R0中
        B       HardFault_Handler_C

        PUBWEAK HardFault_Handler_C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HardFault_Handler_C
        B       HardFault_Handler_C

void HardFault_Handler_C(uint32_t *xsp);
void HardFault_Handler_C(uint32_t *xsp)
{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r0;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r1;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r2;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r3;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r12;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lr;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pc;
    volatile uint32_t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int32_t) xsp[0]);
    stacked_r1  = ((uint32_t) xsp[1]);
    stacked_r2  = ((uint32_t) xsp[2]);
    stacked_r3  = ((uint32_t) xsp[3]);

    stacked_r12 = ((uint32_t) xsp[4]);
    stacked_lr  = ((uint32_t) xsp[5]);
    stacked_pc  = ((uint32_t) xsp[6]);
    stacked_psr = ((uint32_t) xsp[7]);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OS环境下也是像往常一样调用,不过建议开启FATFS的可重入!

啥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

FATFS已经在底层做好了在RTOS下移植的工作----创建互斥信息量,防止在不同任务间同时访问文件系统函数而出现错误!具体要在ffconf.h里面修改这几个宏(基于R0.09a版本):
#define     _FS_REENTRANT  1                /* 是否配置为可重入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FS_TIMEOUT  1000                /* 等待信息量时限 Timeout period in unit of time ticks */
#define        _SYNC_t  OS_EVENT*               /* O/S dependent type of sync object. e.g. HANDLE, OS_EVENT*, ID and etc.. */
#define        _FS_LOCK  2                       /* 是否支持文件共享 0:Disable or >=1:Enable */ 在R0.09a版本版本之前是叫_FS_SHARE
除此之外,还需要加上跟操作系统信号量相关的几个函数,函数在syscall.c 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TFS已经在底层做好了在RTOS下移植的工作----创建互斥信息量,防止在不同任务间同时访问文件系统函数而 ...

请问一下这个syscall.c文件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syscall.c文件是什么东东啊

包含互斥信号量相关的几个函数,在你的FATFS根目录\src\option文件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含互斥信号量相关的几个函数,在你的FATFS根目录\src\option文件夹中!

我确实找到了那个文件,也尝试过更改,但是组建工程的时候总是不成功,能给个示例的看一下么?
或者说具体的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找到了那个文件,也尝试过更改,但是组建工程的时候总是不成功,能给个示例的看一下么?
或者说具 ...

之前的宏有更改的话,这是syscall.c里的内容,已更改过。
#include <stdlib.h>                /* ANSI memory controls */
#include "../ff.h"

#if _FS_REENTRANT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f_mount function to create a new
/  synchronization object, such as semaphore and mutex. When a zero is
/  returned, the f_mount function fails with FR_INT_ERR.
*/
int ff_cre_syncobj (        /* TRUE:Function succeeded, FALSE:Could not create due to any error */
        BYTE vol,                        /* Corresponding logical drive being processed */
        _SYNC_t *sobj                /* Pointer to return the created sync object */
)
{
        int ret;
        u8 err;

        *sobj = OSMutexCreate(0, &err);                        /* uC/OS-II */
        ret = (err == OS_ERR_NONE);

        return ret;
}

/*------------------------------------------------------------------------*/
/*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 Object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f_mount function to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
/  object that created with ff_cre_syncobj function. When a zero is
/  returned, the f_mount function fails with FR_INT_ERR.
*/
int ff_del_syncobj (        /* TRUE:Function succeeded, FALSE:Could not delete due to any error */
        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ied to the logical drive to be deleted */
)
{
        int ret;
        u8 err;

        OSMutexDel(sobj, OS_DEL_ALWAYS, &err);        /* uC/OS-II */
        ret = (err == OS_ERR_NONE);

        return ret;
}

/*------------------------------------------------------------------------*/
/* Request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entering file functions to lock the volume.
/  When a zero is returned, the file function fails with FR_TIMEOUT.
*/
int ff_req_grant (        /* TRUE:Go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FALSE:Could not get a grant */
        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wait */
)
{
        int ret;
        u8 err;

        OSMutexPend(sobj, _FS_TIMEOUT, &err);                        /* uC/OS-II */
        ret = (err == OS_ERR_NONE);

        return ret;
}

/*------------------------------------------------------------------------*/
/* Release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leaving file functions to unlock the volume.
*/
void ff_rel_grant (
        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be signaled */
)
{
        OSMutexPost(sobj);                /* uC/OS-II */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宏有更改的话,这是syscall.c里的内容,已更改过。

您好,这个我按照您的示例改了,可是有很多错误啊……
付个截图吧
这是我的工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我按照您的示例改了,可是有很多错误啊……
付个截图吧
这是我的工程…………

首先你的OS没有使能互斥信息量:

其次你的头文件这边多了点东西:

这两处改完就OK了,修改后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OS没有使能互斥信息量:

其次你的头文件这边多了点东西:

行,我先看看,先谢谢吧……

网友(2015-03-06):
最后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大神,我也碰到 了。
就是在main函数里面一切正常,在任务里面就出问题。单任务测试代码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我先看看,先谢谢吧……

能加个好友么?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OS没有使能互斥信息量:

其次你的头文件这边多了点东西: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D(2017-10-19):
增大调用FATFS任务堆栈,或者把FATFS一些变量改为全局变量或添加stat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大调用FATFS任务堆栈,或者把FATFS一些变量改为全局变量或添加static。

能具体说说嘛?那些变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说嘛?那些变量呢?

把FATFS中使用到的大数组或者大结构体改变全局变量或者再前边加上static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