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刚做好的MSP430移动电源

楼主(2013-07-14):
功能说明:

长按按键开机,长按按键关机。
开机后:短按按键显示电量。
电量显示分十级,使用五个LED,LED为闪烁状态表示1,LED为亮表示2.假设LED等分别为 灭、闪烁、亮、亮、亮,则电量剩余70%左右。

缺点:1、我所焊接的图中的Q2,即充电的MOS管,带有反向二极管,因此在无充电电源输入时,表示正在充电的二极管会有轻微的发亮。
      2、使用的是BOOST电路,在BOOST电路的使能端禁止时,输出为锂电池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此问题可以通过在BOOST电路前面加一个MOS管来控制是否有输出,此举同时也降低了功耗。

本想着尽量低功耗,但由于上述的缺点2,直接提高了功耗。在关闭输出时,即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时,电路功耗有将近0.2mA(估算)。其中0.1mA主要是BOOST电路无输出时在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上的电流。

假设在关机下电流消耗为0.2mA,则一个月消耗的电量为144mAH。使用2600mAH的电池,144mAH不算多。
而且在长期不使用移动电源的情况下,使用之前肯定会充电。所以0.2mA的电流无碍使用。而且我使用4节并联。。。

网友A:
usb为啥不放旁边  弄个小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为啥不放旁边  弄个小盒子

盒子。。。再说吧。。

网友:
学习了Boost电路,赞

楼主:
这么多人下载,怎么就没什么人顶呢...???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太复杂了,没看明白咋回事,我觉得改进改进,电流肯定还能降下来不少。

网友C:
看到USB Micro插座了,正在找尺寸呢,楼主能共享一下封装吗?

还有现在是不是USB Micro要替代USB Mini插座了呀?Micro看起来那么小,布线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D:
是太复杂了。移动电源做到5uA以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0.2mA太大了,要控制在50uA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太复杂了,没看明白咋回事,我觉得改进改进,电流肯定还能降下来不少。 ...

哪儿复杂了???输出那儿加个MOS管功耗可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USB Micro插座了,正在找尺寸呢,楼主能共享一下封装吗?

还有现在是不是USB Micro要替代USB Mini插座 ...

数据线尽量通过。我是用Micro USB底座的。

封装谷歌可以搜到。单个也不好共享啊。。而且我画的不是很对,但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太复杂了。移动电源做到5uA以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想做到5uA一下,需要开关吧。

我这里就是要省去开关,用按键来开关机。

加上开关的话,静态功耗只有保护管的消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线尽量通过。我是用Micro USB底座的。

封装谷歌可以搜到。单个也不好共享啊。。而且我画的不是很对 ...

谢谢,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mA太大了,要控制在50uA内,比较好

我重新看了一下手册。如果输出加MOS管控制端话,静态电流可以小于50uA。

详情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再找找

          长度补充。。。。

网友:
DIY的东东,必须得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补充。。。。

非常感谢,刚画了个mini的,怕要被替代线不好买,再加个micro的好了,现在接口越来越小了

网友F:
这功耗,有点对不起430的名声
建议将T0设置为ACLK,10HZ中断检查按键,进LPM3
单片机电流不会超过10uA

网友:
没外壳?这样拿着太个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想做到5uA一下,需要开关吧。

我这里就是要省去开关,用按键来开关机。

1.单片机没用休眠吗?现在没几个单片机休眠不在1ua以下。比较常用的比如2711B,休眠也在0.1ua左右。12位精度,足以应付。单片机直接用电芯供电就行了。LDO也是没必要的。
2.输出可以做自动检测。插入负载输出,拔掉负载休眠。
3.如果你4节电芯建议你做2串降压输出,比如用GS2953,轻松达到96%,降压VS升压好处不必多言。
4.充电做个跑马灯不是很好看吗。都有5个灯了。还要两个在那里。
   除了保护IC没法控制耗电外。其他的都可以1ua以下。 DW01耗电就是3.5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功耗,有点对不起430的名声
建议将T0设置为ACLK,10HZ中断检查按键,进LPM3
单片机电流不会超过10uA ...

我晕。关机状态下是用外部中断唤醒430的。430的电流消耗大约才1.6uA。

电流主要是消耗在电池对R2.R6,R7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单片机没用休眠吗?现在没几个单片机休眠不在1ua以下。比较常用的比如2711B,休眠也在0.1u ...

1.单片机没用休眠吗?现在没几个单片机休眠不在1ua以下。比较常用的比如2711B,休眠也在0.1ua左右。12位精度,足以应付。单片机直接用电芯供电就行了。LDO也是没必要的。

又不是做产品。。会什么就用什么...430的供电范围没那么大,所以还是要加个LDO。
2.输出可以做自动检测。插入负载输出,拔掉负载休眠。
插入负载,自动输出。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至于自动关闭负载,这个当时没考虑全,加个采样电阻就好。

3.如果你4节电芯建议你做2串降压输出,比如用GS2953,轻松达到96%,降压VS升压好处不必多言。

为什么要用并联的,而不是串联到7.4V,你可以搜一下论坛里的其他讨论。
4.充电做个跑马灯不是很好看吗。都有5个灯了。还要两个在那里。

充电的时候,单片机不工作....而且用红色的LED灯来指示,我觉得比跑马灯好多了。

网友:
忘了关机状态下不用实时检测电池了
那就在电池分压电阻顶上加一个高端mos开关吧
有点搞复杂了

网友G:
好好调理程序,能控制到5u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调理程序,能控制到5uA

这不是程序的问题啊。。。

硬件上的问题。。。坑!

网友H:
建议单片机关机时直接断电,启动时按键第一触发MOS管导通,第二作为普通按键功能。另外用MCU的一个IO去控制电源开关,实现维持开机或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单片机关机时直接断电,启动时按键第一触发MOS管导通,第二作为普通按键功能。另外用MCU的一个IO去控制 ...

是啊,这个我做完了之后才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I:
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大于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