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遥控发射电路谁能解释下

楼主(2013-07-14):
各位大神,是否见过这样遥控发射电路,听说还是315M的呢?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315M的话怎么没有看见晶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U1 是个mcu,内部rc晶振,检测按键并控制无线振荡发射,不过这个应该仅限于简单应用了。

网友:
有的发射片子的确是不用晶振或声表的。

网友A:
这个要实现很简单呀,很多类似的IC ,上一个我常用牌子的。
这些都是类似PKE 的应用,对应的选择很多,SI, Micrel .....如果要限制成本的要多花点功夫找便宜。
单功能实现起来都不难。

上图电路简单吧。On board PCB 天线,电路就2个电容。
这类都是单发的电路,在数传里面,TX 要远比 RX简单,所以单TX 的IC 价格很低的,都不贵。这个MCU+TX 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网友:
C3两端应当看作是一个电感,与其谐振到需要的频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现很简单呀,很多类似的IC ,上一个我常用牌子的。
这些都是类似PKE 的应用,对应的选择很多,SI,  ...

不错。记号。

网友:
抄板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现很简单呀,很多类似的IC ,上一个我常用牌子的。
这些都是类似PKE 的应用,对应的选择很多,SI,  ...

用F113成本会更低,功耗也更低。只是接收那边的程序会麻烦一点

网友:
这个距离有多远呢?

今天看了个类似的,也没晶振,说明书写的>30m ,老板一直在叫:原来高手在民间

网友:
没有SWA,频率飘移会很大,不过具体效果做过才知道

网友:
其中有个PCB线路电感你没画出来,画出来电路就很简单了,早期遥控器上估10有8,现在也有部分。部分厂家C3还并个微调电容,这电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