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51单片机与MCGS通讯的例程

楼主(2013-07-14):
    首先注明,该例程是我自己单独完成的,硬件部分参考了论坛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帖子。
   该例程包括四个部分:51单片机程序、硬件部分、MCGS脚本驱动部分、MCGS组态。
   该例程的主要功能:硬件部分采用PT100采集温度并通过运放放大,用TLC2543芯片(12位AD芯片,SPI接口)转换成数字信号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经过运算处理,将数据以ASCII码形式用RS232通讯方式发送给MCGS脚本驱动,并由MCGS脚本驱动与MCGS组态实现数据库动态链接,从而实现上下位机通信。该通信方式与论坛上的帖子“用MODBUS协议来实现单片机与MCGS实现通信”不同,相对来说更为简单一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首先先上MCGS脚本驱动开发工具,这也算回答论坛上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MCGS帖子的问题吧。

楼主:
附件太大了,上传不了,要下载MCGS脚本驱动开发工具的,到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6&uk=3037723325下载吧!

楼主:
该三个附件分别是51单片机程序、论文、硬件部分。

楼主:
发两张图

网友A(2014-03-20):
MCGS脚本驱动部分、MCGS组态这两部分能不能也上传一个,想深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GS脚本驱动部分、MCGS组态这两部分能不能也上传一个,想深入学习一下。谢谢! ...

可以去官方下载的,客服mm很热情的.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1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有啥用?

不会产生电火花对控制系统产生干扰,寿命相比线圈继电器耐用,易于控制,响应频率更高.

网友:
51单片机与MCGS通信,不错!mark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参考学习。

楼主:
MCGS脚本驱动软件太大,放到百度云盘,需要的朋友去下载吧!    http://pan.baidu.com/s/1c0gSJ64

楼主:
脚本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产生电火花对控制系统产生干扰,寿命相比线圈继电器耐用,易于控制,响应频率更高. ...

对,固态继电器适用的频率比普通继电器更高,PID控制的频率普通的继电器不能完成。

网友(2015-01-26):
分扥跟随东扥  森森

网友(2016-01-06):
提供的资料比较中肯  谢谢   内置的通讯部分 做的不错

网友D:
这个不错,会昆仑通泰的触摸屏,没有试过连单片机的,有空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会昆仑通泰的触摸屏,没有试过连单片机的,有空试一下!

思路其实很简单,单片机通过与MCGS脚本驱动通讯,同时MCGS脚本驱动与MCGS动态数据链接。MCGS组态全部设置OK后,将其下载到触摸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