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是用中断,还是用查询方式好?

楼主(2013-07-14):
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是用中断,还是用查询方式好?

网友:
发数据影响不大,收数据需要考究下。但你是指在电脑端用中断还是查询?

网友:
我喜欢中断方式

网友A:
串口通信,第一反应,就是中断处理。这是基本功。
除非波特率非常高。高到进出中断的开销已经超过收发的时间。此时,考虑用查询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第一反应,就是中断处理。这是基本功。
除非波特率非常高。高到进出中断的开销已经超过收发的时 ...

接收用中断;
发送以前也用中断,后来转向查询方式(在保证通信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用中断;
发送以前也用中断,后来转向查询方式(在保证通信正常的情况下)。 ...

发送用查询,会降低数据吞吐率,严重影响系统整体实时性能。尤其是对于HMI ,文本显示器这样的设备。
个人建议是在中断开销影响小于查询等待周期时候,全部用中断。尤其是现在很多MCU可以使用DMA的方式传送数据,使得中端开销影响变得微乎其乎。

网友:
下位机发送,如果用中断的方式发送,除非程序在某条发送期间,不会再有其他数据发送才行,否则你得保证有足够的内存。比如程序一边打LOG,一边还处理串口的数据交互,如果此时没有足够的RAM,就只能用查询方式了。

网友:
我个人倾向于发送用查询,接收用中断,如果发送也用中断,可以减少等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