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ADC分辨率,灵敏度,最大采样频率

楼主(2013-07-15):
求教高手msp430f149的ADC的最大采样周期是多少,灵敏度是多少,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数据手册上不是有么...

楼主:
哪里有?求告诉

网友:
记得F149是12位的ADC,可以跑几K的转换速度没问题

网友:
在这份数据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049f/slau049f.pdf

网友:
12位的AD,分辨率为Vref/4096 V,其中Vref为你自己选用的参考电压,默认是3.3V,采样速度是可编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