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个可控电压输出方案

楼主(2013-07-15):
1、   24V轴流风扇转速控制

    输出6~24V可调, 工作电流 24V时最大0.5A

        想采用的方案: 用数字电位器 + LM2596S-ADJ 的方式来调压 , 实现输出电压的调节

    求更好的方案

2、  1W  LED 亮度调节

          1W LED     3.3V   250MA 时最亮  , 需要调节 0~ 3.3V输出电压

          想采用 数字电位器来限流  或者  用DAC来输出1~3.3V电压

           还不知道2者 允许的电流 是否可以到 250MA

     求解!

网友:
1不用那么复杂,直接mos管pwm调节就行,加个AD反馈一下即可。
2LED最好是恒流驱动,也推荐MOS管PWM调节,串个小电阻取样放大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