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镍电容有啥作用呢?

楼主(2013-07-15):
在网上搜了一下:

镍电容是一种可以代替钽电容的元件,其优点有:
1.镍电容无需考虑降压使用问题。即选择额定电压为10V的镍电容即可满足用户需求。
2.容量的选择:当用户采用的镍电容替代钽电容是应用在旁路及滤波时,镍电容容值的选择可采用钽电容容值的1/5至1/10。积分、微分电路基本上以同等容量替代。
3.材质的选择:在滤波和旁路电路中,如频率要求不高,对元件的温度稳定性要求也不高的话,则可采用F材质,以达到降低元件成本的目的。
但是:
在10KHz以下频率用镍电容代替钽电容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用户第一次采用镍电容时需较为谨慎,可先试验样品。

其中第一点没有搞明白,哪位有使用的经验?

网友:
10K以上会用钽电容的吗?

网友:
所谓的镍电容就是MLCC吧?只是端子上是镍的,以前是钯和银,现在是镍、铜之类的,反正是降低成本。MLCC的特点是ESR远小于钽电容,而且不会像钽电容那样故障是短路,不会爆。不过说的降压使用问题,其实有点问题,一般大容量MLCC是X5R材质或者Z5U的,容量会随着电压的上升而减小,所以你要是敢把10V的MLCC放在10V用的话,不像钽电容那样爆炸,只是容量基本上只剩下20%-40%左右了

网友A:
而且大容量MLCC的容量也会随温度、频率变化,在这几点上固态电容是比MLCC表现更好,只是固态电容在高温使用的时候不如钽电容和MLCC可靠,在150度以上固态电容也会有鼓包,爆不爆就不清楚了,所以如果体积允许,温度不超过85度的话用固态性能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大容量MLCC的容量也会随温度、频率变化,在这几点上固态电容是比MLCC表现更好,只是固态电容在高温使用 ...

向你学习了!

网友:
呃!原来就是MLC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