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232电路啥样的?我自己做的老出问题,研究新电路

楼主(2013-07-15):
这个是原来的电路(电源用2956转5V的)

系统有两张电路板(一张控制板,控制加热、水泵、电磁阀灯;另一张是按键显示板,有按键指示灯和数码管;通讯距离3米左右)
有时候防雷管短路,有时候232芯片坏掉。再有时候,都没坏,数据会出问题。工作环境只有一台0.75kW的水泵。

新做的电路板会改为7805稳压的
方案一:

1、芯片更换为MAX202,(原来是232用104的电容,规格书是建议用1uF的电解电容)
2、输入端的TVS增加为24V的,并且增加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TVS
3、线上用100R/1W的电阻,和自恢复保险丝,防止过流。

方案二:

采用ADM3251E,隔离带ESD保护

不知道PLC的232电路是怎么样的?
还有RS232这块电路,怎么做比较合适。

网友A:
ADM3251E,这个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3251E,这个高端啊

实在不行得用这个啊,设备坏一次,距离再近,跑一趟,路费,人工费,客户对设备的印象,都不好啊。

网友B:
用ADM3251E坏得更多
同问怎么避免串口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M3251E坏得更多
同问怎么避免串口损坏

什么情况,坏得还更多啊????????那232咋搞比较合适啊!!!!!

网友B:
电路上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同问

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电路呢?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B:
我就是裸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裸奔的

好吧!!!!!!!!!!!!我这边要是裸奔的话,焊机一开,232就爆了,后来加了TVS效果好了很多!

网友C:
用7805和用2596都可以,串电阻是有效保护
另外,市场上的MAX232假的多,保护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805和用2596都可以,串电阻是有效保护
另外,市场上的MAX232假的多,保护不好 ...

我后面拿5块多的MAX232CPE,但是还是用104的电容,不知道跟电容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后面拿5块多的MAX232CPE,但是还是用104的电容,不知道跟电容有没有关系。 ...

104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4没有问题啊

电阻一般用多大的啊?100R的嘛???你那边的电路稳定嘛?

网友D:
这样做效果都不会太理想,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离。

网友E:
串口进出串22欧姆电阻,效果很明显。

网友F:
用光耦隔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光耦隔离

楼主这个外部通信接口是个重要设备,就算隔离了,外部通信接口一坏,设备照样不工作了,那隔离了又有什么大作用?还是找到解决232损坏的方法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进出串22欧姆电阻,效果很明显。

串22R的电阻?那我后面改的那个电路100R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光耦隔离

用ADM3251E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外部通信接口是个重要设备,就算隔离了,外部通信接口一坏,设备照样不工作了,那隔离了又有什么 ...

早期都是RS232芯片坏掉,因为没有加TVS,附件有380V电源,380V的水泵线和232的线,是同一个孔进出的。
后来加了TVS,坏的概率很少了,但是偶尔TVS还是会坏,最近还有报修,没反应的,一段时间后,自己又有反应了。现在的故障比较偏莫名其妙。我主要是想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了。要不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效果都不会太理想,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离。

amd3251是带隔离的232芯片

网友D:
那就是你的接地可能有问题,屏蔽?单端接地?双端接地?环流?电缆的长度?==。

网友H:
不知道lz的串口是和什么通信,还有安装的位置越很重要,机壳共地等都容易引起232芯片烧毁

网友I:
坑人的R1,R2,电阻值大一点指示灯暗一点。232芯片驱动能力真的没有那么厉害,逼着它这么干的话,只会让它很热,直至坏掉。

网友J:
还是检查设备接地问题吧,最好使用100%屏蔽线,做好两台设备之间的等电位连接。其他的输入输出是否是隔离的?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你的接地可能有问题,屏蔽?单端接地?双端接地?环流?电缆的长度?==。 ...

没屏蔽,没接地,长度3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lz的串口是和什么通信,还有安装的位置越很重要,机壳共地等都容易引起232芯片烧毁 ...

机壳共地是指?
我这边,是同一台设备,都是不锈钢,大地是同一个,电源也是同一个,共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坑人的R1,R2,电阻值大一点指示灯暗一点。232芯片驱动能力真的没有那么厉害,逼着它这么干的话,只会让它很 ...

那R1,R2的阻值建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检查设备接地问题吧,最好使用100%屏蔽线,做好两台设备之间的等电位连接。其他的输入输出是否是隔离的 ...

两台设备之间的等电位连接,是指同一个大地?还是同一个电源地?
我是共用一个开关电源的。其他的输入输出有用光耦,最后在电路板的外部,电源连接在一起。

网友J:
一个宗旨,所有设备的外壳,PE连接到一起,连接线截面尽可能大,保证这些条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有条件通信电源可以隔离一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屏蔽,没接地,长度3m左右。

通信线屏蔽接地还是要做一下的。如果光TVS不行的话,把GDT也加上。熔断丝对电流的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有条件还是用PTC。

网友K:
TVS在电阻前,保险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宗旨,所有设备的外壳,PE连接到一起,连接线截面尽可能大,保证这些条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有条件 ...

我整个设备都是不锈钢的,可以算是PE连接在一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信线屏蔽接地还是要做一下的。如果光TVS不行的话,把GDT也加上。熔断丝对电流的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

做单点接地,还是双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TVS在电阻前,保险后。

是这样子嘛?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嘛?

是的。TVS用更低的更可靠。

网友I:
2.2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TVS用更低的更可靠。

是功率更低还是电压等级更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2.2k就可以了

2.2K是指?TVS一般不是P6K,1.5K?

网友I:
我指的是R1,R2的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单点接地,还是双点接地?

一般是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功率更低还是电压等级更低啊?

TVS放在电阻前就应能解决问题了。TVD电压降低只不过是更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指的是R1,R2的取值

这样嘛?
芯片用MAX202,电容用104,还是芯片用232,电容用1uF?
电阻用2.2K/1W
TX线的TVS用15V的
RX线的TVS用24V的,
RX和TX之间的TVS用51V的。(这个TVS一定要1.5K那么大的嘛?还是P6KE也可以了?)
自恢复保险丝用60V 100mA的。
RS232的地用磁珠和单片机的地隔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得用这个啊,设备坏一次,距离再近,跑一趟,路费,人工费,客户对设备的印象,都不好啊。 ...

貌似以前都是光隔离,这个是磁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以前都是光隔离,这个是磁隔离了

是啊,这个好像是个很高端的芯片,磁隔离,内部还集成DC-DC的。

网友L:
芯片用202的,比232的好,抗静电的能力高很多。202应该是15kv,232大概就2kv。
我之前参考别人做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芯片用202的,比232的好,抗静电的能力高很多。202应该是15kv,232大概就2kv。
我之前参考别人做的,供参考 ...

TVS是接大地不是接GND的?
电容的作用是?
600R是电感??600UH?

我的232接口,没有用DB9的,直接用3个接线端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芯片用202的,比232的好,抗静电的能力高很多。202应该是15kv,232大概就2kv。
我之前参考别人做的,供参考 ...

在坛子里面发现了这个,跟你的基本一样。
FBMA-11-160808-601T是什么东西啊,一直不解。

网友M:
芯片问题是个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M:
芯片问题是个关键

难道真的用ADM3251E?

网友N:
最好不要用ADM3251,这个东西只有一家别无分家,如果不好用又要换掉。隔离还是选用传统的隔离,比如光耦或者普通的磁隔离(例如Si8421),Si8421我一直有用,很稳定,还有就是232芯片可以换一下别的公司的试看看,换成sp3232,抗静电能力能够达到8kv。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屏蔽,没接地,长度3m左右。

高低压走同一个通道却没屏蔽才是根本问题,加电阻、加TVS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建议把低压信号线都加屏蔽,屏蔽层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不要用ADM3251,这个东西只有一家别无分家,如果不好用又要换掉。隔离还是选用传统的隔离,比如光耦或 ...

我昨天去客户那边看了一下,他的是max232坏掉了。看了一下型号,应该是国产的,好像是采购上次购买了国产的232过来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低压走同一个通道却没屏蔽才是根本问题,加电阻、加TVS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建议把低压信号线都加屏 ...

有时候我也很郁闷,PLC和触摸屏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用欧姆龙的触摸屏和PLC,并且官方说明,232接口是没有隔离的。我用的通讯线也是没有隔离的(国产的),一点问题都没出现过。环境更恶劣,控制柜环境更恶劣,5台变频器一直在工作。

网友:
用一片488做就好了.488加二个电阻就成了232的电路

网友F(2015-12-21):
不知道LZ最后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最后怎么样了

估计主要还是芯片问题,现在芯片5块钱一个MAX232,用的差不多是倒数第二个电路。

网友P:
看来楼主的问题是解决了 ......

不过楼主说PLC的电路,我感觉你就是完全抄PLC的电路,你也没办法买到跟它同样品质的器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来楼主的问题是解决了 ......

不过楼主说PLC的电路,我感觉你就是完全抄PLC的电路,你也没办法买到跟它 ...

是的。。。。。。。。

网友:
以后备用

网友(2017-06-09):
周立功的这玩意RSM232,省事

网友:
楼主其实已经讲出来问题了,他的通讯线和380的线走在一起,这个才是关键。需要分开走线。
类似情况遇到过,24V电源线与水泵控制线走一起,水泵启动瞬间,通过水泵控制线感应到24V电源线上的最高电压最高接近80V,烧爆了很多ULN2803。
分开走线后,稳定工作2年了

网友:
进来1000V压敏(如果不做耐压可以90v放电管)到大地,然后2512以上的10-30R电阻,然后SMBJ15CA在线间,30CA对地。
记得232地和大地之间加安规电容。
当然,隔离必不可少。
这么搞过4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