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增量式PID、何为位置式PID?

楼主(2013-07-15):
不太懂这两种pid的区别,于我的理解,是对反馈量的两种处理方式。
x = PIDControl( );        //PID反馈直接赋值,属于位置式?
x+= PIDControl( );       //PID反馈在原有值上变化,属于增量式?

我以上的理解对吗?如果不对,希望大侠指出~~小生谢啦

网友:
程序帖出来撒!

网友:
一般第二个式子写成DeltaX=
Delta PIDControl(),表明是从第一个式子推出来的

网友:
1. DeltaX =   Delta PIDControl() 表达增量式最准确。
2. x+= (Delt)PIDControl( );  叫做增量式只对了一半。
3. 增量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直接控制增量式执行机构,比如步进电机驱动的机构。DeltaX 代表步进脉冲数增量,可以直接输出。
4. 如果是绝对量执行机构,比如4--20mA 控制的机构,x+= (Delt)PIDControl( ); 虽然也在做增量运算,但输出x (mA 值) 是绝对的。其效果与直接x = PIDControl( ); 没有区别。
5. 如果是绝对量执行机构,非要宣传说用了增量式PID运算,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