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FPGA板子,批量生产时有什么好的烧写方法吗?

楼主(2013-07-15):
如题:FPGA型号:EP2C20F484C8N。
调试时可以用USB_Blaster,批量产时,每个板子上带个JTAG口,不太雅观。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更好的烧录...

网友A:
沙发,做个夹具工装,烧好程序再焊接

网友:
量产是烧录EPCS4,又不是烧录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做个夹具工装,烧好程序再焊接

非常感谢。

网友B:
买个FLASH编程器,烧EPCS4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FLASH编程器,烧EPCS4就行了

能否推荐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个型号?

我偶尔用过公司的、具体型号不知道、可以考虑ZLG的
如果你只是单纯烧EPCS的话,直接找个单片机,自己做个都行

网友C:
J8,干吗非用EPCS4,随便找个25系列的SPI芯片,批量烧好,就行了。EPCS的读命令和SPI读命令一样,都是03,兼容。

网友D:
JTAG做成测试点,用探针做个烧录支架,测试点既不影响美观还不影响后续升级

网友:
还是先烧好再焊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JTAG做成测试点,用探针做个烧录支架,测试点既不影响美观还不影响后续升级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E:
用单片机,一边接SPI Flash,另一边接烧写座,拷贝过去就行,PC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一边接SPI Flash,另一边接烧写座,拷贝过去就行,PC都省了

时间仓促,想找一个能直接用的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J8,干吗非用EPCS4,随便找个25系列的SPI芯片,批量烧好,就行了。EPCS的读命令和SPI读命令一样,都是03, ...

大侠的建议很好。现在时间紧迫,想找个现成的,可否推荐个型号?

网友:
有这种座子,不过比较贵,估计要一千多一个。也可以让做治具的做一个,手机内存的测试座都做得了。

网友F:
板上有CPU的话,直接使用P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建议很好。现在时间紧迫,想找个现成的,可否推荐个型号?

SPI芯片多了,EPCS4是4Mbit的,你找个W25X40,SST25VF040B,AT25F4096之类都可以。

网友G: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推荐过一个编程器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89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推荐过一个编程器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8973-1-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
M25P16...........

网友H:
引用 网友C:
J8,干吗非用EPCS4,随便找个25系列的SPI芯片,批量烧好,就行了。EPCS的读命令和SPI读命令一样,都是03, ...

大湿,做学习板用25系列芯片用BLASTER烧得进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湿,做学习板用25系列芯片用BLASTER烧得进吗?求指教

记得jic是可以烧的。你看看handbo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上有CPU的话,直接使用PS模式

     ps?

网友:
呵呵
先烧后焊是不错的方法!就是需要做个座子夹具

网友:
PS模式,让CPU直接配置FPGA!

网友(2013-08-19):
做个夹具也行,或者公司有钱就买一个专门的烧录设备,其实都一样,就是做的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