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为毛AD9850做正弦波移相看不到相位差??

楼主(2013-07-15):
如题。可以产生任意频率,但对高控制移相时始终看不到相位差。。。求指点

网友A:
你有参考点么?没参考点,你怎么看呢?最好是找一个标准波形,频率设置一样,同步下后再移相,测量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参考点么?没参考点,你怎么看呢?最好是找一个标准波形,频率设置一样,同步下后再移相,测量后再看 ...

有道理,明天再搞一块,放到一起才有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