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RGB液晶最便宜的单片机是?

楼主(2013-07-15):
液晶是24bitRGB接口
要求芯片容易买,不是BGA;
LPC1788感觉有点贵,淘宝看见报价是38RMB

网友:
LPC1788
LPC1788
LPC1788

网友:
LPC1788,38RMB价格很低了,估计是144脚的

网友:
这个需要内建有LCD驱动器才可以驱动的,也可以用CPLD什么的自己做做扫描时序

网友:
N年前的 s3c44B0

网友:
s3c2416,20元左右。

网友:
瑞芯微有个arm9芯片 10多元 QFP的

网友A:
工业级 arm9 ,ASAP1826T , 可以联系销售 jackie.luo@ferry-semi.com

lpc1788淘宝上的价格是不含税的。
asp1826价格比lpc17xx便宜不少。

或者打 我电话186 6811 3720
LQFP176封装。 提供现成的代码库。 开发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 arm9 ,ASAP1826T , 可以联系销售 ,

lpc1788淘宝上的价格是不含税的。

这个能支持多大的分辨率,有datasheet 没?

网友:
芯片的数据手册上写得是1024x1024。
实际上,有客户实现了1024x 768 x 16bit色。

原厂提供480x272, 800x480的范例,
有datasheet (不过是英文版的),datasheet请联系给上面的email发邮件即可。 jackie.luo@ferry-semi.com

网友:
叫单片机的只有LPC1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