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CDMA DTU,可靠性要高

楼主(2013-07-15):
目前一个项目需要用到CDMA DTU,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经过了解,国内做这个的多如牛毛,价格也相差很大。有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帮忙推荐型号啊。多谢。

网友A:
推荐公司自产的CDMA DTU。

LT206C

MC323 CDMA模块
真正的数据透传
支持数据指令打包
自动上线、超时上线、数据触发上线、远程电话遥控上线
支持TCP协议与UDP协议
支持动态域名解析
5.5~28V宽电压输入带保护
同时提供RS232,RS485接口
带有电源使能端子
带有DTU状态指示引脚
提供第二路RS232串口,可提供定制功能开发
提供两路GPIO,可提供定制功能开发
SIM卡全内置,便于管理
机壳有专用接地点
全部采用工业级器件,工作温度-30~75度

网友B:
可以把具体需求贴出来看看哈,是完全透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公司自产的CDMA DTU。

LT206C

嗯。好的。我了解下贵公司的DTU。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具体需求贴出来看看哈,是完全透传吗

1楼的提供的参数就符合。我查了些资料,现在的CDMA DTU参数基本上都差不多。是要完全透明传输,就是我的设备发什么给DTU,DTU就发什么给数据中心。

网友:
这方面苹果猫是专家,我们也是做GPRS CDMA 3G等无线通讯的方案的,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互相提高

网友:
宏电的比较好

楼主:
嗯,宏电的我找过了,在国内是很早做CDMA DTU的,实力很强。代理的报价是700多一个。想多找几家比较下。

网友A:
我的价格差不多是宏电的一半,目前已经批量用在电力远程抄表上了

网友C(2013-11-12):
引用 网友A:
我的价格差不多是宏电的一半,目前已经批量用在电力远程抄表上了

请教一下苹果猫,我们公司目前也做电力监控设备,也要用GPRS透传模块,目前用的是深圳何方圆的GU900,现在情况是,模块配置好自动进入透传模式后,有些终端一旦掉线就一直起不来,连不了服务器,非得打个电话刺激一下,才能连入服务器,GPRS技术人员说模块一旦上电启动不会进入休眠模式,可这种现象跟进入休眠没什么不同嘛。这种现象普遍么?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我现在想到的是直接MCU控制GPRS模块给模块应复位一下,在家里跑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得去现场换程序。

我想了解下:

1. GPRS模块作为DTU,在自动进入透传模式下,为什么还会连入不了服务器,非得要打电话刺激一下?
2. GPRS模块程序设计时注意哪些内容?我之前看到帖子说,循环队列+定时器什么的,可是我的串口这样一来就得支持多种协议解析,电表通信协议、固件升级协议、短信解析、AT命令解析,写下来程序好臃肿,看的我不是滋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苹果猫,我们公司目前也做电力监控设备,也要用GPRS透传模块,目前用的是深圳何方圆的GU900,现 ...

其实很多人有误解,透传的DTU只要实现连接传输就可以了,实际上实现透传仅仅完成了1%的工作量。还有网络掉线、基站繁忙、服务端错误等等各种问题需要进行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尽量不要用户介入的条件下,保证最长的在线时间。这才是余下的99%的工作。

目前很多模块都说有透传功能,包括我一直用的华为,但是目前我接触到支持透传的模块,还就是完成了上述1%的工作,99%的工作要么没做,要么没做好。所以楼上才有了这些困惑。楼上应该用的是GPRS DTU,而不是GPRS模块。

网友(2015-06-08):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人有误解,透传的DTU只要实现连接传输就可以了,实际上实现透传仅仅完成了1%的工作量。还有网络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人有误解,透传的DTU只要实现连接传输就可以了,实际上实现透传仅仅完成了1%的工作量。还有网络 ...

请问水果猫是如何测试自己写的程序是否具备这些纠错能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水果猫是如何测试自己写的程序是否具备这些纠错能力的?

自己模拟啊,拔天线,拔网线,拔服务器电源,踢进程,拔基站电源(这个想干没胆子干)。
还有就是用户遇到问题现场处理抓log,静态分析+动态跟踪。

网友:
我就拔拔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