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个GPRS-DTU,有服务器,怎么实现手机等与其通信?

楼主(2013-07-15):
现有:一个WG-8010的GPRS-DTU,学校可以支持服务器。
目的:要实现手机或者电脑端可以控制连接GPRS-DTU的设备。最好是终端可以反馈一下信息给客户端。
现如今涉及到得问题:1、不知道自己的电脑连接什么网络时候可以作为数据中心?要的话怎么弄?(或者用学校的服务器怎么弄?)
                              2、web中心要我们自己弄吗?要的话怎么弄?(网上看到的好像和数据中心是一块的)
                              3、要对DTU硬件进行设置是直接串口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软件发送命令来实现的吗?
                              4、DTU插上开通GPRS的sim卡后怎么进行网络配置,网上有看一些,不是很清楚?
                              5、假设数据中心与硬件都搞定之后客户端的软件要自己开发吗?我理解成是一种登陆数据中心的软件,从而发送数据给DTU。
                              6、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提交数据:DTU->GPRS->服务器(固定IP或者域名固定,花生壳)

建立好TCPIP连接之后数据可以双向传送的。这样你提交数据到服务器或者回传数据到DTU也可以的了。
TCP操作要写一个服务器程序,显示数据可以走WEB方式或者写手机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交数据:DTU->GPRS->服务器(固定IP或者域名固定,花生壳)

建立好TCPIP连接之后数据可以双向传送的。这 ...

要想连接tcpip要不要做什么工作,还是说dtu模块可以直接连?假如用手机app做显示,这个app应该可以发数据给的dtu吧?

网友B:
模块可否直接支持http协议数据提交呢,使用IIS而不需要自已再编写TCP的服务器端程序,这样的话直接购买网站空间即可而不需要架设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可否直接支持http协议数据提交呢,使用IIS而不需要自已再编写TCP的服务器端程序,这样的话直接购买网站 ...

图片上面写的,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
手机和服务器连,就是用安卓环境做个APP,连接服务器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面写的,不知道支不支持

绝大部分的GPRS 模块是TCP/UDP 这两个协议。
要HTTP 还得自己写程序来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连接tcpip要不要做什么工作,还是说dtu模块可以直接连?假如用手机app做显示,这个app应该可以发数据 ...

这个最好看看你的DTU有没有什么例子支持。我之前是自己做的GPRS通信模块,模块上有AT命令可以作连接服务器的动作的。接收与回传数据你都放在服务器的程序上做就可以了。

提交数据可以
DTU->服务器程序->数据库->前端显示WEB/APP

回数据到DTU可以
前端WEB/APP->数据库->服务器程序(检测到有新数据/命令要传过去DTU)->DTU

网友C:
配置参数一般按照说明书配置即可,一般DTU工作在客户端模式,设置进去服务器的公网IP和端口号,并且在服务器上运行侦听软件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置参数一般按照说明书配置即可,一般DTU工作在客户端模式,设置进去服务器的公网IP和端口号,并且在服务 ...

公网是有固定IP的那种网吗?需要申请吧?没有固定IP的是不是就得用域名访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公网是有固定IP的那种网吗?需要申请吧?没有固定IP的是不是就得用域名访问了? ...

公网IP不一定是固定的,可变的也可以,做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可变的IP地址每次变了之后都要重新设置,可以采用动态域名的方式,当然固定IP最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网IP不一定是固定的,可变的也可以,做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可变的IP地址每次变了之后都要重新设置,可以 ...

哦 谢谢~ 那比如我有个终端在无人值守的地方,终端的IP总会变的话我就得必须用花生壳搞个固定域名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 谢谢~ 那比如我有个终端在无人值守的地方,终端的IP总会变的话我就得必须用花生壳搞个固定域名了啊? ...

终端的IP变化没有问题,需要绑定的是你服务器那端的公网IP,如果没有固定的,可以考虑花生壳搞个动态域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终端的IP变化没有问题,需要绑定的是你服务器那端的公网IP,如果没有固定的,可以考虑花生壳搞个动态域名 ...

看来我懂的太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懂的太少啦。。。

呵呵,有什么心得得继续给我们分享啊,看你们讨论有收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什么心得得继续给我们分享啊,看你们讨论有收获!

你回复错人了吧,我现在是想学不知道怎么学呢,不懂的太多了。楼上的dadongleilei是专门做无线网路这块的,人也不错,有问题还得多请教他。不知道前辈都怎么学的啊,有没有什么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