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o motor with force feedback

楼主(2013-07-15):
感觉很nb 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看看,

从youtube 上翻下来的

网友B:
直观感觉是用了电流对应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感觉是用了电流对应扭矩

估计是。。。。。。

网友C:
虽不明,但觉厉,是直升机上用的吗?是不是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不明,但觉厉,是直升机上用的吗?是不是慢了点?

用在啥上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从youtube 上 翻下来的。
本来是想着舵机能不能做力矩控制,这个力反馈不知道在哪?难道是电流环?

网友(2014-04-25):
引用 楼主:
用在啥上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从youtube 上 翻下来的。
本来是想着舵机能不能做力矩控制,这个力反馈不知道 ...

我觉得你把问题想复杂了。
不就是多了一个力矩传感器吗?
其实,那种指针式的万用表中的表头用的不就是那种螺圈弹簧不就是可以做为一个力矩传感器吗。
有了测量力,或者说测量扭矩的传感器了。
再用舵机实现位移的控制。
我觉得是多了一个“力传感及其状态变量”

网友(2014-11-25):
这是撒子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