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13.56M的大功率读写器的吗?

楼主(2013-07-15):
有人做过13.56M的大功率读写器的吗?14443协议的,读写距离1m左右的。要用到功率放大。

网友A:
12*18   CM天线大小的,,,,,,,,,,,,,,,,,,,,,,,,读大卡片20CM距离,,,,,,可以          再大死区多,,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8   CM天线大小的,,,,,,,,,,,,,,,,,,,,,,,,读大卡片20CM距离,,,,,,可以          再大死区多,,没试过,, ...

您用的NXP的还是TI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功率放大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NXP的还是TI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功率放大电路吗?

我没有用TI的,,,批量用S50-70小和中功率多,,读卡,读卡一般是20CM以下,,要不就要大天线,大面积读卡,,做产品多,那样一两个没有量的,,做得少

网友B(2019-02-27):
你做出来了吗?我也在做,你有成品吗,可以卖给我一个吗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B:
你做出来了吗?我也在做,你有成品吗,可以卖给我一个吗

应用那里?

网友(2021-08-06):
嗨嗨,我这可以给你推荐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