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IM900A启动5秒后复位

楼主(2013-07-15):
VRTC外接一个1000uf的电容。
VBAT采用锂电池供电

当插入sim卡注册网络时,SIM_VDD由2.9V变为0V,即模块不断地重启。

请大侠们指教。

附图:

网友:
VBAT供电问题,可以换用线性电源进行对比测试,或者用示波器查看VBAT引脚处的电压跌落情况。
锂电池放电能力弱,或者是供电引线电阻过大。

网友:
怀疑你电源电流不够,射频功放打开的时候把电压拉得太低,然后模块断电,电压上升再来一瓶。

楼主:
那我这个设备打算使用锂电池供电的,这样的话就不能直接锂电池供电了。我换个电源试试,感谢两位的解答,谢谢。

楼主:
但是我用了标称是3A的DC-DC电源模块也是这样哦。12V 3A的电源适配器接到DC-DC上面,调节电阻使其输出4V,问题依旧。

楼主:
为了这个,特意弄了一个示波器, VBAT电压没有跌落。怀疑是模块焊坏了,明天重新买一个模块再试试。

网友:
把sim卡的22pf电容去掉试试

楼主:
试过了,还是这样,可能是模块吹出来的时候弄坏了。但是可以与模块串口通讯的。

网友:
我用的锂电池,电源端接了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电压还是被拉下来,不过工作还是问题不大

网友A(2013-09-13):
stm32串口1与sim900a模块收发信号线交叉连接,stm32的TXD串330欧姆与模块的RXD连接,stm32的RXD串0欧姆与模块的TXD连接,模块的DTR直接接地,复位模块后,状态灯闪烁正常,发送AT指令,MCU没接收到响应数据,各位大侠,大概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12-16):
哇塞!1000uF、2200uF没必要这么大吧!这…………太夸张了!原子哥的钽电容也只不过才1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串口1与sim900a模块收发信号线交叉连接,stm32的TXD串330欧姆与模块的RXD连接,stm32的RXD串0欧姆与模 ...

你这是 作死 的 节奏都串上 330 我用的是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