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电调玩,研究了一下好些商用电调竟然没有电流检测...

楼主(2013-07-15):
最近想搞个电调玩玩,用AO4646搭的面包板,整体会转了。但网上研究了下啊其他商用电调,惊奇发现好多竟然没有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部分,难道都是通过检测mos管导通压降的不成。

http://ac.mx3g.com/forum/day_100 ...
http://ac.mx3g.com/forum/day_111 ...

网友:
请问这是哪家的啊,还打着HW的版本啊

网友:
很多驱动器都没有过流检测,增加那个成本也会增加。关键看应用,如果轻负载以及简单的应用场合,不增加也无所谓,不容易烧毁。

楼主:
打算用stm8做一个玩玩,带过流保护,直接接在TIM1_BKN刹车输入断,带温度保护。使用同步续流,使低速启动容易。

楼主:
哎,感觉怎么好些个商用电调还不如德国开源的那个电调啊,没有电流检测,上电也无法对各个东西自检,例如mos管是否短路开路,电机是否缺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感觉怎么好些个商用电调还不如德国开源的那个电调啊,没有电流检测,上电也无法对各个东西自检,例如mo ...

假如飞机飞在空中,出现了过流,或是缺相,就算有这些保护功能你又能怎样呢?还不是会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飞机飞在空中,出现了过流,或是缺相,就算有这些保护功能你又能怎样呢?还不是会炸机啊 ...

至少电调电机不会冒烟,甚至着火啊。

楼主:
打电话问过几个厂家,的确都没有过流保护和电流检测,也就是说如果你用20A的电调一不小心接的电机功率比较大或螺旋桨比较大,就等着烧吧,别指望电调达到一定的电流保护了

网友(2013-09-06):
好多是没有的,说得功能一堆,到手一测能正反转就算不错了。

网友B:
根本没必要电流保护,电调是用来做暴力3D,电流瞬间超大,难道你想让电调有电流保护后突然空中断油吗?用多大规格的电调,玩家心里有数的,不可能用20A去开450,这个是常识问题,电调都没电流检测的,只有那些开源的四轴有,那个没什么暴力,另外STM8做电调不合适,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必要电流保护,电调是用来做暴力3D,电流瞬间超大,难道你想让电调有电流保护后突然空中断油吗?用多 ...

没电流保护就怕万一卡住电调也不会爆掉,看到有些飞着着火的都有。电流保护发生时可以限制电流,使电流不会超过太多,单不能停机。
stm8已经在试了啊,用AD采样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用同步续流,很容易就能启动。

网友:
有的电调是用PCB上一段导线的压降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电流保护就怕万一卡住电调也不会爆掉,看到有些飞着着火的都有。电流保护发生时可以限制电流,使电流不 ...

电机卡住都有防堵转程序,堵转的力矩和次数都是程序里有控制的,根本不需要测电流,我就是用STM8做的飞机电调和车调,STM8没有内部比较器,而且假如用C的话,速度也太慢,不怎么适合做电调,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另外用AD的话,3600KV的电机,换相间隔只有25US,你的采样时间和频率够吗?能保证换相的准确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用AD的话,3600KV的电机,换相间隔只有25US,你的采样时间和频率够吗?能保证换相的准确性吗? ...

不知道比较器方式的话,滤波的延迟能用多大啊,高速时对换相影响大不啊

网友:
我不用电容滤波,电容会带来相位的滞后,我是软件上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卡住都有防堵转程序,堵转的力矩和次数都是程序里有控制的,根本不需要测电流,我就是用STM8做的飞机 ...

堵转 程序 怎么处理的,无感的话  你怎么知道堵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用AD的话,3600KV的电机,换相间隔只有25US,你的采样时间和频率够吗?能保证换相的准确性吗? ...

STM8  10 位AD做过零检测在启动时候容易出现不平滑,偶尔会卡一下

网友:
PCB导线电阻没有你想象中的低……在大电流回路上找个合适位置就可以取到几十mV的电压,精确测量不合适,但是做过流检测是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卡住都有防堵转程序,堵转的力矩和次数都是程序里有控制的,根本不需要测电流,我就是用STM8做的飞机 ...

图上的这个好像是C8051F330。我想用它做电调,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经验的坛友谈谈

网友(2014-03-01):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这个好像是C8051F330。我想用它做电调,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经验的坛友谈谈  ...

好盈的好多电调都是C8051这一类的,还有334

网友(2014-04-01):
一般都是人为的  看着不超过电调负载的用就行了 当然过载了也就只有看着烧了的份了

网友D(2014-09-23):
看BLHELI快速入门,成为电调专家的捷径。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D:
看BLHELI快速入门,成为电调专家的捷径。

在哪里能开到elheli快速入门

网友:
个人觉得,无感的是可取的,过流保护要看场合,一般不用没问题,除非余量很大,但是大电流mos管不便宜吧?用专用芯片做的电调可以带过流保护,但在实际使用中,过流保护真的很危险,特别是飞在天上的

网友:
结果都一样,能省成本就省,能省重量就省,没必要
又不是工业产品。

网友(2016-10-21):
航模上的电调一般用什么MCu合适?

网友(2017-07-24):
电流保护没法做,在飞机暴力机动时,航模的电机电流会有短暂的波峰,这个瞬间电流会比额定最大电流大很多。

网友:
某盈新出的大电流电调都带了过流熔断器
虽然,该炸还是炸,但是换个保险继续耍

网友(2018-04-18):
foc电调必须有电流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