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上电瞬间电流过大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7-15):
如题,在MSP430的上电瞬间,芯片的引脚有冲击电流,大概mv级别,请问怎么降低这个冲击电流呢,或者这个是如何引起的呢?

网友A:
电流mv级?好吧我是第一次听说
减小滤波电容的容量,在电源回路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
电容的等效ESR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mv级?好吧我是第一次听说
减小滤波电容的容量,在电源回路串联一个小电阻 ...

是的,我们需要做的东西电源的电流非常小,一旦芯片的瞬态激励过大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这个要求比较高,请问,您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例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