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实现(c 语言)(来自老外)

楼主(2013-07-15):
论坛里讲PID原理的挺多,但是讲算法的实现却比较少,或是比较难懂,今天网上找到一个老外写的PID C语言实现,P ,I ,D 各环节独立实现,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PID算法(c 语言)(来自老外)
(2010-02-17 00:18:24)
转载
#include <stdio.h>
#include<math.h>
//定义PID 的结构体
struct _pid
{
int pv; //integer that contains the process value 过
程量
int sp; //*integer that contains the set point   设
定值
float integral; // 积分值 -- 偏差累计值
float pgain;
float igain;
float dgain;
int deadband;    //死区
int last_error;
};

struct _pid warm,*pid;
int process_point, set_point,dead_band; float p_gain, i_gain, d_gain,
integral_val,new_integ;;

//------------------------
----------------------
pid_init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ointers  in  the  _pid  structure  to  the  process  variable
and the setpoint. *pv and *sp are integer pointers.
//------------------------
----------------------

void pid_init(struct _pid *warm, int process_point,
int set_point)
{
struct _pid *pid;
pid = warm;
pid->pv = process_point;
pid->sp = set_point;
}

//------------------------
----------------------pid_tune DESCRIPTION Sets the proportional gain
(p_gain), integral gain (i_gain),
derivitive  gain  (d_gain),  and  the  dead  band  (dead_band)
of a pid control structure _pid.

设定PID参数 ---- P,I,D,死区
//------------------------
----------------------

void pid_tune(struct _pid *pid, float p_gain, float
i_gain, float d_gain, int dead_band)
{
pid->pgain = p_gain;
pid->igain = i_gain;
pid->dgain = d_gain;
pid->deadband = dead_band;
pid->integral= integral_val;
pid->last_error=0;
}

//------------------------
---------------------- pid_setinteg DESCRIPTION Set a new value for the
integral term of the pid equation.
This is useful for setting the initial output of the
pid controller at start up.

设定输出初始值
//------------------------
----------------------

void pid_setinteg(struct _pid *pid,float new_integ)
{
pid->integral = new_integ;
pid->last_error = 0;
}

//------------------------
----------------------
pid_bumpless DESCRIPTION Bumpless transfer
algorithim.
When suddenly changing setpoints, or when restarting
the PID equation after an extended pause,
the derivative of the equation can cause a bump in the controller output. This function will help smooth out
that bump.
The process value in *pv should be the updated just
before this function is used.

pid_bumpless 实现无扰切换
当突然改变设定值时,或重新启动后,将引起扰动输出。这
个函数将能实现平顺扰动, 在调用该函数之前需要先更新 PV值
//------------------------
----------------------

void pid_bumpless(struct _pid *pid)
{
pid->last_error = (pid->sp)-(pid->pv);  //设定值与反馈值偏差
}

//------------------------
----------------------
pid_calc  DESCRIPTION  Performs  PID  calculations  for  the
_pid structure *a. This function uses the positional form of the pid
equation, and incorporates an integral windup
prevention algorithim.
Rectangular  integration  is  used,  so  this  function  must
be repeated on a consistent time basis for accurate
control.
RETURN VALUE The new output value for the pid loop.
USAGE #include "control.h"
本函数使用位置式PID计算方式,并且采取了积分饱和限制运算
PID计算
//------------------------
----------------------

float pid_calc(struct _pid *pid)

int err;
float pterm, dterm, result, ferror;

// 计算偏差
err = (pid->sp) - (pid->pv);
// 判断是否大于死区
if (abs(err) > pid->deadband)
{
ferror = (float) err;   //do integer to float
conversion only once 数据类型转换

// 比例项
pterm = pid->pgain * ferror;

if (pterm > 100 || pterm < -100)
{
pid->integral = 0.0;
}
else
{
// 积分项
pid->integral += pid->igain * ferror;

// 输出为0--100%
// 如果计算结果大于100,则等于100
if (pid->integral > 100.0)
{ pid->integral = 100.0;
}
// 如果计算结果小于0.0,则等于0
else if (pid->integral < 0.0)
pid->integral = 0.0;

}

// 微分项
dterm  =  ((float)(err  -  pid->last_error))  *  pid->dgain;

result = pterm + pid->integral + dterm;
}
else
result = pid->integral; // 在死区范围内,保持现有输出

// 保存上次偏差
pid->last_error = err;

// 输出PID值(0-100)
return (result); }

//------------------------
----------------------
void main(void)
{
float display_value;
int count=0;
pid = &warm;

// printf("Enter the values of Process point, Set
point, P gain, I gain, D gain \n");
// scanf("%d%d%f%f%f", &process_point, &set_point,
&p_gain, &i_gain, &d_gain);

// 初始化参数
process_point = 30;
set_point = 40;
p_gain = (float)(5.2);
i_gain = (float)(0.77);
d_gain = (float)(0.18);
dead_band = 2;
integral_val =(float)(0.01);

printf("The  values  of  Process  point,  Set  point,  P  gain,
I gain, D gain \n");
printf(" %6d %6d %4f %4f %4f\n", process_point,
set_point, p_gain, i_gain, d_gain);
printf("Enter the values of Process point\n");
while(count<=20)
{
scanf("%d",&process_point);

// 设定PV,SP 值
pid_init(&warm, process_point, set_point);

// 初始化PID 参数值
pid_tune(&warm, p_gain,i_gain,d_gain,dead_band);

// 初始化PID 输出值
pid_setinteg(&warm,0.0);
//pid_setinteg(&warm,30.0);
//Get input value for process point
pid_bumpless(&warm);

// how to display output
display_value = pid_calc(&warm);

printf("%f\n", display_value);
//printf("\n%f%f%f%f",warm.pv,warm.sp,warm.igain,wa
rm.dgain);

count++;
}
}

PDF文档:

楼主(2013-09-28):
老外的是位置式PID,我在网上找了增量式PID公式.如下:

△u=Kp*(e0-e1) + Ki*e0 + Kd*(e0 - 2*e1 + e2);
u += △u

e0为本次偏差; e1是上次偏差; e2是上上次偏差。u为本次输出。

网友(2013-07-16):
mrk 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3-09-07):
多谢楼主分享,之前用过这个程序,好不错

网友:
很不错,结合其他书来看,很不错啊

网友:
老外的?难懂了

网友:
搞硬件真正懂算法的人并不多,这个得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

用了都说好.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标注,学习,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
东西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现在无法下载此文档啊??

网友:
用用看吧

网友:
学习一下,PID原理貌似简单,要做好却很难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收藏了,找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很好理解!!!!

网友:
感谢楼主,参考下

网友:
好贴,支持,,正想要学pid,真的好难

网友:
不管有没有用,先收藏先。谢谢

网友:
记号,希望可以看得懂

网友:
这个pID以后借鉴

网友:
感谢楼主,准备学四轴呢

网友:
PID只用过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其中的精美还没有仔细体会到

网友:
帅气,先收着学习了

网友:
不錯,1可以参考

网友:
正准备研究呢,感谢楼主了

网友:
mark,先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2013-11-25):
看看看不知道能用在照度上吗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用,来学习学习。。。。

网友:
mark,现在真开始限制字数了。。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用

网友:
不错的PID资料,收了

网友:
不错,舍得参考。

网友:
标记了 以后慢慢看那

网友:
mark 做东西用

网友:
文档下载后就不是PDF文件了 ,也打开不了

网友:
文档下载后就不是PDF文档了,也打开不了

网友:
很好,喜欢!

网友:
正找这方面资料,收藏了

网友:
位置式PID

网友:
这个做好很难的说

网友:
哎     PID只用过最简单的公式

网友(2013-12-31):
想改成增量式PID,有同行没,呵呵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玩过pid,收藏 学下一下

网友:
学习中,参考一下国外的程序。

网友:
学习下,有待深入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2014-03-04):
准备整这个,多谢楼主了。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网友:
这个要顶,很好资料,感谢楼主分享,收藏咧!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下

网友:
记录下,也许用的着。

网友:
大同小异,平时用的跟这差不多

网友(2014-04-06):
用GCC运行了,但是不太明白意思。

网友:
标记!正要用到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会用的着

网友B:
我下载了代码,在gcc下运行,没效果!   不知道是我哪里搞错了。最后稳定的值飘天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代码,在gcc下运行,没效果!   不知道是我哪里搞错了。最后稳定的值飘天上去了。 ...

这代码是很容易明白思路的,我实际用时也只是仿照思路自己重写或利用部分代码,所以这完整的代码我也没有测试过,不过你可以断点调试单步运行看看。

网友:
而且这代码风格,太一般了,scanf和printf乱乱的。

网友:
好东西,马上就要用到了

网友:
标记,值得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pid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5-06):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只学过理论

网友(2014-06-16):
对于低端单片机个人认为还是用全局变量比较快,不需要指针跳转

网友:
标记学习,电机控制的时候有用

网友:
mark,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先收藏起来,慢慢再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2014-07-18):
MARK,需要修改下载文件的后缀名,比贴出来的详细些

网友:
mark,正好在做PID

网友(2014-08-29):
感谢楼主共享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肯定能用得着,mark!

网友:
好东西,这个收藏了,学习下

网友:
一直想学PID

网友:
很好的PID算法资料,顶

网友:
pid C语言实现,mark

网友:
最近刚好在学pid,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貌似看过,挺好的

网友:
很好的程序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typedef struct _PID {
    LONG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float   p;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float   i;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float   d;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LONG    LastError;  //  Error[-1]
    LONG    PrevError;  //  Error[-2]
    LONG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LONG    LastResult; //  上一次阀值
}PID,*PPID;

#define DEFAULT_PROPORTIONAL_CONST  0.1f
#define DEFAULT_INTEGRAL_CONST      0.01f
#define DEFAULT_DERIVATIVE_CONST    0.0f

/*
    获取此次控制阀值
    LastValue: 上一秒流量值
*/
LONG PidGetResult(PID *pPid,LONG LastValue)
{
    LONG ReadValue;
    LONG dError,Error;
    LONG rDelta;

    ReadValue = LastValue;
    if(LastValue < pPid->SetPoint)                  //比满值小
    {
        if(pPid->LastResult >= pPid->SetPoint)      //上次控制量大于等于满值
            ReadValue = pPid->SetPoint;             //当做此次读数为满值
    }

    Error = pPid->SetPoint - ReadValue;             // 误差
    pPid->SumError += Error;                        // 积分       累计误差    *FIXME*此项是否需要定期清空
    dError = pPid->LastError - pPid->PrevError;     // 当前微分   误差偏差
    pPid->PrevError = pPid->LastError;
    pPid->LastError = Error;
    rDelta = (LONG)(pPid->p * Error     // 比例项  调节速率
            + pPid->i * pPid->SumError  // 积分项  长久的误差影响
            + pPid->d * dError);        // 微分项  一般不设此项

    //计算下一秒控制量
    rDelta += pPid->SetPoint;

    rDelta = rDelta > pPid->SetPoint ? pPid->SetPoint : rDelta;
    rDelta = rDelta < 0 ? 0 : rDelta;

    //保存为上一次控制量
    pPid->LastResult = rDelta;
    return rDelta;
}

/*
    初始化PID数据结构
    TargetValue: 期望阀值
*/
VOID PidInitialize(PID *pPid,LONG TargetValue)
{
    memset(pPid,0,sizeof(PID));
    pPid->SetPoint = TargetValue;
    pPid->LastResult = TargetValue;
    pPid->p = AdvancedTrafficSet.Proportion;
    pPid->i = AdvancedTrafficSet.Integral;
    pPid->d = AdvancedTrafficSet.Derivative;
}

网友:
标记,PID算法实现(c 语言)(来自老外)

网友:
收藏下载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表示关注,喜欢四轴

网友(2014-10-30):
非常之感谢

网友: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标记,老外位置式PID

网友:
PID真是极好的,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程序 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程序,留个记号

网友:
mark,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刚用了最简单的pid算法,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记下!以后肯定用的到!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2015-01-31):
也研究下,学习别人的经验

网友(2015-07-02):
标记一下,或许用得上。

网友:
PID 算法程序 好资料

网友:
MARK一下,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老贴翻出来顶顶!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用得到

网友(2015-08-06):
老外写的程序一般都比较完善。学习了。

看过西门子plc上的pid程序,感觉还是有些功能不太完善,真希望自己也写一个。

网友(2015-10-13):
标记学习下   这东西感觉很有用的样子

网友:
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之前做了一个位置式的PID,还没考虑死区,接下来准备搞增量式的PID。

网友:
一直有兴趣学习PID,感谢分享

网友:
在阿莫中搜西门子温度自整定FB58,有个自整定的PID也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2015-12-15):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多谢分享

网友:
下载参考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7-07):
不错pid实用性很好的

网友(2017-08-16):
代码很精彩!mark

网友(2017-09-17):
位置式PID,很明了,MARK学习

网友(2019-02-12):
做个标记,慢慢学习。

网友:
谢谢了,下载了看看,很不错,写的很好,比我的写的好

网友(2019-05-01):
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
好资料,讲得很详细!

网友(2019-08-07):
好东西,慢慢品读。

网友(2021-08-27):
PID的本次偏差是设定和反馈的差值,假如这两个值单位是吨,偏差为0.1吨,都把单位换算成公斤,偏差就变成100公斤,这样对于调节有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