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意外掉电后SPI FLASH读出数据为0xFF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用的是GD25Q512的SPI FLASH,在带电的情况下读写FLASH数据都是对的。
如果用仿真器给板子供电,在写完FLASH的数据后(数据已经成功写入,因为写完后又读了一遍,数据都是对的),拔掉仿真器的电源,过一会再接上,再加载程序读取刚才FLASH写入的地址,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xff。
如果用电池供电,意外掉电后也有丢失数据的情况,但丢失数据的概率比用仿真器的低些。

FLASH的WP和HOlD引脚都是直接接上VCC的,
求教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一块一块地校验,就不怕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一块地校验,就不怕掉电。

带电读的时候是好的,只是掉电后重启再读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电读的时候是好的,只是掉电后重启再读就没了

不会没了的,只要你保证单片机的掉电复位电压比SPI_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高一点。
即防止MCU还在跑时,SPI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你可以使用一片外部复位的芯片试试,例如2.7V就让MCU复位。
所以,如果数据不多,使用片内的Flash或SD卡之类的,比外部SPI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没了的,只要你保证单片机的掉电复位电压比SPI_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高一点。
即防止MCU还在跑时,SPI ...

但我是直接拔掉供电线或者扣掉电池,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也会读不出来呢?

楼主:
这个时候读SPI FLASH 的ID是能读出来的。
需要给CS也接上电容么?

网友(2014-08-17):
今天写Flash编程器的驱动,一块flash读取第一次正确,调电之后再读取就全部是0xff, 后来检查发现电压上错了, 上成了1.8V的,应该是3.3V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