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hx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是这样的,我手里有一块51开发板,板上有PL2303hx 芯片,可以通过USB接口直接进行串口通信,电路图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板上单片机的电源是5V的,我想的是用这个电路能不能与3.3v的avr单片机进行通信,我在淘宝上有看到mega16最小系统版上 有用USB接口通信的,目测了一下应该是CH341或者PL2303这个芯片,只是不知道电路该怎样设计,我现在想用PL2303HX这个芯片通过USB接口实现与3.3V单片机串口通信,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与3.3VAVR 单片机通信的时候,需要怎样修改一下电路?

楼主:
额、、、、、、、???没有大神指点俺一下么?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PL2303HX的IO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HX的IO是3.3V的

嗯,请问一下,如果我用PL2303HX是不是就能使计算机和3.3V的AVR单片机通信呢?设计电路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上面的电路图一样?如果不一样需要改哪些东西呢?

网友B:
完全可以通讯,只要把PL2303的TXD,RXD分别接 AVR的RXD,TX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通讯,只要把PL2303的TXD,RXD分别接 AVR的RXD,TXD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大神,就是按照我上面贴出的电路图,不用改动就可以吗?貌似这个芯片的第四脚 VDD-232,貌似接法有讲究啊,我现在用的是PL2303HX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上面写的就行。

网友B:
VDD,这个是匹配你的目标板的TXD,RXD的电平,既然51板子上可以用,AVR上也可以用,所以应该不用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这个是匹配你的目标板的TXD,RXD的电平,既然51板子上可以用,AVR上也可以用,所以应该不用修改的 ...

嗯,谢谢,只是我51的板子上供电5V,可是我的AVR单片机供电3.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上面写的就行。

嗯,谢谢,数据手册我看过的,只是不知道具体的电路图该怎样连,不知道兄弟有这个芯片与3.3V单片机通信的电路图没?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图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图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他的四脚是要和17脚练到一起的吗?还是3.3V单独供电?而且那个TXD-T,和RXD-R直接连到单片机的RXD,TXD 吗?用不用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