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niosii,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7-16):
初学niosii,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对啊,错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A:
软件设置文件 stf 被破坏。此错误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工程,并将文件拷贝到新工程来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文件 stf 被破坏。此错误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工程,并将文件拷贝到新工程来改正 ...

知道是啥意思,但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改

网友B:
将原工程的文件夹改名,然后再新建一下你的工程(软件工程),再复制原工程的源代码到新工程对应的目录下,在NIOS软件中刷新文件目录,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原工程的文件夹改名,然后再新建一下你的工程(软件工程),再复制原工程的源代码到新工程对应的目录下, ...

问题解决了,是我以前的路径含有中文,把路径改了,就好了。顺遍问下,我板子没加sdram,只有epcs16,这样可以用nios吗?

网友C:
学那玩意还不如学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那玩意还不如学stm32

你的意思是学nios不如学stm32吧?我就是想看看那东西怎么用,也不是就要学,做了个东西都是用的verilog实现的,想看看用nios怎么实现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学nios不如学stm32吧?我就是想看看那东西怎么用,也不是就要学,做了个东西都是用的verilog实 ...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