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51单片机怎么将unicode码转换成GB2312码?

楼主(2013-07-16):
我现在要用到GB2312码,不过串口的数据是U码,现在涉及到将U码转化成GB码的问题。

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的是用查表的方法得到的,但是在51单片机中的可行度好像不大,因为那个映射表的数组非常庞大

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做到的,将U码转化成GB码,有现成的芯片吗?或提供下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
望大家帮忙。。。

网友:
UNICODE转GBK 映射表有128K, 可以的话, 找个SPI FLASH存~

网友:
映射方式不是顺序映射的,只能查表。
要速度快就以Unicode作为基础做一个大表,占用Flash 128K。
要占用Flash小就以GB2312为基础做一个表,占用大概Flash 15K,再挨个搜索。
想再小一点就把GB2312后面的二级汉字单独提取出来做个小表,存储差分后的Unicode编码,按差分后每个占用1字节计,占用Flash大约11K。
更小一点,直接把二级汉字干掉,只占大约7K的Flash空间,超出部分全部用XXX代替,哈哈。

网友A:
既然51内部放不下,外部还要扩展FLASH,就不如用个国通的GT21系列的字库芯片,里边可以直接进行GB2312与UNICODE进行转换,I2C接口的很方便。

网友:
如果只是转其中一个很小的子集,比如英文用51还能做,如果是全转51就太吃力了,换stm32吧。

网友:
iconv是开源的可参考http://www.gnu.org/software/libiconv/,里面有一大堆如gb2312.h,gbk.h一类的头文件,正如你所说里面有很多很大的数组,用于查表,可以把这些源文件拿编译出来,放到SD卡或flash存储芯片中,通过SPI接口进行查表操作进行转换!

网友:
強的單片機                   應該可以做到的

网友:
基本上都得查表,51里没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
Unicode转GB2312编码

网友:
从上位机想办法,不该单片机干的事一律不要给他干

网友:
查表吧....单片机够大就能用

网友:
好像有人用二分查表

网友:
参考FATFS中的CC936.C

网友:
只能查表吧

网友:
用字库芯片

网友:
用个AT45DB041.把那个二分表存入存储芯片。由单片机查找就好。我们就是这么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51内部放不下,外部还要扩展FLASH,就不如用个国通的GT21系列的字库芯片,里边可以直接进行GB2312与UNI ...

我用的就是高通的字库芯片GT21H16S2Y,请问怎么用这块芯片怎么将UNICODE 转换 GB2312 ?可以给个程序或者具体说明吗?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代码的,长度也就几行,用查表根本就是害人的

网友:
网上找的随便看,没测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t H2D(char c){
switch (toupper(c))
{
  case 'A': return 10;
  case 'B': return 11;
  case 'C': return 12;
  case 'D': return 13;
  case 'E': return 14;
  case 'F': return 15;
}
return (c-'0');
}

unsigned short tbl[65535];
void u2gb(unsigned char *u,unsigned char *gb){
int i,j=0;
unsigned char l,h;
for(i=0;i<=strlen(u);){
  l=u[i++];
  h=u[i++];
  if(l==0 && h==0) break;
  if(l<0xA4 && h<=0){
   gb[j++]=l;
   continue;
  }
  gb[j++]=tbl[h*0x100+l]/0x100;
  gb[j++]=tbl[h*0x100+l]%0x100;
}
gb[j++]=0;
}

int init_u2gb(){
FILE *fd;
int size;
char buffer[10];
memset(tbl,'\0',sizeof(tbl));
fd = fopen("code1.txt","r");
if(fd==NULL) return -1;
while(!feof(fd)){
  fread(buffer,sizeof(buffer),1,fd);
  tbl[H2D(buffer[0])*0x1000+H2D(buffer[1])*0x100+H2D(buffer[2])*0x10+H2D(buffer[3])] =
   H2D(buffer[5])*0x1000+H2D(buffer[6])*0x100+H2D(buffer[7])*0x10+H2D(buffer[8]);
}
close(fd);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char u[150],gb[150];
memset(u,'\0',sizeof(u));
memset(gb,'\0',sizeof(gb));
init_u2gb();
strcpy(u,"0");
strcat(u,"\0\0");
u2gb(u,gb);
printf("%s\n",gb);
scanf("%s",u);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高通的字库芯片GT21H16S2Y,请问怎么用这块芯片怎么将UNICODE 转换 GB2312 ?可以给个程序或者 ...

芯片的手册20~22页不就是互转的源代码吗?

网友(2015-01-16):
现在用这个片子,显示出来的汉字总是缺胳膊少腿,搞死我了,还没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