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

楼主(2013-07-16):
USB静电保护时要用压敏电阻做ESD,但压敏电阻的钳位电压(30V)高于系统所用电源IC的最大输入电压(20V),是不是就不行啦呢,要换压敏电阻,选钳位电压低于系统所用电源IC的最大输入电压(20V)呢,请高手啊

网友A:
usb接口的静电保护有专门的静电保护芯片的,不需要用压敏电阻这么大的玩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的静电保护有专门的静电保护芯片的,不需要用压敏电阻这么大的玩意吧 ...

本来是用TVS集成IC的,主管想用压敏电阻代替

网友A:
一个压敏电阻只能保护一个电源或是一根口线,一个集成TVS,可以同时保护电源,地和IO,通常的应用都是用集成TVS保护USB,除非你们有特殊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压敏电阻只能保护一个电源或是一根口线,一个集成TVS,可以同时保护电源,地和IO,通常的应用都是用集 ...

本人小白,请教一下压敏电阻如何能保护USB?

楼主(2015-09-25):
引用 网友B:
本人小白,请教一下压敏电阻如何能保护USB?

一般用TVS管,做USB静电保护